周报54期 | 三菱基础知识解答,必须要掌握! ...
周报54期 | 三菱基础知识解答,必须要掌握!

楼主(2024-03-25):
技成周报:54期
1.问:PLC仿真或者监控后没办法重新修改?
答:需要按一下F2进入编辑模式才能继续修改程序。
2.问:PLC上面的BATT指示灯亮什么原因?
答:说明PLC内部锂电池没电了,需要及时更换,否则PLC断电过久程序会丢失的。
3.问:行插入快捷键是什么?
答:按下shift + insert就是行插入
4.问:有没有快捷键一览表?
答:在works2软件里面,根据以下操作可以找到,帮助--GX Works2帮助--快捷键一览。
5.问:三相交流电机转起来抖动震动很大是什么原因?
答:1、接触不良2、机械结构问题3、三相电压不均衡或者缺相 4、电机内匝间短路。
6.问:继电器型的PLC可以扩展晶体管模块吗?
答:可以的
7.问:编程用works3软件可以吗?
答:不可以,works3是5U的PLC专用的,其它系列的PLC都是用的works2。
8.问:网上下载的很多案例为何我用works2软件打不开呢?
答:老的案例很多都是用gx developer软件编程的,必须要下载这个软件才可以。
9.问:三菱PLC输出端可以接380V吗?
答:继电器输出的可以接380V的,电流不能超2A,一般建议不要接如此高的电压。
10.问:三菱PLC接线后输出灯没亮 负载灯直接亮了,这是什么原因?
答:有可能指示灯坏了,也可能触点烧了短路了。
11.问:三菱PLC Y点有接,也有输出,但是读出来的程序找不到那个点怎么回事?
答:可能通过位组合元件触发,可能通过触摸屏控制,可能通过功能指令触发了
12.问:三菱PLC实际操作讲解,边讲边实际操作。接线,输入输出的课程在哪里有?
答:基础性的一些问题,可以看《三菱重难点解析之基础篇》这个课程,大部分基础问题都能够找的到答案。
13.问:三菱PLC和变频器通讯读不出来频率值是什么原因,其它控制是正常的?
答:检查BD板,国产的BD板一般通讯读取数据的功能有问题的。
14.问:使用DSZR 原点回归指令,电机不转,并且有刺耳嗡鸣声,是什么原因?
答:频率过高,回原点的速度需要设定小一点,有一个专门的特殊寄存器可以设置
15.问:组态软件不能和三菱FX3U-64mT通信吗?
答:可以通过485ADP模块进行通讯
16.问:三菱PID有自整定功能吗?
答:有的,模拟量手册里面还有pid的自整定功能,需要手册可以文末获取。
17.问:2N模拟量模块跟3U的区别大吗?
答:区别很大,3U的模块更加简单,更好用,2N模块需要去理解清楚手册里面的样例,不太好懂。
18.问:为什么我的软件是X0,在老师的是X000?
答:软件版本的显示问题,实际是一样的数据。
19.问:为何RST指令一直保持接通状态?
答:对应的点属于断开状态,你看着rst指令就是蓝色的,对应的点导通时,RST指令就是白色的。
20.问:绝对定位指令,不编回原点程序,能用吗?
答:可以用的,只要你在你想要定义为原点的位置,清空位置记录寄存器的数据,改位置就变为原点
21.问:M1点使用了线圈,并且写了自锁的程序,能不能用RST进行复位
答:可以的
22.问:定时器输入是怎么输入的?
答:按一下F7按键,然后输入T0 K10,按一下回车键就可以了。
23.问:闪烁如何写程序?
答: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使用M8013的常开触点串联进输出的线圈里面就可以。
24.问:计数器在昆仑通泰触摸屏里面如何设定断电记忆功能?
答:PLC使用掉电保持的计数器就可以
25.问:PLC的程序越少,扫描周期越快吗?
答:是的,扫描的快慢还有通讯程序、循环、from、to等指令的影响。
26.问:PLC不通电,能不能读取程序
答:不可以的
27.问:PLC带存储卡的程序可以永久保存吗?
答:一般的程序不可以保存,有的PLC带有ROM区,可以写入ROM区的部分PLC就可以,比如Q系列就可以,FX系列的PLC都不行。
28.问:什么是上升沿?
答:上升沿就是一个触点导通时,触发的第一个信号,导通时间是plc的扫描周期,比如plc是10ms扫描一遍程序,那这个信号导通的时间就是10ms。比如外部接了一个X0的按钮,那么X0的上升沿就是按钮按下去的一瞬间,导通10ms,然后就断开。
29.问:什么是下降沿?
答:下降沿就是一个触点断开时,导通的一个信号,导通时间是plc的扫描周期,比如plc是10ms扫描一遍程序,那这个信号导通的时间就是10ms。比如外部接了一个X0的按钮,那么X0的上升沿就是按钮松开的一瞬间,导通10ms,然后就断开。
30.问:为什么有些指令我看老师能够输出来,我的怎么也输入不进去呢?
答:1、注意字符区分,比如0和o的区分是很多初学者很容易犯的错误
2、不同型号的plc支持指令不一样,所以所以新建程序的时候注意选择好型号,选错型号了不支持的指令是输入不了的。
来源:技成辅导员
扫码关注我们后台回复:手册可以领取三菱相关手册
文章推荐周报53期 | 电工基础知识,你真的都会吗?(常见30问答)周报52期 | 这30个变频器常见问题,建议你收藏起来!周报51期 | 西门子全系列各项问题解答,有没有你碰到的疑难杂症呢?周报50期 | S7-200SMART 指令/通讯,博图软件等常见问题周报49期 | SMART PLC/S7-1200PLC通讯等常见问题解答周报48期 | 西门子SMART PLC 常见问题,必备知识点!周报47期 | 哇哦!西门子、触摸屏、电工,WINCC等一系列问题解答!周报46期 | 众多学员碰壁的西门子常见问题汇总,都给你!赶紧!周报45期 | 西门子SMART程序、西门子1200PLC等常见问题解答周报44期 | 西门子1200复位PLC、欧姆龙常见问题解答周报43期 | 三菱指令、西门子 指令、PN通讯常见问题解答周报42期 | 西门子SMART PLC 指令及WINCC常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