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R-F740变频器PID控制的恒压供水系统详解,请查收! ...
三菱FR-F740变频器PID控制的恒压供水系统详解,请查收!

楼主(2024-03-25):
BFH点击蓝字关注我们↑↑↑↑
三菱FR-F700系列变频器PID控制参数调节及校正
对象:FR-F740 + 远程压力表(0-1.6MPa) + 控制电机
控制方式:从PU面板输入目标数值,通过压力表输入实时压力测量值,变频器自动调节输出频率,从而控制电机速度快慢!
一硬件设置
1 短接RT和SD端子,使X14端子为ON ,。
2 短接AU和SD端子,
3 将拨码开关置1,出厂时默认设置为0(模拟电压切换成模拟电流)
二接线图
三参数设置
●为了进行PID控制,请将X14信号置于ON。该信号置于OFF时,不进行PID动作,而为通常的变频器运行。
●在变频器的端子2-5间或者 Pr.133 中输入目标值,在变频器的端子4-5间输入测量值信号。此时,Pr.128 请设定为“20或者21”。
●输入在外部计算的偏差信号时,请在端子1-5间输入。此时,Pr.128 请设定为“10或者11”。
参数表:
Pr.128=20(PID负作用)
Pr.183=14(PID控制选择)
Pr.267=1或2(4号端子输入电压选择,1时为0-5VDC;2时为0-10VDC)
Pr.133=设定目标值(也可以从2号端子输入,详见说明书)
四参数校正
将上述参数设置完成以后,保证RT端子和AU端子均和SD端子短接后,再进行参数校正。将压力表值调节到0MPa,设置参数Pr.c6=0;将压力表值调节到1.6MPa,设置参数Pr.c7=100.这样,0-100将和0-1.6MPa等比例对应,目标值设定Pr.133中设定值(0-100)与0-1.6MPa等比例对应。
1 调整步骤
2 详细校正过程
(1)按变频器PU板上的MODE键,调至参数选择界面,如图:
然后旋转旋钮使界面到Pr.C参数设置界面,如图:
再按SET键进入参数号选择界面,如图:
此时字母C后的光标闪烁。
(2)将压力表值调节到0MPa并保持,然后旋转旋钮,当字母C后面数字为6时停止旋转,并按SET键确认,键入Pr.C6的参数设置界面,此时显示的值不一定为0,旋转按钮是其值为0.并按下SET键确认,确认成功后,屏幕在参数号和参数设置值之间交替闪烁。
(3)按MODE键回到参数号选择界面,将压力表值调节到1.6MPa并保持 ,旋转旋钮是字母C后面的数值为7,按SET 键进入Pr.C7的参数设置界面,此时显示的值不一定为100,旋转旋钮是其值为100,并按下SET键确认,确认成功后,屏幕在参数号和参数设置值之间交替闪烁。
(4)按MODE 键回到监视界面,开始运行。
3 校正实例
<目标值输入的校正>
1.端子2-5间外加目标设定0%的输入电压(例﹕0V)。
2.C2 (Pr.902)的偏差为0%时,输入变频器必须输出的频率(例﹕0Hz)。
3.C3 (Pr.902)设定0%时的电压值。
4.端子2-5间外加设定值设定100%的输入电压(例﹕5V)。
5.Pr.125 的偏差为100%时,输入变频器必须输出的频率(例﹕50Hz)。
6.C4 (Pr.903)设定100%时的电压值。
<传感器输出的校正>
1.端子4-5间外加检测器设定0%的输出电流(例﹕4mA)。
2.通过C6 (Pr.904)进行校正。
3.端子4-5间外加检测器设定的100%的输出电流(例﹕20mA)。
4.通过C7 (Pr.905)进行校正。
五说明
1.以上参数设置完成,参数校正成功后,变频器断电再次启动后,无需重新设置和校正参数。
2.校正参数前,须保证AU端子和SD端子短接,拨码开关置1(X14置ON).
3.Pr.c6设置值对应4号端子输入的测量值的最小值,Pr.c7设置值对应4号端子输入的测量值的最大值,建议分别设置为0和100.
4.Pr.128参数值设定PID为负作用还是正作用,当在(目标值-测量值)为正时增加执行量(输出频率),为负时减小执行量时为负作用,Pr.128设定为20;当(目标值-测量值)为负时增加执行量,为正时减小执行量,选择正作用,Pr.128设置为21.
5.Pr.133中设定值为当前测量值占最大测量值的百分数。如上所设,0-1.6MPa在Pr.c6和Pr.c7设定对应0-100,则,若想在压力超过0.8MPa时电机减速(变频器频率输出减小),此时0.8MPa(占1.6的50%)对应0-100中的50,则Pr.133设置为50.
六附录
变频器能够进行流量,风量或者压力等的过程控制。
由端子2输入信号或参数设定值作为目标和端子4输入信号作为反馈量组成PID控制的反馈系统。
*1 Pr.129,Pr.130,Pr.133,Pr.134 可以在运行中设定。设定与运行模式无关
(1)PID动作概要
(2)PID自动切换控制(Pr.127)
●为了加快运行开始时的系统的启动,可以仅在起动时以通常运行模式启动。
●Pr.127 PID控制自动切换频率在 0~400Hz的范围内设定频率,从启动到到达 Pr.127,以通常运行转为启动,PID控制运行。变为PID控制运行后,即使输出频率在 Pr.127 以下,也继续PID控制。
(3)PID输出中断功能(SLEEP功能)(SLEEP信号,Pr.575~Pr.577 )
●PID运算后的输出频率未满 Pr.576 输出中断检测水平 的状态如果持续到 Pr.575 输出中断检测时间 所设定的时间以上时,中断变频器的运行。能够减少在效率低的低速运行下的能源消耗。
●PID输出中断功能动作中,偏差(=目标值-测量值)到达PID输出断路解除水平(Pr.577 设定值-1000%)后,解除PID输出中断功能,自动重新开始PID控制运行。
●PID输出中断功能动作中,输出PID输出中断中信号(SLEEP)。此时,变频器运行中信号(RUN)置于OFF,PID控制动作中信号(PID)置于ON。
(4)PID监视功能
●可以将PID控制目标值,测定值,偏差值输出到操作面板的监视器显示及端子CA,AM。
●偏差监视器能够负极显示,将1000作为0%。(偏差监视器不能从端子CA,AM输出。)
●各监视项目请在 Pr.52 DU/PU主显示数据选择,Pr.54 CA端子功能选择,Pr.158 AM端子功能选择中设定以下设定值。
往期精彩回顾
【2018】这一年,你吃了学习的苦还是生活的苦?
《八方汇新品发布》:PLC学习神器--BFH3U学习机!
【大型Q系列PLC编程智慧】核爆班--震撼升级,不容错过!
如何使用《PLC调试神器》进行串口/网口/Modbus调试?请看这里!
回复“姓名+电话”即可抢占座位,数量有限,行动起来!!!
BFH
培训课程:
实战三菱PLC编程、实战威纶触摸屏编程、实战编码器高速计数器课程、实战变频器编程应用、实战步进电机编程应用、实战伺服电机编程应用、PLC触摸屏解密课程等等。课程内容包括工程师负责的一整套流程,还包括学员学出去走上工程师岗位以后提供的技术支持,特殊情况导师可亲自上门服务
BFH
服务赠送课程:
电磁阀应用课程、
电气CAD绘图课程、
控制箱接线智慧、
电工补习课程、
电脑快速应用课程、
电气工程师面试课程、
电气工程师职业智慧、
电气工程师个人辅导课
BFH
服务赠送课程:
电气自动化选型课程、
自动化编程沙龙(每周更新)、
自动化项目开发、
熟练学习步进电机、伺服电机
等运动控制。数十台真是设备
上机练习帮助学员快速成为工
程师,学技能不能仅学理论,
而是实战与理论相结合,目标
就是一个让学员成为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