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三菱FX3U PLC,PID控制加热器工作的程序详解

楼主(2024-03-25):
往期精彩文章:

电气工程师项目设计流程:一个项目中,电气工程师要做的设计思路

李工总结的模拟量控制基础知识,喜欢就拿走

PLC定位控制基础:电子齿轮比对脉冲当量和电机转速的调整作用

伺服、步进电机定位控制十条基础知识

步进电动机与交流伺服电动机的性能比较,来看看跟你知道的一样吗?

怎样用软件进行交流伺服驱动器的增益自动调整?

变频器的常见故障诊断与处理,码了五千字,一篇文章搞定

变频器的种类多种多样,根据负载特性怎么选择变频器呢?

模拟量标定与标定变换是什么意思?你可能不知道,掌握一个公式,确实很简单

电工最基础、最核心的知识是掌握电的回路(九):二次控制回路

怎么让两台伺服电机比例同步运行?伺服驱动器要做哪些设置?

福利:告诉你一个工控人收入翻倍的秘密!

三菱FX3U PLC,PID控制加热的程序详解

用PID控制加热是PID控制的最常用的使用场合之一,下面的程序为PID控制的基本样式。

▲ 参数设定

开机脉冲设定:目标温度值为80°C,输入数字为800,含小数1位;输入滤波常数为70%;微分增益为0%;输出值上限设定为2000ms(2s);输出值下限设定为0ms。

▲ PID自整定参数

X0为先执行PID自整定,然后执行PID一般输出的开关。

X1为执行PID一般输出的开关。

X0接通第一个上升沿脉冲,M0接通一个扫描周期,驱动自整定标志位M1。

设定自整定采样时间为3000ms,自整定的输出值为1800ms。

非自整定时的采样时间为500ms。

H31设定ACT动作为110001的值,逆动作、无输入变化量报警、无输出变化量报警、执行自整定、输出值上下限设定有效,如下表:

▲ ACT动作设定

▲ FX3U-4AD-TC-ADP设定与PID初始化

D8268.6与D8268.7为上电清除ADP模块的报警,M8260为设定温度单位为摄氏度,M8261为设定测温传感器为K型热电偶。

▲ PID输出

根据PID指令要求的目标值D300、测定值D8260(FX3U-4AD-TC-ADP的通道1数据)、参数值D400+、自动计算出输出值D500,PID动作标志位M10输出为1。

自整定完成后,完成标志位D501.4自动复位,同时把M1复位,此后执行一般状态PID运算输出。

PID动作中的最大周期设定为定时器的定时时间2000ms。如某周期输出值为D500=500ms,则定时器T246的当前值为0~500ms时,并且PID在执行中时,输出Y0给加热器通电;因上限值设定为2000ms,D500的值为不超过2000ms的数,加热不会超过2000ms。

M8067为PID指令的出错标志位,系统已将出错信息代码存入寄存器D8067中。

感谢阅读指正,关注了解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