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必备基础:PID运算指令说明

楼主(2024-03-25):
PID运算指令说明
PID说明:
当今的闭环自动控制技术都是基于反馈的概念以减少不确定性。反馈理论的要素包括三个部分:测量、比较和执行。测量关键的是被控变量的实际值,与期望值相比较,用这个偏差来纠正系统的响应,执行调节控制。在工程实际中,应用最为广泛的调节器控制规律为比例、积分、微分控制,简称PID控制,又称PID调节。
注:P表示比例;I表示积分;D表示微分。
PID控制器由比例单元(P)、积分单元(I)和微分单元(D)组成。其输入e(t)与输出u(t)的关系为:
u(t)=kp[e(t)+1/TI∫e(t)dt+TD*de(t)/dt]式中积分的上下限分别是0和t
因此它的传递函数为:G(s)=U(s)/E(s)=kp[1+1/(TI*s)+TD*s]
其中kp为比例系数;TI为积分时间常数;TD为微分时间常数。
指令输入形式:
S1.
S2.
S3.
D.
PID
D0
D1
D100
D50
注:该指令的操作数只能用字元件D进行数值存储。
指令解读说明:
用于进行PID控制的PID运算程序,当驱动条件成立时,每当到达采样时间的PID指令在其后扫描时进行PID运算。
指令操作数说明:
S1.:PID设定设定值或目标值(SV)。
S2.:PID设定测定值或反馈值(PV)。
S3.:PID设定控制参数首地址,设定PID运算参数连续占用25个地址。
D. :PID控制输出值(MV)。
即:
当驱动条件成立时,每当到达采样时间后的扫描周期内把寄存在D0的数据(设定值SV)与寄存在D1的数据(反馈值PV)进行比较,其差值进行PID控制运算,运算出来的结果存放在D50(输出值MV)中,PID运算控制参数由D100(控制参数设定首地址)为首的连续25个寄存器设定。
PID控制参数(S3.)说明:
D100(S3):采样时间(Ts),设定范围1~32767(ms)
D101(S3+1):动作方向(ACT),主要是控制当中的bit位。
位(bit)
位状态为0
位状态为1
bit0
正动作
逆动作
bit1
无输入变化量报警
有输入变化量报警
bit2
无输出变化量报警
有输出变化量报警
bit3
不使用
bit4
不执行自动调谐
执行自动调谐
bit5
不设定输出上下限
设定输出上下限
bit6~bit15
不使用
注:bit2和bit5位状态不能同时为1
D102(S3+2):输入滤波常数(a),设定范围:0~99%,设定为0时无输入滤波,一般我们设定为50%即可,即MOV K50 D102。
D103(S3+3):比例增益(P),设定范围:0~32767%
D104(S3+4):积分时间(I),设定范围:0~32767(×100ms)设定为0时无积分处理。
D105(S3+5):微分增益(KD),设定范围:0~100%,设定为0时无微分增益。
D106(S3+6):微分时间(D),设定范围:0~32767(×100ms)设定为0时无微分处理。
D107(S3+7)~D119(S3+19):PID运算内部处理占用,无需设定。
D120(S3+20):输入变化量增加报警设定,设定范围:0~32767,D101(S3+1)(ACT)的bit1=1时有效。
D121(S3+21):输入变化量减少报警设定,设定范围:0~32767,D101(S3+1)(ACT)的bit1=1时有效。
D122(S3+22):输出变化量增加报警设定或输出上限设定,输出变化量增加报警设定设定范围:0~32767,D101(S3+1)(ACT)的bit2=1,bit5=0时有效。输出上限设定设定范围:-32768~32767,D101(S3+1)(ACT)的bit2=0,bit5=1时有效。
D123(S3+23):输出变化量减少报警设定或输出下限设定,输出变化量减少报警设定设定范围:0~32767,D101(S3+1)(ACT)的bit2=1,bit5=0时有效。输出下限设定设定范围:-32768~32767,D101(S3+1)(ACT)的bit2=0,bit5=1时有效。
D124(S3+24):报警输出,D101(S3+1)(ACT)的bit1=1或bit2=1时有效。bit0输入变化量增加溢出;bit1输入变化量减少溢出;bit2输出变化量增加溢出;bit3输出变化量减少溢出
名词解释
采样时间(Ts)
指的是PID指令相邻两次计算的时间间隔,一般情况下不能小于PLC的一个扫描周期,且确定了采样时间后,实际运算时,仍会存在误差,最大误差为-(一个扫描周期+1ms)~+(1个扫描周期)。
动作方向(ACT)
动作方向是指当反馈测定值增加时,输出值是增大还是减小,当输出值随反馈值增加而增加时为正动作,当输出值随反馈值得增加而减少时,则为逆动作。
输入滤波常数(a)
当反馈值输入到PLC后,先进行数字滤波处理,再进行PID运算,有更好的使测定值变化平滑的控制效果
比例控制(P)
其控制器的输出与输入误差信号成比例关系。当仅有比例控制时系统输出存在稳态误差。
积分控制(I)
在积分控制中,控制器的输出与输入误差信号的积分成正比关系。对一个自动控制系统,如果在进入稳态后存在稳态误差,则称这个控制系统是有稳态误差的或简称有差系统。为了消除稳态误差,在控制器中必须引入“积分项”。积分项对误差取决于时间的积分,随着时间的增加,积分项会增大。这样,即便误差很小,积分项也会随着时间的增加而加大,它推动控制器的输出增大使稳态误差进一步减小,直到等于零。因此,比例+积分(PI)控制器,可以使系统在进入稳态后无稳态误差。
微分控制(D)
在微分控制中,控制器的输出与输入误差信号的微分(即误差的变化率)成正比关系。自动控制系统在克服误差的调节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振荡甚至失稳。其原因是由于存在有较大惯性组件(环节)或有滞后(delay)组件,具有抑制误差的作用,其变化总是落后于误差的变化。解决的办法是使抑制误差的作用的变化“超前”,即在误差接近零时,抑制误差的作用就应该是零。这就是说,在控制器中仅引入“比例”项往往是不够的,比例项的作用仅是放大误差的幅值,而目前需要增加的是“微分项”,它能预测误差变化的趋势,这样,具有比例+微分的控制器,就能够提前使抑制误差的控制作用等于零,甚至为负值,从而避免了被控量的严重超调。所以对有较大惯性或滞后的被控对象,比例+微分(PD)控制器能改善系统在调节过程中的动态特性。
输出限定
当PID控制输出值超过了设定的输出上下限值时,则按照设定的输出上下限值输出。
我就知道你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