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俗易懂的学会三菱FX PLC的寻址方式? ...
如何通俗易懂的学会三菱FX PLC的寻址方式?

楼主(2024-03-25):
继电控制系统离不开各种接触器、继电器等的接线。同样的,PLC的编程,离不开各种软元件(编程元件)的应用。而寻址方式,简单来说,就是对各种软元件的操作方式。
这就好比你妈妈找你回家吃饭,她的方式有很多,可以采用夺命连环CALL的电话方式、可以亲自去找你当场把你提回来、或者叫你老爸去找你的间接方式……
想要学习寻址方式,就得对各种编程软元件有一定的了解,我在之前的文章中也有分享过相关的知识,这次我们再来复习一下。
一、编程软元件
PLC的软元件,功能类似于继电控制电路的按钮、开关、继电器、计数器等,又因为PLC是在继电控制电路的基础上发展来的,所以软元件又被俗称为各种继电器。它们看不见、摸不着,隐藏在PLC内部。但问题不大,我们只需了解了解它们即可!
1、位软元件
位软元件只有两种状态,要么通要么断,就像是一道门,要么开要么关。在FX2N PLC中的位元件有输入继电器X、输出Y、 辅助继电器M和状态寄存器S,其中定时器T、计数器C的触点也算位元件。除了X、Y能和PLC的外部电路直接连接,其他软元件都是在PLC内部各司其职。
在FX2N PLC中,不管是位元件还是字元件,只有X、Y是按八进制排序,所以对于X、Y而言,是不会出现8、9两个数字的,例如X8、Y9等。
X继电器只有常开、常闭两种触点状态,没有线圈,但Y、M、S均有触点和线圈。除了X、Y,其他的软元件都是按十进制编排,例如位元件M、S,显然出现M8、S9等是完全没问题的。
关于位元件和接下来提及的字元件的其他内容,我在之前的文章有所讲解,在此也不再过多讲解。另外,对这些软元件的理解,还是要结合梯形图才能事半功倍哦。
2、字软元件
如果说位元件是只一个位置的座位,且把座位上有人看作1,无人看作0,那么,字元件就是一排有16个位置的座位,而且每一个位置都可能有人或无人,所以字元件由多个0和1组成。
在FX2N PLC中,字元件有很多,如定时器T、计数器C、数据寄存器D、变址寄存器V、Z,还有组合位元件Kn和常数K(十进制)、H(十六进制)。
组合位元件,顾名思义,是由多个位元件组成的字元件,当然,它们除了可以组成位元件外,还可以组成八位、12位等的软元件。组合位元件表示为Kn+组件起始号,这里的n是表示组数,每组有4位,而起始号表示组件的最低编号,例如K2X0,表示2组的8位组合位元件,从X0开始到X7。
其实,关于字元件的相关内容,我在前面的文章同样有讲到过,在这里也不打算展开讲解,但变址寄存器是接下来变址寻址的重点,所以还是有必要提一下。
三菱FX的变址寄存器有V和Z各8个,即V0~V7、Z0~Z7,它们两者区别不大,用处相同。V、Z除了具有和数据寄存器D一样存储数据的功能外,主要是用作运算操作数地址的修改。
利用V、Z修改地址的寻址方式称为变址寻址,它是PLC寻址方式的一种,除了变址寻址,PLC还有哪些寻址方式呢?我们接着往下学习。
二、寻址方式
所谓寻址,是指寻找操作数的地址。大部分指令都有操作数,这些指令寻址操作数的方式,在三菱FX中有三种:直接寻址、立即寻址和变址寻址。寻址方式的快慢直接影响到PLC的扫描速度,特别是对功能指令而言。
1、立即寻址
立即寻址中的“址”就是K、H常数,一般是源址。也就是说指令的操作数是一个常数。例如MOV K50 D10表示把常数K50移送到寄存器D10中,这里的“K50”就是MOV指令的源址,所以为立即寻址方式。立即寻址是速度最快的寻址方式。
2、直接寻址
直接寻址是指操作数就是存放数据的地址。直接寻址方式的速度次于立即寻址,但它是大多数指令的寻址方式,包括基本逻辑指令和功能指令。如下图所示,源操作数D11是数据的地址,D11里面的内容才是真正所需的数据。这就好比快递存放柜,每个格子都有具体的编号,这些编号就是地址,我们要存取快递,可以直接输入对应格子的编号。
直接寻址和立即寻址都相对简单,麻烦是变址寻址。不知道大家学起来感觉如何,反正我这种直脑筋学起来比较吃力。
3、变址寻址
变址寻址,上文已提到过,它是通过变址寄存器V、Z来修改操作数的地址。几乎所有的软元件都可以和V、D组合进行变址,但具体能不能变址,还得看各个指令的要求,这在我上篇文章就有提到过一点,功能指令中“·”的标记就是和变址有关,如下图所示。
在三菱FX PLC中,可以进行变址操作的软元件具体有:X、Y、M、S、KnX、KnY、KnM、KnS、T、C、D、P和常数K、H。
变址寻址的应用,我们以下图的例子说明。如MOV D1V1 D2是指把D1V1的数据送到D2中去,这里的D1V1代表的又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V和Z作为变址寄存器,它们是字元件,本身就可以保持数据的,若此时V1中所存的数据为K10,即十进制的10,那么D1V1就表示了D1+10=D11,也就是说,源址从D1变成了D11,V1里的数据就是地址的偏移量。
显然,V、Z变的只是软元件的编址,而不会改变软元件的类别,如上图的软元件是数据寄存器D,变址后的软元件依然是D。
再如变址操作数X0Z0,已知变址寄存器Z0中的数据为K6,此时该操作数的地址是多少?相信大家都能马上看出来X0Z0=K0+K6=X6,也就是此时该操作数的地址为X6。在这里要说明的一点是:V0、Z0也可直接写成V、Z,所以X0Z0可以写成X0Z。
上文中提到,组合位元件也是可以变址的,例如K2M0V3,已知V3的内容为K5。该组合位元件变址前的地址为M7~M0,组件起始号为M0,如下图所示,可见变址后的地址为K2M5。
在这里要提醒的一点是,大家可千万不要写成K0+K3哦,因为有些人可能粗心大意,直接把变址寄存器的编址当作地址偏移量进行相加了,没错,这个粗心的人就是我!
变址寻址的应用还有很多方面,这里我也不一一展开分析啦,因为我觉得,这些应用只有在自己动手编程的时候才能真正的理解其意义并熟练运用。
最后,这次的学习分享就到这里吧,大家有什么指点的欢迎留言评论!
注:本文章内容都是基于三菱FX PLC所写选自《三菱FX系列PLC功能指令详解》第一章第3~5课时
(技成培训原创,作者:杨思慧,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必究!)
爆!2020低压电工国家题库完整版
从0到1的电工成长计划,还在迷茫的电工值得一看!
喜欢点这里
免费学PLC和电工课程,点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