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三菱FX PLC学习之功能指令格式解读

楼主(2024-03-25):
随着自动化技术的发展,PLC已不仅仅是用于替代传统的继电控制系统。由于CPU的植入,PLC可以说是一台微型电脑,它除了能处理逻辑开关量外,还可以用于对数字的变换、运算、处理PLC与外部设备的数据传送和控制,以及程序流程控制等。这些强大的功能基本是得益于PLC的功能指令。

PLC的功能指令,区别于PLC的基本逻辑操作指令(对开关量和二进制位进行逻辑操作的指令),又叫应用指令,它使PLC在其他领域中得到广泛应用,如模拟量及PID控制、运动量及定位控制、网络通信应用等。
知道了PLC的功能指令如此重要,在充分(其实只学了一遍)学习完《三菱FX PLC编程与应用入门》后,接下来我就要大刀阔斧,学习PLC的功能指令了。

三菱PLC的功能指令有上百条,而且还在持续增加,另外,它的功能指令不像基本逻辑指令那样编程时可以点击菜单栏使用,而是要记住相应的助记符,如MOV(传送指令)、ADD(加法指令)等。谈及“记住”,我就开始担心我这脑子会过负荷了,so sad~

不过,不管多难,学习的步伐还是不能停下了,只要持之以恒,我相信,总有一天我能把PLC玩转于股掌之间(做梦呢)。现在,我们正式开始认识功能指令吧!

一、三菱PLC功能指令的分类

三菱PLC的功能指令虽然有很多,但基本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基本功能指令:常用的功能指令,包括程序流程控制指令、传送与比较指令、移位指令等。

2、数值运算指令:对数值进行各种运算的指令,包括二进制运算指令、浮点运算指令、逻辑位运算指令等。

3、数据处理指令:对数据进行转换、复位等处理的指令,包括码制转换、编码译码、信号报警及各种数据处理指令等。

4、外部设备指令:PLC与外围设备进行联系和控制应用的外围设备指令,如通信、特殊模块读/写、PID运算及变频器通信控制指令等。

5、高速处理指令:包括PLC内置高速计数器的处理指令和影响PLC操作系统处理的PLC控制指令。

6、脉冲输出和定位指令:与定位控制有关的指令,包括脉冲输出控制指令、定位控制指令等。

7、方便指令:以简单指令形式完成复杂的控制功能指令。

8、时钟运算指令:对时间和实时时钟数据的运算、比较等处理的指令。

PLC功能指令之多,连它的分类都不少,不过这些分类我们也无需死记硬背,只要在后续学习各种指令时知道它们的用处就可以了。
功能指令繁多且在不断更新,对于这一点,就需要我们学会查阅编程手册。那么,编程手册中关于功能指令的规定又有哪些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二、功能指令格式的解读

上图是在三菱FX编程手册中应用指令说明的截图,其中包含的信息有哪些呢?

1、执行形式

如上图所示,执行形式包括功能号和指令符号、执行位数、执行形式。
1)功能号和指令符号:如图中的FNC 20表示该指令的功能号,也就是指令地址号;ADD是指令的符号,也就是助记符。助记符是需要我们记住的,因为在编写梯形图时,功能指令的使用就是通过输入它的助记符实现。2)执行位数:功能号左边的两个方格表示的指令的执行位数,通过虚线和实线表示其4种可能,如下图所示:

图(1)上虚下虚表示该指令与16位、32位无关;图(2)上实下虚表示该指令仅用于16位;图(3)上虚下实表示该指令仅用于32位,方格中的“D”表示该指令执行32位时,助记符前要加字母“D”,如加法指令ADD在执行32位操作数时,应该输入“DADD”;图(4)上实下实表示该指令可用于16位、32位。
3)执行形式:有2种,分别是连续执行型和脉冲执行型。连续执行型是指驱动条件成立时,在每个扫描周期都执行一次该指令;脉冲执行型是指驱动条件成立一次,仅在信号的上升沿(驱动条件由OFF变至ON),指令执行一次,与扫描无关。执行位数用功能号右边的两个方格通过虚线和实线表示,有3种可能,如下图所示:

图(1)上实下实表示该指令可以连续执行,也可脉冲执行;图(2)上虚下实表示该指令只可连续执行;图(3)上实下实表示该指令可以连续执行,也可脉冲执行,其中上方格中的三角形表示该指令在连续执行时要注意终址变化。
执行形式的查看不至于难倒大家,但要真正理解这些指令的执行过程,我认为只有我们真正去学习各个指令的时候,再结合这些说明,才会事半功倍,更熟练的掌握指令的应用。

2、指令功能和动作

如上图所示为功能指令在梯形图中的应用格式,不同的助记符代表不同功能的指令,如图中的ADD表示加法指令,其动作是:当驱动条件X000=“ON”时,将D10中的数加上D12中的数,结果存入D14中。
其中S表示源址,是参与功能操作的数的地址,也称源操作数,如图中的“S1·”、“S2·”可以有多个,其中“·”表示该地址可以利用变址寻址方式改变源址。D表示终址,又称目标地址、目标操作数,如图中的“D·”,可以有多个,用D1、D2……加以区分。

3、适用软元件

适用软元件是指应用指令的操作数(原址和终址)可采用PLC的软元件。不同的指令,其适用软元件也不同,如下图所示分别为FOR和CMP的适用软元件。

从图中我们可以得出:FOR指令源址的适用软元件有字元件K、H、KnH、KnY、KnM、KnS、T、C、D、V和Z;而源址的适用软元件有字元件KnY、KnM、KnS、T、C、D、V和Z。其中K与H是常数,在PLC中作软元件处理;KnH、KnY、KnM、KnS是组合位元件。关于组合位元件还有其他软元件的知识,我在之前的文章中已作过分享,在此就不再赘述。

另外,在编程手册中,功能指令的说明还有程序步、适用机型、影响标志等内容,这些内容掌握与否,并不阻碍我们学习功能指令,所以我在这里也不再详解啦,大家感兴趣的可以自行了解。
那么,这次关于功能指令解读的分享就到这里。 选自《三菱FX系列PLC功能指令详解》第一章第1、2课时

(技成培训原创,作者:杨思慧,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必究!)

往期推荐

喜欢点这里

免费学PLC和电工课程,点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