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三菱FX系列PLC

楼主(2024-03-25):
【提示】点击标题下蓝字电工之家关注
商务合作请联系QQ:2226701662
电工之家QQ群:①群:468193845
                           ②群:522898769

三菱FX系列PLC硬件

1、产品名称

2、序列号

3、配置

规则:最大256个I/O

  检查24V DC公共电源的负载    在对应的表中找到扩展I/O的数目,计算出剩余电流,给外部感应器提供电源

二、端子布局

1、MPU-基本单元      继电器输出      24V DC输入

2、MPU-基本单元      晶体管输出

3、扩展单元     ( 自带电源)

4、扩展功能块

5、FX0N扩展功能块

6、MPU-基本单元      AC 110V输入

三、安装说明

  FX2N系列产品安装的安全性和便捷性在设计时已有充分考虑

FX2N系列产品不管是系统还是单件安装,都必须安装在合适的封闭空间内

选作安装的封闭空间必须满足当地和国际标准

1、FX2N产品外形

2、FX2N Run/Stop 控制

FX2N的Run/Stop可以通过下面的方法控制

紧邻编程接口的Run/Stop开关

通过系统参数定义的标准输入(X0 ~ X17;FX2N-16M☆单元的X0 ~ X7)

个人计算机或其它外部编程设备的远程控制信号

  元器件应避免安装在下列区域:大量或导电灰尘,腐蚀或可燃性气体,潮湿或淋雨,过热,有规则冲击或震动频繁的场合。

●   特别要注意安装过程中防止碎片掉入元器件内部,比如导线切割碎片等。

●   一旦安装结束,要清除保护纸带,以防止过热。

●   确保元器件的安装远离高压电缆,高压设备以及大功率设备

5、DIN导轨安装

元器件可以可卡在35mmDIN导轨上。要从导轨上卸下元器件,首先要拉开卡住DIN导轨的弹簧夹,一旦弹簧夹脱离导轨,元器件向上移即可卸下。

     ●   在震动频繁的区域切记不要使用DIN导轨安装方式

7、扩展板的安装

要在FX2N系列MPU的左侧安装特殊功能扩展板

①   取下FX2N端盖

②   功能板插入连接器,并对好螺丝孔

③   使用M3自扣螺丝将功能板固定在基本单元上,扭矩为0.3~0.6N·M(3~6Kgf·cm)

④  从端盖上,用刀或老虎钳取下切槽部分,以便访问功能板

     FX2N-232-BD提供有接地桩子,在安装之前先要固定在板上

FX2N系列MPU安装特殊功能扩展板示意图

四、电源

FX2N产品的配线遵循方便和安全的原则设计。

FX2N产品的安装,由熟悉本地和国际标准的受过相关培训的电工完成

1、配线注意事项

     ●   输入和输出信号不要使用同一颗多芯电缆

     ●   I/O信号电缆不要靠近电源电缆,不要共用一个防护套管,低压电缆最好与高压电缆分开并相互绝缘。

     ●   如果I/O信号线的距离较长时,要考虑信号的压降以及可能造成的信号干扰问题。

2、接线端子

3、输入电源

接交流输入时,“火”线必须接到“L”端,零线必须接在“N”端

接直流输入时,电缆正极必须接到“+”端,电缆负极必须接在“-”端

电源电缆绝不能接到元器件的其它端子上

电缆的的截面积不小于2m㎡

  对电源的要求(所有FX2N-☆ ☆ M/E类的基本单元)

     ●进行维修作业时,要有可靠的方法使系统与高压电源完全隔离开

     ●急停的状态下,通过外部电路来切断基本单元和其它配置单元的输入电源(如图)

外部电源输入电路

外部电源输入电路说明

4、接地

接地线截面积不小于2mm*mm

接地电阻不大于100欧姆

接地点与大功率电路不要接同一个地

强烈推荐接地,但即使接地不良或不接地,PC也能正常工作

5、电源公共端

  如果在已安装的系统中从PC到功能性扩展模块都使用电源公共端子,则要连接0V端子

     ●不要接24V端子

     ●PC的24V端子不能接外部电源

     ●外部DC输入不能与FX2N的SELV方面混为一体

五、输入

1、24V DC输入

1.1  输入特性

1.2 典型接线---源极(输入接正极,S/S负极)

1.3 典型接线---漏极(输入接负极,S/S正极)

典型接线--- 接线图说明

1.4 输入连接电路---使用PC内部电源

  1.5 输入连接电路---使用外部电源激活输入

  1.6 二极管和输入串联

2、AC 110V 输入

2.1  FX2N-xxMRUA1/UL输入特性

FX2N-8EX-UA1/UL输入特性

2.2 典型接线

典型接线--- 接线图说明

2.3  编程告示

     ●使用AC110V单元式,由于“ON/OFF”时间长,因此不能使用高速计数和中断程序不能用 ●下面的指令也不可用

六、输出

1、继电器输出

1.1  FX2N继电器输出特性

  1.2  可靠性测试

下表是利用1秒ON/OFF周波测试得到对结果。

请注意由于冲击电流导致的过流会大大减少继电器的使用寿命。在使用感应交流负载如接触器线圈或电磁阀时,其额定寿命为20VA下工作500,000次

1.3 典型接线---继电器输出

典型接线---接线图说明

2、晶闸管(SSR)输出

2.1  FX2N晶闸管输出特性

  2.2  冲击电流

冲击电流越小越好。均方根(Irms)<0.2A。 Irms的计算参考等式1     Ir---冲击电流(A)            Tr---冲击时间(秒)    Is---开关电流(A)             Ts算---开关时间(秒)

2.3 典型接线---晶闸管输出

典型接线---接线图说明

  3.2  响应时间

3.3 典型接线---晶体管输出  FX2N-☆☆ MT-ESS, FX2N- ☆☆ ET-ESS, (源极)

3.4 典型接线---晶体管输出  FX2N-☆☆ MT, FX2N- ☆☆, (漏极)

典型接线---接线图说明

3.5  负载的安全

       ● 确保所有负载都在PC输出的同侧。

       ● 负载不能同时工作(如电机运转方向的控制)

       ●在对安全的严各要求的场合,不能只依靠PC的程序来保证,而要在所有存在安全危险的电路中加入相应的机械互锁

七、诊断

1、初始检查

2、基本诊断

   下面的诊断功能有助于确认常见错误

2.1 Power ON, PC OFF

2.3 PROG.E LED 闪烁

2.4  CPU.E LED ON

3、常见错误

---  I/O线路上的某些点的继电器的接触点接触不良

--- 外部所使用的I/O设备超出其规定的工作范围

--- 输入信号的发生时间过短,小于程序的扫描周期--- 24V DC 电源过载

4、更换电池

   关闭PC电源。

   撤除PC端盖(Z),从支架上取下电池,拔除连接并更换

重新放好电池并安装端盖

!注意:电池的更换必须在20秒内完成,否则保存在PC RAM中的数据可能会丢失

5、维护保养

---  电池的寿命为5年(使用FX-RAM-8时为3年)

--- 检查面板内部温度--- 检查面板空气过滤器是否良好

--- 检查端子或固定设备的松动(由于振动)

6、错误标志位

电源下降及其有关的标志位

6.2 M8060 ~ M8069

7、错误寄存器

6.2 D8060 ~ M8069

I/O配置错误

8、错误代码

9、指令列表

按数字顺序:

按字母顺序A-N:

按字母顺序O-Z:

10、内部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