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教你三菱FX系列PLC如何接线并通过RS-232进行下载程序

楼主(2024-03-25):
今天简单给大家介绍下三菱FX系列PLC如何接线和如何通过RS232进行下载程序,简单的说明帮助大家能快速与PLC通讯,并自己接线运行自己编写的程序。

如何通过RS232进行通讯

1、首先安装RS232数据线的驱动:

(1)插上你购买的RS232转USB的数据线,点击随线带的光盘,安装对应的驱动。

(2)或者通过打开设备管理器找到未识别的USB设备,点击更新驱动程序,找到光盘中对应的INF文件进行安装即可。

2、再安装完驱动程序后在【控制面板】-【设备管理器】中找到端口,看下我们这里分配的端口是多少(我这里是COM4),在三菱PLC中通信设置中要用到。

3、打开你要下载FX PLC程序,执行菜单命令【在线】-【传输设置】,如下图设置:

4、在按上图设置完成后,点击通信测试,可以测试下是否通信成功。之后点击确认(一定要点击确认哦,要不通信端口是改不过来的)

5、下载PLC程序,执行菜单命令【在线】-【写入PLC】。

你的程序就成功写入PLC中了,之后选择监视模式或监视修改模式,如下图所示:

关于三菱FX系列PLC接线简要说明下:

1、数字量输入:

X0‐X27输入为低电平有效。外部传感器(接近开关/光电开关/磁性开关)请选用NPN输出类型。漏型输入电流为5mA。(输入端COM和电源输入0V互通,可以不用连线)

2、数字量输出:

控制5‐24VDC负载,Y0‐Y17输出为NPN类型,输出电流最大1A,可以直接控制气动电磁阀,中间继电器(2nj,4nj等等)。CMx接电源‐端,Yx接负载‐端,负载+端接电源+端。(液压电磁阀,接触器不能直接控制,请使用中间继电器或者放大板来进行驱动)

3、模拟量输入:

模拟量输入(0V为输入基准电压)AD0输入0-10V信号对应D8112=0-4095数值AD1输入0-10V信号对应D8113=0-4095数值D8080‐D8081是AD0/AD1的滤波寄存器,数值1‐2000,默认数值1000。

4、模拟量输出:

模拟量输出(0V为输出基准电压)

D8116=0-4095数值对应DA0输出0-10V信号

D8117=0-4095数值对应DA1输出0-10V信号

我的PLC模板是兼容FX3U,可能与FX3U有所区别,但原理是一样的,大家可以参考。

(文章来源网络仅供参考。评论处大家可以补充文章解释不对或欠缺的部分)

推荐阅读:

【实用案例】博途V15动态加密计时催款程序

电气控制原理动图,这才是你需要的干货,永久收藏

【免费下载】工控人都抢着收藏!超全西门子资料包限时免费下载啦

PLC控制柜柜体结构及布置控制原理图,电气人必须收藏!

这也太详细了,轻松掌握PLC触摸屏变频器MODBUS RTU通信

扫码加客服好友回复“交流群”进微信群

戳↓阅读原文,更多电工、PLC知识免费学!

阅读好习惯,读完点“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