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三菱FX系列PLC技术详解,看完基本都能学会

楼主(2024-03-25):
内容简介

 《图解PLC技术一点通》是“电工电子名家畅销书系”之一。本书共分八章,以三菱FX系列PLC为例进行介绍。第一章为PLC的基础知识、第二章为PLC编程语言与编程软件、第三章为FX系列PLC的基本控制指令、第四章为FX系列PLC的步进顺序控制、第五章为三菱FX系列PLC的功能指令、第六章为PLC的模拟量控制、第七章为PLC通信控制、第八章为PLC控制系统的应用实例。
  《图解PLC技术一点通》的编写注重实用性、突出应用能力的提高,起点低,内容结构完整,条理清晰,语言通俗、趣味性强,图文结合,易学易懂,结构安排符合认知规律。
  《图解PLC技术一点通》适合从事自动化应用的电气技术人员阅读,也可作为大中专院校、技校及职业院校电气专业的教材和参考书使用。

点击图片购买

以就业为导向,以技能为目标,突出应用能力的提高。根据职业岗位需求入手,突出以图说明问题,突出以技能为主,以能力为本位,以名师点拨的形式将应用过程中的典型问题进行指导。

拖动右侧滚动条可以查看全目录▼

前言

第一章 PLC的基础知识

第一节 PLC介绍

一、PLC的定义

二、常用的PLC

三、PLC的特点、性能指标及分类

四、PLC的基本结构

五、PLC的工作原理

六、PLC的编程元件

【名师点拨】认识PLC

第二节 PLC常用外部设备与接线

一、PLC常用输入设备与接线

二、PLC常用输出设备与接线

【名师点拨】初学PLC接线常遇到的问题与对策

第二章 PLC编程语言与编程软件

第一节 编程语言

一、梯形图(LAD)

二、指令表(IL)

三、功能块图(FBD)

四、顺序功能图(SFC)

五、结构化文本(ST)

第二节 三菱编程软件GX Developer的安装

一、GX Developer Ver.8中文编程软件的安装

二、GX Simulator6中文仿真软件的安装

【名师点拨】初学安装编程软件常遇到的问题与对策

第三节 三菱编程软件GX Developer的使用

一、GX Developer软件界面

二、创建新工程

三、梯形图编辑

四、程序的检查、下载和上传

五、程序的运行及监控

【名师点拨】PLC下载程序时出现通信失败的原因与对策

第四节 三菱仿真软件GX Simulator的使用

一、启动仿真

二、软元件的操作与监控

三、元件的状态和时序图监控

四、PLC停止运行

【名师点拨】初学者学习PLC应具备哪些设备

第三章 FX系列PLC的基本控制指令

第一节 基本逻辑指令

一、基本的连接与驱动指令

二、置位与复位指令

三、脉冲微分指令

四、其他基本指令

【名师点拨一】并行输出、纵接输出和多路输出

【名师点拨二】基本逻辑指令的应用

第二节 定时器与计数器

一、定时器

二、计数器

【名师点拨】用定时器与计数器实现的时间控制程序

第三节 梯形图的编程原则与编程方法

一、梯形图的编程原则

二、PLC的基本编程方法

【名师点拨】梯形图编程的常见问题与处理方法

第四节 小型PLC控制系统的设计

一、控制系统设计的步骤

二、控制系统设计的注意事项

【名师点拨】基本指令编程实例

第四章 FX系列PLC的步进顺序控制

第一节 顺序控制与功能图

一、顺序控制概述

二、顺序功能图的基本结构

【名师点拨】初学顺序控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第二节 步进指令与步进梯形图

一、步进指令与状态元件

二、步进指令的梯形图编程方法

【名师点拨】步进指令使用时的注意事项

第三节 单序列步进顺序控制

【名师点拨一】液料混合控制系统

【名师点拨二】单序列拓展——多周期及加入停止的操作

第四节 选择序列步进顺序控制

【名师点拨】简易洗车控制系统

第五节 并行序列步进顺序控制

【名师点拨一】组合钻床控制系统

【名师点拨二】步进顺序控制综合应用——多种工作方式

第五章 三菱FX系列PLC的功能指令

第一节 功能指令的基本知识

一、位元件和字元件

二、功能指令的格式

三、数据寄存器(D)和变址寄存器(V、Z)

四、数制与码制

第二节 数据传送类指令

一、MOV、BMOV指令

二、XCH指令

三、BCD、BIN指令

【名师点拨】数据传送类指令的应用

第三节 数据比较类指令

一、CMP指令

二、ZCP指令

【名师点拨】数据比较类指令的应用

第四节 循环移位类指令

一、ROR、ROL指令

二、RCR、RCL指令

三、SFTR、SFTL指令

【名师点拨】循环移位类指令的应用

第五节 数据处理类指令

一、ZRST指令

二、DECO、ENCO、BON指令

【名师点拨】数据处理类指令的应用

第六节 四则运算指令

一、ADD、SUB指令

二、MUL、DIV指令

三、INC、DEC指令

【名师点拨】四则运算指令的应用

第七节 跳转与循环程序

一、CJ指令

二、FOR、NEXT指令

【名师点拨】跳转与循环指令的应用

第八节 中断与子程序

一、中断与中断指针

二、EI、DI、IRET指令

【名师点拨】中断与子程序的应用

第九节 高速处理类指令

一、REF、REFF指令

二、高速计数器

三、高速计数器的应用

四、HSCS、HSCR指令

五、SPD指令

【名师点拨】高速计数器的应用

第十节 脉冲输出指令

一、PLSY指令

二、PLSR指令

【名师点拨】脉冲输出指令的应用

第六章 PLC的模拟量控制

第一节 模拟量控制基础知识

一、模拟量与数字量

二、PLC模拟量控制系统

三、特殊模块读/写指令

第二节 模拟量输入模块FX2N2AD的应用

一、FX2N2AD介绍

二、接线与标定

三、缓冲存储器BFM的功能分配

【名师点拨】如何使用FX2N2AD模拟量输入模块

第三节 模拟量输入模块FX2N4AD的应用

一、FX2N4AD介绍

二、接线与标定

三、缓冲存储器BFM的功能分配

四、检查与诊断

【名师点拨】如何使用FX2N4AD模拟量输入模块

第四节 模拟量输出模块FX2N2DA的应用

一、FX2N2DA介绍

二、接线与标定

三、缓冲存储器BFM的功能分配

【名师点拨】如何使用FX2N2DA模拟量输出模块

第五节 模拟量输出模块FX2N4DA的应用

一、FX2N4DA介绍

二、接线与标定

三、缓冲存储器BFM的功能分配

四、检查与诊断

【名师点拨】如何使用FX2N4DA模拟量输出模块

第六节 温度传感器用模拟量输入模块FX2N4ADPT的应用

一、FX2N4ADPT介绍

二、接线与标定

三、缓冲存储器BFM的功能分配

四、检查与诊断

【名师点拨】如何使用FX2N4ADPT模拟量输入模块

第七章 PLC通信控制

第一节 通信基本知识

一、硬件通信协议

二、软件通信协议

第二节 PLC网络通信

一、通信接口模块介绍

二、PLC网络的1∶1通信方式

三、PLC的N∶N网络通信

四、PLC与控制设备之间的通信方式

【名师点拨一】PLC的1∶1网络通信控制

【名师点拨二】PLC的1∶2网络通信控制

第八章 PLC控制系统的应用实例

实例一 CA6140车床的PLC改造

一、设备控制要求

二、设备控制实施方案

实例二 X62W万能铣床的PLC改造

一、设备控制要求

二、设备控制实施方案

实例三 PLC控制变频器

一、设备控制要求

二、设备控制实施方案

实例四 PLC与变频器在货物升降机系统中的应用

一、货物升降机的基本结构及控制要求

二、货物升降机控制系统的实施方案

附录 PLC功能指令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