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XCNet-PN-S实现S7-1200/1500的MODBUS地址自动映射

楼主(2024-03-25):
产品介绍

XCNet-PN-S是XCNet-PN的升级版,是一款性能特别优异的协议转换网关,它不仅支持有线的以太网通讯,还支持无线(WiFi)的以太网通讯,用于西门子自带以太网接口的PLC(S7-1200、S7-1500等)的以太网数据采集和以太网数据交换,特别适合用于不方便布线或移动的生产和工作场合,如港口机械、起重机械、钻井平台、移动小车等。

XCNet-PN-S的LAN1和LAN2口分别具备独立的局域网能力。其中LAN1口为一个四个RJ45接口,具备交换机功能,主要用于连接PLC;LAN2口为单端口RJ45,主要用于上位机通讯或PLC通讯。LAN2口和WiFi接口,可以作为S7TCP/IP的服务器和客户机,也同时支持MODBUS TCP主从站通讯,功能非常强大。

XCNet-PN-S可以实现IP地址转换的功能,即可将LAN1口所连接PLC的IP地址和端口号,映射到LAN2口和WiFi任意IP地址和端口号;方便解决了现场设备无法修改IP地址和端口号的问题。

XCNet-PN-S集成WiFi功能,XCNet-PN-S可实现AP+STATION工作方式,XCNet-PN-S连接AP热点时,模块工作在Station模式,适用于设备组网、集中监控和数据采集和数据通讯。该方式需要一个大功率且信号稳定的AP热点,将模块工作在Station模式下,并连接至该热点,则可实现局域网的集中监控。

MODBUS TCP服务器功能

本文重点介绍XCNet-PN-S的MODBUS TCP服务器功能。

点击【修改设备参数】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可以查看【Modbus映射表】参数,如果修改了其中的参数,需要点击【下载参数】按钮才能生效。

1、XCNet-PN-S内置了默认地址映射表,映射规则为全区域映射(0~65535):

线圈Coil(000001~)映射为PLC的Q区;

输入Input(100001~)映射为PLC的I区;

输入寄存器InputRegsiter映射为PLC的M区;

保持寄存器HoldingRegsiter映射为PLC的DB1数据块。

2、除了默认的地址映射外,我们也可以自定义地址映射关系,我们推荐使用【自动分配映射关系(推荐)】来配置地址映射表,在此之前,我们需要手动删除默认的地址映射表。

1)选中映射块,点击【删除映射块】来删除映射块;

2)点击【自动分配映射地址(推荐)】,添加自定义映射块。

3)我们大致可以按照以下思路来完成自定义映射块的编辑:

根据你所要读写的PLC数据是以字为单位还是以位为单位,访问类型为只读还是读写来选择【映射到Modbus区域】;

选择你所要读写的PLC的数据区域及地址偏移。

举例:读写DB1.DBW0

举例:读写0.0

举例:读写M0.0

举例:只读DB2.DBW10

4)映射表编辑完成后,可以通过地址查询确定对应关系,比如要查询DB1.DBW0对应的modbus地址:点击【映射地址查询】,按如下设置,点击【查询】按钮,可以查询到对应的Modbus映射地址。

设备运行诊断

点击【设备运行诊断】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可以查看【诊断信息】和【WiFi接口状态】。

A)【诊断信息】

B)【WiFi接口状态】

该WiFi接口状态分为AP(模块作为热点)、Station(模块连接热点);

AP(模块作为热点):可查看模块当前作为AP热点的运行参数和状态;

Station(模块连接热点):可查看模块当前连接热点的运行参数和状态

通讯测试

点击【通讯测试】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依次点击【发送】,把【循环】打上勾,点击【发送】。

这里我们读取了PLC的DB1.DBB0的数据,如果通讯正常,则会返回MB0的数据(最直观的方法:如果接收次数和正确次数一直是累加的话,表面通讯正常),可以借此来判断XCNet-PN-S模块、PLC、上位机之间的以太网连接是否正常。(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