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1200/1500PLC S7通信,看完这篇我再也不觉得通 ...
西门子S7-1200/1500PLC S7通信,看完这篇我再也不觉得通信有多难了

楼主(2024-03-25):
往期精彩文章:
电气工程师项目设计流程:一个项目中,电气工程师要做的设计思路
西门子S7-1200/1500PLC的结构化程序编程模式/套路
S7-1200/1500PLC用FB284库指令控制伺服驱动器的程序
PLC
定位
控制基础:电子齿轮比对脉冲当量和电机转速的调整作用
步进电动机与交流
伺服
电动机的性能比较,来看看跟你知道的一样吗?
怎样用软件进行交流
伺服
驱动器的增益自动调整?
变频
器的常见故障诊断与处理,码了五千字,一篇文章搞定
变频
器的种类多种多样,根据负载特性怎么选择
变频
器呢?
模拟量标定与标定变换是什么意思?你可能不知道,掌握一个公式,确实很简单
电工
最基础、最核心的知识是掌握电的回路(九):二次控制回路
怎么让两台伺服电机比例同步运行?伺服驱动器要做哪些设置?
福利:告诉你一个工控人收入翻倍的秘密!
福利:这家维修电工兼职赚钱平台, 喊您来领红包!
西门子S7-1200/1500PLC的S7通信
现代工业设备通信有串口通信和工业以太网通信,串口通信一般是基于RS485接口的串行通信,工业以太网通信是基于RJ45接口的串行通信。
也有的人把它们分为现场总线通信(不包括基于以太网的现场总线)和工业以太网通信。现场总线通信偏重于控制通信,工业以太网通信偏重于数据通信。由于工业以太网也可以做为现场总线,这种分类就不太合适了。
工业以太网通信由于设置简单、联网容易、速度快的特点,得到迅速发展。
西门子产品支持各类以太网通信,包括:S7通信(简单)、Profinet IO(最简单)、TCP通信(开放式)、ISO on TCP 通信(基于以太网的ISO)、UDP通信(开放式)、MODBUS TCP通信(基于以太网的MODBUS)等。
通信总的来说是有一定格式规律可循的,按照格式规律来做就好了,做多了就熟悉了。
S7通信协议是从字面上来看就是,西门子S7系列产品之间通信使用的通信协议。由于标准一样,所以通信简单。
S7通信是一种协议,与总线的类型无关,现在用的较多的是基于以太网的S7通信。S7通信有单边通信与双边通信之分。单边通信是指主站准备好通信数据,从站组态连接和编程。
S7单边通信组态设置
1、组态设备,在控制器中选择所要使用的PLC类型,这里选择1214C CPU PLC做为PLC1。
▼ 组态主站设备
2、如果工程为同一个项目,在“网络视图”中,可再添加一个PLC2,这里添加了一个1511-1PN CPU 的PLC为PLC2。点击“连接”按钮,在复选框中选择“S7连接”。
▼ 组态从站设备
3、点击PLC1的PROFINET接口(绿色处),在属性栏中选择“以太网地址”,在“接口连接到”栏中,添加一个新子网,如:PN/IE_1;在IP协议栏中,设置IP地址,如:192.168.0.1。
▼ PLC1子网与IP地址
4、点击PLC1的CPU模块(蓝色处),在属性栏选择“防护与安全”,在下级栏有个“连接机制”,勾选“允许来自远程对象的PUT/GET通信访问。主/从均要修改。
▼ 解锁PLC1访问限制
5、按同样的方法设置PLC2的子网和IP地址,子网名称一样即可自动连接,IP地址为:192.168.0.2。
▼ PLC2子网与IP地址
6、如两台PLC不在同一个项目,则可以右键点击PLC1的蓝色CPU区,新建一个连接。
▼ 创建新连接
7、接上一步,添加PLC1的连接伙伴,记住本地ID为100,编程要用到。左边栏为同一项目下的PLC。主动建立连接的PLC为从站。
▼ 创建新连接
8、点击“S7_连接_1”可查看连接属性,在连接属性中设置伙伴的IP地址,其余因不在同一项目下,默认“未知”。
▼ 设置伙伴IP地址
9、在连接属性里的“地址详细信息”中,设置连接伙伴的TSAP值,通信伙伴为S7-300,设置为03.02;通信伙伴为S7-1200/1500,设置为03.01。
▼ 地址信息设置
10、在同一项目下组态到第五步就可以结束了。
在服务器端不用编程,在客户端(从站)添加GET(得到、接收)/PUT(给、发送)指令编程,也可以在块参数中组态连接。
比如GET(得到、接收)/PUT(给、发送)M:P#M100.0 WORD 5;
比如GET(得到、接收)/PUT(给、发送)DB:P#DB1.DBX0.0 INT 5。
▼ 简单编程
因状态字不保持,要保存状态的话,需要加传送指令。
还可以收发I、Q区的数据,但不建议这样做,因为S7通信不是实时通信。
感谢阅读指正,关注了解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