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7-1200 与S7-1500 中优化的 DB 块和标准 DB 块有哪些区别?

楼主(2024-03-25):
【导读】在 TIA Portal  中为S7-1200/S7-1500 CPU 添加一个 DB 块时,其缺省属性为优化的 DB ,那么使用优化的DB块究竟有什么好处呢?

PLC价格还要涨多久?

电气人上哪接单靠谱?
(一)优化的 DB 块与标准的 DB 块整体对比如下表所示:

标准 DB优化 DB
数据管理取决于变量的生明。用户可以生成用户定义或一个内存优化的数据结构。数据被系统管理和优化。用户可以生成用户定义的数据结构,系统进行优化以节省内存的空间。
存储方式每个变量的存储地址在 DB 块中每个变量的偏移地址可见每个变量的存储地址由 CPU 自动分配,无偏移地址。
访问方式可通过符号地址、绝对地址以及指针方式寻址仅可通过符号地址访问
下载无需初始化功能不支持支持(仅 S7-1500)
访问速度
数据保持性以整个 DB 块为单位设置保持性DB 块内的每个变量均可单独设置保持性
兼容性与 S7-300/400 PLC 兼容与 S7-300/400 PLC 不兼容
出错几率绝对地址访问 (例如 HMI 或间接寻址 ),声明修改后可能导致数据的不一致。缺省为符号访问,不会造成数据的不一致,例如 HMI 只与符号名称对应。

(二)S7-300/S7-400 与 S7-1200 以及 S7-1500 DB 参数的对比如下表 0所示:

S7-300/400S7-1200S7-1500
DB 的最大容量64 KB64 KB标准 DB 64KB,优化 DB 最大 16 M。
DB 的最大块号1600065535
DB 块类型标准 DB优化 DB、标准 DB(取决于DB块的属性)

(三)可通过修改 DB 块的属性将 DB 块修改为标准 DB 块或优化的 DB 块,如下图所示:

如 DB 块属性为标准 DB 块,该 DB 块内变量的偏移地址(offset)被编译后会出现,标准 DB 块与优化的 DB 块对比如下图 所示:

(四)S7-1200/1500 CPU中,标准 DB 块与优化的 DB 块在 PLC 中存储方式:

(1)S7-1200 CPU中,标准 DB 块与优化的 DB 块在 PLC 中按照下图 方式存储。

(2)S7-1500 CPU中,标准 DB 块与优化的 DB 块在 PLC 中按照下图 方式存储。

(3)在 S7-1500 CPU 中,相比于标准的 DB 块,优化的 DB 块提供更快的访问速度,其根本原因与 CPU 的编码方式有关,如下图所示:

(五)与标准的 DB 块相比,优化的 DB 块有以下优势:
(1)提供更快的访问速度:
    以符号寻址,编程者无需考虑 DB 块中每个变量存储的具体地址,每个变量在 CPU 中存储的位置由 PLC 的系统自动进行分配;CPU 与 HMI (如 Panel)连接时,由于优化的 DB 是靠符号寻址,所以当 PLC 变量连接到 HMI 后,PLC 侧对变量做的修改,HMI 无需重新下载;对 DB 块内的任意位置对变量进行添加及删除,或对变量的类型进行修改(如将Tag_1的属性由 byte 修改为Word),不会引起该 DB 块其它变量的使用;
(2)S7-1200/S7-1500中如有以下应用,必须使用标准 DB 块:
    与其它 CPU 建立 S7 单边通信时(PUT/GET),用于存储发送区数据和接收区数据的 DB 块;与 Wincc V7.2 进行 HMI 连接时,Wincc V7.2 访问的 S7-1200/S7-1500 CPU 的 DB 块只能是标准的 DB 块;使用Simatic Net V8.2 与S7-1200/S7-1500 PLC进行 OPC 连接时,OPC 服务器访问 S7-1200/S7-1500 CPU 的 DB 块只能是标准的 DB 块。

大家都在看

【视频】德国工程师是如何制作PLC柜的?

【视频】德国威图电气柜是如何生产出的?

【视频】德国工程师的办公环境是怎样的?

【视频】PROFINET为何比PROFIBUS更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