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分享||S7-1200与S7-1500中优化的DB块和标准DB块有哪 ...
技术分享||S7-1200与S7-1500中优化的DB块和标准DB块有哪些区别?

楼主(2024-03-25):
【轻松学习,无鸭梨】2016年8月,开课在即,开放预约中,提前预约,启程自动化培训将可以提供全额贴息贷款,轻松学习,分期还款!无鸭梨!!!详情咨询后面二维码跟启程美女联系!![plc+系统集成+伺服运动控制+变频驱动+组态+电气设计]2个月封闭式实训!!9月就业!!
Tel:廖老师18575561878 袁老师18681539568
内容摘要:
在 TIA Portal V12 中为S7-1200/S7-1500 CPU 添加一个 DB 块时,其缺省属性为优化的 DB ,优化的 DB 块与标准的 DB 块整体对比如下表 01 所示:
在 TIA Portal V12 中为S7-1200/S7-1500 CPU 添加一个 DB 块时,其缺省属性为优化的 DB ,优化的 DB 块与标准的 DB 块整体对比如下表 01 所示:
标准 DB
优化 DB
数据管理
取决于变量的生明。用户可以生成用户定义或一个内存优化的数据结构。
数据被系统管理和优化。用户可以生成用户定义的数据结构,系统进行优化以节省内存的空间。
存储方式
每个变量的存储地址在 DB 块中每个变量的偏移地址可见
每个变量的存储地址由 CPU 自动分配,无偏移地址。
访问方式
可通过符号地址、绝对地址以及指针方式寻址
仅可通过符号地址访问
下载无需初始化功能
不支持
支持(仅 S7-1500)
访问速度
慢
快
数据保持性
以整个 DB 块为单位设置保持性
DB 块内的每个变量均可单独设置保持性
兼容性
与 S7-300/400 PLC 兼容
与 S7-300/400 PLC 不兼容
出错几率
绝对地址访问 (例如 HMI 或间接寻址 ),声明修改后可能导致数据的不一致。
缺省为符号访问,不会造成数据的不一致,例如 HMI 只与符号名称对应。
表 01.
S7-300/S7-400 与 S7-1200 以及 S7-1500 DB 参数的对比如下表 02 所示:
S7-300/S7-400
S7-1200
S7-1500
DB 的最大容量
64 KB
64 KB
标准 DB 64KB,优化 DB 最大 16 M。
DB 的最大块号
DB 块类型
标准 DB
优化 DB、标准 DB(取决于DB块的属性)
表 02.
可通过修改 DB 块的属性将 DB 块修改为标准 DB 块或优化的 DB 块,如下图 01 所示:
图 01.
如 DB 块属性为标准 DB 块,该 DB 块内变量的偏移地址(offset)被编译后会出现,标准 DB 块与优化的 DB 块对比如下图 02 所示:
图 02.
S7-1200 CPU中,标准 DB 块与优化的 DB 块在 PLC 中按照下图 03 方式存储。
图 03.
S7-1500 CPU中,标准 DB 块与优化的 DB 块在 PLC 中按照下图 04 方式存储。
图 04.
在 S7-1500 CPU 中,相比于标准的 DB 块,优化的 DB 块提供更快的访问速度,其根本原因与 CPU 的编码方式有关,如下图 05 所示:
图 05.
与标准的 DB 块相比,优化的 DB 块有以下优势:
提供更快的访问速度;
以符号寻址,编程者无需考虑DB 块中每个变量存储的具体地址,每个变量在CPU 中存储的位置由PLC 的系统自动进行分配;
CPU 与HMI (如Panel)连接时,由于优化的DB 是靠符号寻址,所以当PLC 变量连接到HMI 后,PLC 侧对变量做的修改,HMI 无需重新下载;
对DB 块内的任意位置对变量进行添加及删除,或对变量的类型进行修改(如将Tag_1的属性由byte 修改为Word),不会引起该DB 块其它变量的使用;
S7-1200/S7-1500中如有以下应用,必须使用标准DB 块:
与其它CPU 建立S7 单边通信时(PUT/GET),用于存储发送区数据和接收区数据的DB 块;
与Wincc V7.2 进行HMI 连接时,Wincc V7.2 访问的S7-1200/S7-1500 CPU 的DB 块只能是标准的DB 块;
使用Simatic Net V8.2 与S7-1200/S7-1500 PLC进行OPC 连接时,OPC 服务器访问 S7-1200/S7-1500 CPU 的DB 块只能是标准的DB 块。
免责声明:本文系网络转载或改编,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涉及版权,请联系删除!
启程自动化培训 中国领先的自动化培训服务提供商
培训项目:PLC 系统集成+运动控制+机器人+机器视觉
搞自动化培训我们是认真的!
公众微信ID:gongkong8
长按二维码关注启程自动化培训公众号
课程咨询 美女微信
长按二维码 关注启程美女的的个人微信号
点击下方“阅读原文”了解启程自动化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