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1500上使用增量编码器。(电气接线与CTRL-HSC块 ...
S7-1200/1500上使用增量编码器。(电气接线与CTRL-HSC块以及编码地址)独家讲解

楼主(2024-03-25):
大家好,这里是十天学会PLC,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内容是,如何在S7-1200与1500上使用增量编码器,如何进行接线,以及对于控制编码器的CTRL-HSC功能块的使用方法与编码器编译后的编译地址查询)!大家可以通过我的操作演示,进行逐步的实验,应该可以顺利的调试完成,如果调试过程中有什么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工作QQ:1474917575,随时为您答疑解惑!
文章阅读需要4-5分钟时间。
第一步:检查设备是否具有高速接口!
首先,对于1200和1500来说,必须要有高速的输入接口,这是第一位的,如果您的模块没有高速输入接口,则无法进行下面的调试,如何查看自己的PLC是否具有高速接口,可以在TIA博途软件的目录信息内查看:这一步大家先不要组态编码器,只需要查看是否具有对应功能,我们一步步来,后面会告诉大家如何组态!
(进入目录信息)
(红色方框内表示此PLC具有高速输入接口)
一般来说,1200的PLC本体是可以配置高速接口的,如果是1500,则需要在CPU后配置具有高速接口的高速DI模块;
第二步:将增量式编码器正确电气接线
下图给出了增量式编码器的接线方法,具体大家可以按图施工。
第三步:开启PLC的高速计数功能
电气接线完成之后,我们需要在TIA博途软件中,打开PLC对应的高速计数功能,这一步也很关键,如果大家其余工作都完成了,但是这一步没有打开,则会造成编码器无数据无反应,具体操作如下:
按照上图启用以后,我们看下图,PLC提供了6个高速接口,每一个接口都具有高速检测功能,您这边有几个编码器就开启几个通道,通道分别是:HSC1-HSC6,这边建议大家不要去多开,如果没有用到,就不要开启,以免造成CPU的资源浪费,我们这边接入了4个编码器,则小文就打开HSC1\HSC2\HSC3\HSC4四个通道:
开启完成后,我们需要查看每一个编码器的地址,按照接线图纸,第一个编码器的接线地址是I0.0和I0.1,大家可以翻上去看一下接线图,然后他的接口地址是HSC1,绝对地址是:ID1000,这个可以手动修改,但是建议大家不要去做修改,同时,HSC2依次往后排列,其余同理,大家可自行查看!
第四步:选择工作模式
根据您购买的编码器类型,您需要在软件中选择匹配的编码器类型,以高速PLC当前应采用何种工作模式!这一步也非常关键!例如小文这边用的是A/B计数器,则选择A/B计数器!
第五步:编辑对应控制程序
在以上操作内容均正确完成后,最后一步我们对编码器进行编程,编码器的数据我们可以通过MOV直接读走,进行数据标准化或者传送给HMI以及上位机,或者将该数据放在DB内,让其他更多智能设备进行获取!
重点我们讲一下CTRL-HSC功能块;
如果用一句大白话来说这个功能块,那小文自己理解的就是,前面的MOV用来记录电动机走了多么远,后面的CTRL-HSC则用来打扫卫生,如果电动机旋转到对应的位置了,则启动M300.0,编码器就会清零,重新计数,就这么简单!每一个功能的引脚我也说一下:
在这里讲几个重点的引脚,
第一个就是HSC的选择,这个是选择你的编码器,你这个功能块控制哪个编码器,这个大家直接点击目录,选择就行:例如第一个编码器,你就选择Local~HSC_1,如果前三步都做对了,这里的目录一定会出现Local~HSC_1,大家选择就可以了。
CV:启用新的计数值,这个的意思就是,大白话一点来说,电动机比如已经从A点到B点了,这时候编码器已经转到了1245,但是到达B点以后,你想告诉编码器,现在需要重新计0,或者1,或者1231324多少的,你就写在CV里面;
NEW CV,当这个点接通以后,则立刻将CV的值给到编码器。
我们最常见的用法就是:
M300.0接通,由于CV给了1,NEW CV是1,所以直接回零。此处的CTRL-HSC功能块就是一个编码器回0块!
每一个引脚大家都可以试一试,总体来说还是很好玩的,当你完成了以上四部内容,转动编码器的时候,ID1000会有数据跑动,你转的越多,数据越大,你反方向转,数据会减小。
按下M300.0这个点,编码器立刻回1;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是小文老师
每天一点点
学会PLC!
最后给大家推荐一个工程师可以线上接单的APP
工作之余赚点零花钱,我自己也注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