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S7-1200/S7-1500PLC硬件介绍

楼主(2024-03-25):
往期精彩文章:

电气工程师项目设计流程:一个项目中,电气工程师要做的设计思路

李工总结的模拟量控制基础知识,喜欢就拿走

PLC定位控制基础:电子齿轮比对脉冲当量和电机转速的调整作用

伺服、步进电机定位控制十条基础知识

步进电动机与交流伺服电动机的性能比较,来看看跟你知道的一样吗?

怎样用软件进行交流伺服驱动器的增益自动调整?

变频器的常见故障诊断与处理,码了五千字,一篇文章搞定

变频器的种类多种多样,根据负载特性怎么选择变频器呢?

模拟量标定与标定变换是什么意思?你可能不知道,掌握一个公式,确实很简单

电工最基础、最核心的知识是掌握电的回路(九):二次控制回路

怎么让两台伺服电机比例同步运行?伺服驱动器要做哪些设置?

福利:告诉你一个工控人收入翻倍的秘密!

西门子S7-1200/S7-1500PLC硬件介绍

S7-1200PLC是在S7-200PLC的基础上加了一个1,应该说是S7-200PLC的升级版(在世界范围上来说)。

S7-1200PLC有下面几种CPU型号:1211C、1212C、1214C、1215C、1217C。1214C为主要使用机型。其它要什么用S7-200smart代替,要么用S7-1500代替。

1214C的位存储器M为8192个字节,可扩展8个信号模块、1个信号板、3个通信模块、6路高速计数器输入、本体(100khz)+通信(200khz)共8路脉冲输出。另外,各模块的总消耗电流,不能大于1600mA。

另外西门子的大型S7-1500PLC的硬件是基于模块化设计,安装在导轨上,导轨本身没有电气连接,用U型连接器来连接各模块的电气部分,各模块有:电源模块、CPU模块、信号模块、通信模块、工艺模块等。这和三菱Q系列PLC的连接不一样。

S7-1500PLC的电源模块分为负载电源和系统电源。负载电源就是外置开关电源,为模块、传感器、执行器提供24V工作电源。系统电源用于系统供电,必须安装在背板上,在博途软件中配置。SIMATIC存储卡为S7-1500PLC的必配。

S7-1500PLC有一个显示屏,用于无笔记本电脑在现场的时候,查找部分信息。

S7-1500PLC信号模块按信号类型分类:信号模块分为数字量和模拟量模块。

按模块特性分类:信号模块分为基本型(BA)、标准型(ST)、高特性型(HF)和高速型(HS)模块。

按模块的宽度分类:35mm宽模块(另购前连接器)和25mm宽模块(自带前连接器)。

S7-1500PLC通信模块分为三大类:串行通信、PROFIBUS通信(较少用)、PROFINET/ETHERNET通信。

数字量模块接线,NPN型传感器,其PLC共同端为+;PNP型传感器,其PLC共同端为-。西门子PLC的信号模块接线中,输入端口的源型与漏型叫法与三菱PLC的叫法是相反的。西门子PLC的输入接法可源型也可漏型接线,输出接法只可源型接线(公共端为+)。

模拟量输入模块接线,根据变送器的不同,有下面几种接法:

四线制接线,模块和变送器L+\M-均接上电源+-,变送器输出+接模块通道+,变送器输出-接模块通道-,所有-端相连并接地(共地)。

三线制接线,模块和变送器L+\M-均接上电源+-,变送器输出+接模块通道+,模块通道-与电源-相连并接地(共地)。

二线制接线,模块L+\M-接上电源+-,变送器+接电源+,变送器-接通道+,通道-接电源-并接地。

模拟量输出模块接线,相对简单,不用多讲。

西门子PLC上的DC/DC/DC代表什么意思呢?

第一个DC是电源输入,第二DC是I输入信号的电源,第三个DC是Q输出信号的电源。

感谢阅读指正,关注了解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