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笔记】WINCC 7.4与博途V15.1仿真软件S7-PLCSIM V1 ...
【工控笔记】WINCC 7.4与博途V15.1仿真软件S7-PLCSIM V15 通信

楼主(2024-03-25):
请先阅读以下笔记,了解WINCC正常情况下如何连接S7-1200PLC,本篇笔记会跳过具体操作步骤,着重强调需注意的地方。
《S7-1200与WINCC7.3常规连接》 http://www.gongkongbiji.com/archives/1212
WINCC7.4与博途仿真软件S7-PLCSIM V15连接
博途软件中,硬件组态,查看PLC的IP地址,如下图 192.168.0.1
打开电脑的控制面板,选择“设置 PG/PC 接口”选项,在界面中点击“应用程序访问点”下拉列表,选择<添加/删除>,在弹出框中“新建访问点”填写名称如“S7-PLCSIM V15”,点击“添加”按钮添加访问点,完成后关闭对话框
返回“设置 PG/PC 接口”界面,“应用程序访问点”选择“S7-PLCSIM V15”,“为使用的接口分配参数”选择”PLCSIM.TCPIP.1”(与PLC连接的通信协议),完成后点击“确定“退出。
在WinCC项目中可添加此驱动,打开变量管理界面,选择“变量管理”点击鼠标右键,选择“添加新的驱动程序”,在驱动列表中选择“SIMATIC S7-1200, S7-1500 Channel”驱动。
鼠标右键“SIMATIC S7-1200, S7-1500 Channel”驱动下“OMS+”选项,选择“新建连接”新建与S7-1200 PLC的连接。右键选择连接名称,选择“连接参数”
根据上述PG/PC的设置以及PLC的IP地址设置。
运行博途仿真软件“S7-PLCSIM V15”,并下载程序
运行WINCC项目,连接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