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笔记】S7-1500与G120变频器的Profinet通信 ...
【工控笔记】S7-1500与G120变频器的Profinet通信

楼主(2024-03-25):
添加站长微信发送本篇笔记链接获取本文中的测试程序。
Profinet概述
PROFINET是自动化领域开放的工业以太网标准,它基于工业以太网技术,使用TCP/IP和IT标准,是一种实时以太网技术,同时无缝集成了所有的现场总线。所以说ROFINET是基于工业以太网用于工业自动化的创新的、开放的标准。PROFINET为自动化通信领域提供了一个完整的网络解决方案,囊括了诸如实时以为、运动控制、分布式自动化、故障安全以及网络安全等当前自动化领域的热点话题,并且作为跨供应商的技术,可以完全兼容工业以太网和现有的现场总线(如PROFIBUS)技术。SIMACIT S7-1500系列所有CPU都集成PROFINET接口,可以连接带有PROFINET IO接口的远程I/O站点,例如ET200、ET200MP、ET200SP以及第三方远程IO。
本文以S7-1500作为Profinet的控制器,以G120变频器作为Profinet驱动单元,进行测试。
组态连接
需要先安装“SINAMICS Startdrive Advanced“驱动包”
组态连接
在博途中的“设备和网络”中组态好S7-1500 需要先安装 在“硬件目录”—“驱动器和启动器”—“SINAMICS驱动”—“SINAMICS G120”—“控制单元”—选择“CU240E-2PN” 拖拽到界面中
建立组网
S7-1500 IP地址:192.168.0.100
G120 IP地址:192.168.0.2
进入G120配置页面,插入功率单元
编辑G120的IP地址以及设备名称
不同报文对应的含义
通信连接设置完成,下面要配置G120变频器的工艺参数
注:以下配置操作仅仅作为简单的测试,仅供参考,具体到实际应用需要根据现场工艺情况而定。
如下图进入“调试向导”
设置为“专家模式”
如下图配置(实际应用中按照现场工艺情况而设定)
如下图配置(实际应用中按照现场工艺情况而设定)
配置报文参数,要与通信设置的一致
如下图配置(实际应用中按照现场工艺情况而设定)
如下图配置(实际应用中按照现场工艺情况而设定)
如下图配置(实际应用中按照现场工艺情况而设定)
如下图配置(实际应用中按照现场工艺情况而设定)
如下图配置(实际应用中按照现场工艺情况而设定)
如下图配置(实际应用中按照现场工艺情况而设定)
配置完成。
分别将S7-1500与G120的程序下载至对应设备
然后重新上电G120变频器
在线查看连接状态
测试
变量表中创建如下地址
控制字含义:
16#047E 就绪
16#047F 启动
16#0C7F 正转
16#04FE 故障复位
先对QW256写入16#047E 让变频器进入就绪状态
IW256状态自己改变详细可以参考上图中状态字地址表对应的名称
向QW256写入16#047F(启动)并且向QW258写入8192(25Hz) 电机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