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工控笔记】S7-200SMART ModbusTCP通信-服务器

楼主(2024-03-25):
S7-200SMART ModbusTCP功能介绍:
资料来源于西门子官网
Modbus TCP 是通过工业以太网 TCP/IP 网络传输的 Modbus 通信。S7-200 SMART 采用客户端-服务器方法,Modbus客户端设备通过该方法发起与 Modbus 服务器设备的 TCP/IP 连接。
建立连接后,客户端向服务器发出请求,服务器将响应客户端的请求。客户端可请求从服务器设备读取部分存储器,或将一定数量的数据写入服务器设备的存储器。如果请求有效,则服务器将响应该请求;如果请求无效,则会回复错误消息。
S7-200 SMART 支持做 Modbus TCP 的客户端或者服务器,可以实现 PLC 之间通信,也可以实现与支持此通信协议的第三方设备通信。通信伙伴数量比较多的时候,可以使用交换机。

Modbus TCP 客户端:
Modbus 客户端指令MBUS_CLIENT使用 CPU 的以下资源:
占用主动连接资源。最多有8个主动连接资源
连接多个服务器伙伴时,自动生成连接 ID。
Modbus TCP 客户端使用以下程序实体:
1 个子程序
2849 个字节的程序空间
V 存储器的 638 字节模块,用于指令符号

Modbus TCP 服务器:
Modbus 服务器指令 MBUS_SERVER 使用 CPU 的以下资源
占用被动连接资源。最多有8个被动连接资源
连接多个客户端伙伴时,自动生成连接 ID。
Modbus TCP 服务器使用下列程序实体:
1 个子程序
2969 个字节的程序空间
V 存储器的 445 字节模块,用于指令符号
指令库编程后,必须从 STEP 7-Micro/WIN SMART 的为使用的指令分配库存储区地址。

STEP7-Micro/WIN SMART 从V2.4 版本开始,软件中直接集成 Modbus TCP 库指令,无需单独安装或者购买。安装软件后,Modbus TCP 指令位于 STEP7-Micro/WIN SMART 项目树中“指令”文件夹的“库”文件夹中。

指令分为客户端和服务器两种,目前指令版本为 V1.0。客户端指令会占用开放式用户通信资源主动连接,最多8个;服务器指令会占用开放式用户通信资源的被动连接资源,最多也是8个。

实际操作:

调用Modbus TCP Server—MBUS_SERVER块,并按照下图填写引脚。

编写如下程序,VB1000开始800个字作为ModbusTCP的V存储区地址;VW1000每秒钟自加1,VW1010每秒钟自加2;V3109.0作为通信连接的标志位。

分配库存储区

下载程序,打开Modbus调试软件

设置读取V存储区,从0开始读取10个地址。

设置PLC的IP地址以及ModbusTCP SERVER块的端口号(与块填写的一致)

连接成功

连接成功后,V3109.0置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