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入门西门子PLC先从S7-200 SMART 软元件学起~

楼主(2024-03-25):
PLC的编程软元件实质上为存储器单元,每个单元都有唯一的地址。

为方便不同的编程功能需要,存储器单元作了分区,因此有不同类型的编程元件。软元件是PLC内部具有一定功能的器件,这些器件由电子电路和寄存器及存储器等单元组成;它是PLC内部的虚拟元件,没有物理器件,我们看不见,摸不着;它是PLC程序执行所需要的元件。

西门子S7-200 SMART PLC所有软元件符号有13个:

I(输入继电器)

Q(输出继电器)

M(辅助继电器)

SM(特殊辅助继电器)

V(变量存储器)

L(局部变量存储器)

S(顺序控制继电器)

T(定时器)

C(计数器)

HC(高速计数器)

AI(模拟量输入映像寄存器)

AQ(模拟量输出映像寄存器)

AC(累加器)

[ 一、软元件I ]

输入继电器,也称为输入映像寄存器。在PLC的输入单元上,每一个数字量的输入点,对应着输入映像寄存器的一个位,主要用于接收外部开关信号。

PLC外部开关信号闭合时,输入继电器的线圈得电,在程序中其常开触点闭合,常闭触点断开。输入继电器触点在程序中可以不限次的使用。

[ 二、软元件Q ]

输出继电器,也称为输出映像寄存器。在PLC的输出单元上,每一个数字量的输出点,对应着输出映像寄存器的一个位,主要用于驱动外部负载。

一个输出继电器只有一个与输出端子连接的常开触点(又称硬触点),而内部常开触点和常闭触点可以有很多个。

[ 三、软元件M ]

在PLC程序设计中,经常需要一些软中间继电器,主要是起到中间过渡或辅助作用。它的功能与传统继电器控制线路中的中间继电器相同。

S7-200提供的中间继电器的地址范围是:M0.0~M31.7,共256个,分为两类:

1、普通中间继电器(非断电保持型)(M0.0~M13.7),在PLC电源中断后,状态变为OFF。当电源恢复后,程序使其变为 ON外,其它仍保持OFF。

2、断电保持型中间继电器(M14.0~M31.7),在PLC电源中断后,它具有保持断电前的瞬间状态的功能,并在恢复供电后继续断电前的状态。

中间继电器线圈由程序指令驱动,每个中间继电器都有无限多对常开常闭触点,供编程使用。

[ 四、软元件SM ]

它提供了CPU和用户程序之间传递信息的方法,可用于存储系统的状态变量、有关控制参数和信息等。用户可以使用这些位选择和控制CPU的一些特殊功能。

SM0.0 PLC处于RUN状态时,它始终为“1”或处于导通状态。

SM0.1 初始化脉冲。PLC开始运行时,SM0.1接通一个扫描周期。

SM0.5 该位提供时钟脉冲,该脉冲在1秒钟的周期时间内OFF(断开) 0.5秒,ON(接通)0.5秒。

[ 五、软元件V ]

变量存储器用来存储变量。它可以存放程序执行过程中控制逻辑操作的中间结果,也可以使用变量存储器来保存与工序或任务相关的其他数据。

[ 六、软元件L ]

局部变量存情器用来存放局部变量。局部变量与变量存储器所存情的全局变量十分相似,主要区别在于全局变量是全局有效的,而局部变量是局部有效的。

[ 七、软元件S ]

状态继电器又称顺序控制继电器,是编制顺序控制程序的重要器件,它通常与顺控指令同使用以实现顺序控制功能。

[ 八、软元件HC ]

高速计数器。普通的计数器的计数频率受到扫描周期的影响,不能太高,而高速计数器可累计比CPU的扫描周期更快的事件,高速计数器一般运用于运动控制领域!

西门子S7-200 Smart系列PLC高速计数器最多6个,编号从HSC0~HSC5,其中“HSC”是高速计数器的标识符。

[ 九、软元件AI与AQ ]

模拟量输入映像寄存器与模拟量输出映像寄存器。西门子S7-200 Smart系列PLC的CPU为模拟量信号输入端/输出端开辟的一个存储区。西门子S7-200 Smart系列PLC的模拟量输入映像寄存器与模拟量输出映像寄存器的地址是 AIW0 ~ AIW110;AQW0 ~ AQW110,共56个字,其地址只能以字地址形式进行寻址,并且字地址只能是偶数。

AIW0、AIW2、AIW4、AIW6、AIW8、 …… 、AIW110

AQW0、AQW2、AQW4、AQW6、AQW8、 …… 、AQW110

注:模拟量输入值为只读数据,模拟量输出值为只写数据!

[ 十、软元件AC ]

累加器是用来暂存数据的寄存器,它可以用来存放运算数据、中间数据和结果!西门子S7-200 Smart系列 PLC提供4个长度为32位的累加器,其地址范围是 AC0 ~ AC3,是可读写单元。

通过学习以上的西门子S7-200 SMART PLC软元件知识,不知道大家对于S7-200 SMART PLC有没有基础的理解?暂时没有理解也没关系,可以关注我们曾鑫老师的新课,快速入门西门子S7-200SMART PLC的应用~

快速入门西门子S7-200SMART PLC
课程介绍
本课程为基础入门课程,主要针对于初学者学习,方便初学者快速入门西门子S7-200SMART系列PLC的应用。

*新的课程采用了全新的制作形式和授课形式,课程弃繁从简。在课程中加入了大量的案例和动画,通过项目的选型案例来学习S7-200SMART的控制系统,通过动画效果学习接线和较难理解的理论知识,通过编程案例来学习指令的使用,让大家可以快速的入门S7-200SMART系列PLC。

讲师简介-曾鑫

技成培训网资深西门子PLC培训讲师,曾到西门子公司参加PLC应用的系统培训。

曾鑫老师精通西门子PLC的应用,三菱FX系列PLC的应用,具有多年的现场设备维护和项目调试经验。2013年开始从事自动化应用技术培训教学,主要负责西门子PLC的培训、三菱FX系列PLC的培训,致力于自动化应用技术知识的分享和传播。

从2016年开始担任深圳市龙华区政府组织的《可编程控制器设计师》公益培训的培训讲师。多次受邀到企业给企业员工进行自动化应用技术相关培训。对于自动化培训的课程设计和教学有着自己的一套理念,与西门子高级工程师、高等院校老师联合编写、出版西门子S7-1200 PLC培训精品教材,目前教材广泛用于高等院校学生学习。

课程大纲

建议以下人群学习
1)电气设计人员

2)现场电气维修和维护人员

3)自动化/电子相关专业师生

*具备电气基础知识,熟悉基本的电路控制,了解电气控制原理。

(扫码免费学习)

点分享

点点赞

点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