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5UPLC】几个简单案例,轻松搞懂计数器 ...
【三菱FX5UPLC】几个简单案例,轻松搞懂计数器

楼主(2024-03-26):
今天给大家分享几个案例,今天分享的是FX5U PLC计数器的案例。同样地,这些案例也适用了其他三菱系列PLC的,只是我们现在是以GX WORKS3软件创建的程序。
首先先了解一下FX5U PLC的计数器,注意FX5U计数器跟FX其他系列的区别在于计数器的编程软元件不同,分为计数器C和超长计数器LC。指令有两条OUT C和OUT LC,计数器的功能是OUT指令之前的运算结果由OFF→ON变化时,将指定的计数器的当前值+1,如果计数到,常开触点将导通,常闭触点变为断开。
使用的时候需要注意,计数器C的设定值的设置范围为1~65535。超长计数器LC的设定值的设置范围是0~4294967295,因为LC是属于32位的软元件。
了解了FX5U PLC的计数器的功能之后,那下面我们就看看计数器的编程案例吧~
案例1、报警闪烁灯控制
当开关(或行程开关)K1闭合时,报警扬声器(用指示灯H1替代)发出警报声,同时报警灯(用指示灯H2替代)连续闪烁60次,每次亮0.5s,熄灭1s,然后停止声光报警。
案例2、钻床自动钻孔PLC控制程序
钻床自动钻孔示意图如图,需要在工件上加工三个大孔和三个小孔。操作人员放好工件后,按下钻床启动按钮SB0,电磁阀YV0打开,液压系统将工件夹紧;压力继电器KP动作,钻床电动机起动,带动大钻头和小钻头旋转,同时进给电磁阀YV1、YV2打开,钻臂分别带动大钻头和小钻头进给开始钻孔。当钻孔到位时,大钻头和小钻头分别撞击行程开关SQ1和SQ2,大钻头和小钻头上行电磁阀分别打开,大钻头和小钻头分别上行,分别行至行程开关SQ3和SQ4处时,停止上行;当大钻头和小钻头都上行到位时,若没钻完三对孔,电磁阀YV3吸合打开,液压系统使工件旋转120度,旋转到位时撞击行程开关SQ5,停止旋转,开始钻下一组孔。如此循环。当钻完三组孔时,电磁阀YV4动作,液压系统松开工作并压下行程开关SQ6,系统进入初始状态,为下一轮工作做好准备。
IO分配:
PLC程序:
通过这两个简单的计数器案例,希望对大家在理解计数器及使用计数器进行编程能够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