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FX3U被更换为FX5U后GX Works2如何转换为GX Works3

楼主(2024-03-26):
FX5U已经销售了好几年,最近遇到有朋友询问用FX5U替换了FX3U,但是之前写好的FX3U的程序如何转换为FX5U使用的程序啊?下面就简单说一下GX Works2转换为GX Works3的步骤。下面说下简单梯形图如何更换,SFC更换后续再说,如有错误之处,请各位朋友留言指出。

1,替换工程时,请安装下述版本的工程工具:

※注意:

• 用GX Works3读取GX Works2的工程时,请事先用GX Works2实施转换。即使是已用GX Works2完成转换的工程,也可能因程序状态无法实施替换。程序中有错误时,读取会中断。

• 用GX Works3读取GX Works2的工程时,请事先删除GX Works2的安全加密(用户管理、访问权限的设置),再读出工程。GX Works2工程设置了安全加密时,读出将被中断。

• 使用GX Works3读取GX Works2的工程时,需要Administrator权限。

2,启动GX Works3。

3,打开FX3U的工程。[工程]ð[打开其他格式文件]ð[GXWorks2格式]ð[打开工程]ð选择工程(***.gxw)

4,此时会显示以下画面。显示以下更改目标机型和转换方式的选择画面。选择更改目标机型和转换方式后,请按[执行]按钮

5,替换完成后会显示下述结束信息。

6,确认“输出窗口”的机型更改结果。

※注意:

      • GXWorks3版本低于1.025B时,程序需变更为不是“无执行类型指定”。(更改为扫描等)

      • 替换工程时,可能要替换程序的指令和软元件。请确认程序的内容。CC-Link的网络参数以外的参数将被删除。请根据需要进行设定。

7,设定系统参数中CPU的型号。[系统参数]→[I/O分配设置]ð型号

8,执行转换。[转换]→[全部转换]

※替换工程时的注意事项:

• 使用GX Works3替换FX3U的工程时,程序(指令、软元件)可能发生替换,请予以注意。

• 步数会在工程替换时增加,可能导致无法写入FX5U。请确认替换后的步数。

• GX Works2中标签名使用的文字可能在GX Works3中属于保留字或禁用文字。此时,请更改标签名。指令和软元件替换的注意事项,请参照手册指令替换一览。

※参数替换时的注意事项:

将FX3U的工程替换为FX5U的工程时,参数(PC参数、网络参数)及特殊模块(智能功能模块)的设定数据会被删除,因此需使用GX Works3重新设定。

此外,GX Works3不支持以下FX3U的参数,因此需使用GX Works3重新设定。

• 网络参数(CC-Link)

• 部分智能功能模块参数

※其他功能替换时的注意事项:

※使用高速计数器的注意事项:

通过FX3U使用高速计数器(C235~C255)时,只替换为FX5U的情况下不会动作。需在参数中进行FX3系列兼容高速计数器的设定和更改程序。设定方法请参照以下内容。

※FX3系列兼容高速计数器的参数设定方法

1. 在高速计数器的指定方法中选择“长计数器指定”。

[参数] →[FX5UCPU] → [模块参数] →[高速I/O] →“输入功能”→“高速计数器”→“详细设置”→“其他”

2. 使用FX3U设定所用高速计数器的功能。

选择FX3系列兼容的计数器软元件项和预设输入的输入比较启用/禁用和控制切换。

※更改程序

参考下述程序例,更改高速计数器的程序。

※使用常规定时器时的注意事项

通过FX3U使用常规定时器(T192~T199)时,只替换为FX5U的情况下不会动作。需在参数中设定常规定时器。设定方法请参照以下内容。

※常规定时器的参数设定方法

      设定是否使用常规定时器和起始软元件编号。

[参数] →[FX5UCPU] → [CPU参数] →“存储器/软元件设置” →“软元件/标签存储器区域设置”

※关于串行通信的通信通道的分配(RS-485、RS-232C)

从FX3U替换为FX5U时,可使用的通信通道的分配有所不同。通过指令或参数设置指定的通信通道,请根据规格进行变更。

※FX3U的通信通道的分配

※FX5U的通信通道的分配

比如:将连接到FX3U上的通信功能扩展板替换为FX5U的通信板时,通信通道将从CH1变更为CH2。

      其他注意事项请根据实际情况更改参数等。FX3U,FX3UC,FX3GA等型号如何替换对应,后续更新。

兴东机电设备(深圳)有限公司

三菱电机自动化授权代理商

三菱工控产品技术培训中心

三菱工控产品维修中心

所有原创文章版权为 兴东机电设备(深圳)有限公司 所有,严禁盗用文章等相关内容。如喜欢并愿意分享,请一定通过链接方式转载分享。欢迎关注此公众号,如有三菱产品需求、技术问题,可以联系我公司:0755-829848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