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周报91期 | 三菱/3U/5U、三菱/威纶通触摸屏、变频器/伺服等问答锦集

楼主(2024-03-26):
往期周报
关注下方“PLC发烧友”,后台回复:周报。可查看往期周报内容

技成周报:91期
1.T18 D1000 D1000也是常数吗?不应该是 T18 k1000吗?

答:D1000 是16位寄存器,D1000里的值是多少 就应该延时多少。

2.关机送电PLC灯RUN灯是亮,但点击触摸屏启动后运行灯不亮,ERR灯就闪亮了?

答:不一定喔,运算错误的话也会亮灯。

3.三菱FX3U两台伺服只能单独进行往复运行,不能两台同时进行往复运行怎么解决?同时运行有冲突,同时运行不准,有台要不就不能动要不就跑错?

答:可以两个伺服可以同时运动的喔 执行两条定位指令

但是不能执行插补等高级运行 你这个现场问题我也无法给你分析了 不好意思 建议你往返测试分别测试 最后再同时测试 排除机械问题以后 再看程序问题

4.用FX3U的PLC接收编码器高速脉冲信号,经过计算电子齿轮,比输出高速脉冲信号控制一台伺服电机的程序怎么写?

答:无法实现,实现不了实时控制。

5.现在我的这块威纶通触摸屏是英语和法语之间可以切换,我想英语和德语之间切换,如何操作?

答:首先你确定一下,他用的是注释,然后切换注释的形式,还是做了很多界面,界面上面的语言不一样。这是两种方式都可以处理。

6.如何设定FX系列 PLC的密码 ,用来防止plc中的程序被下载?

答:编程软件GX WORKS2连接FX PLC后 (PLC拨码打在STOP),可以设置关键字。操作步骤为:在线-口令/关键字-登录/更改 建议设置无法解除的保护。

7.装works2提示请到最近的三芙电机FA中心、分公司或代理店咨询怎么处理?

答:安装这个版本GX Works2 1.576A.安装的时候安装到C盘,不要有中文。

8.MT6056TV1怎么没有编程插口?

答:这个型号不能用线插电脑编程,只能用U盘下载。

9.同一个编码器a相接x0,b相接x1可以吗,我不是要双计数,是要两个单计数,这是同一个编码器的A,B相当两个单计数使用?

答:可以,但是你的SPD不能同时用,比如你的X0做高速计数器,X0就不能用来检测频率会有问题的。

10.CAD2018版安装输入系列号后点击下一步,还是安装不了是什么原因?

答:先确认序列号没错,断网,关闭杀毒软件,重启电脑再试一遍,我们老师破解 也是经常操作好多遍才成功。

11.变频器读不出频率,参数地址设置号了,M8123不动作。

答:先用串口调试助手检查读取频率指令有没有发送和反馈。参照读得出来的程序修改。也可以单独把读的程序做测试看一下是不是通讯线有问题,换一条再试。

12.Plc输出公共端接24v,不管y点有没有输出,y点都有24v输出的,接成0v,就正常了,是什么情况?

答:国内用的plc一般都是漏型的,公共端就是接0V,不能反过来。

13.三菱FX3U 的PLC 坏了,换了一台新的同型号,把原PLC程序下载进去,ERROR灯常亮,故障诊断为6108未登录错误。

答:这种建议咨询厂家,一般型号相同不会出问题的。

14.威纶屏离线模拟出现Failed connect remote HMI如何解决

答:关闭杀毒软件 安装其他版本 重装系统 或者装works2自带仿真软件

15.就是这个C235236我接了有不同的编码器,然后他C235在正常的基数累加,但是我想看这个X0就是它的速度的时候,SPD这个指令他根本就没有显示。

答:C235和SPD指令无法同时使用

16.同一个pLC同一个高速输出点上,接两个驱动器,两个步进电机,结果会怎么样。

答:两个都会有干扰 输出脉冲数就不准了。

17.电脑上的编程软件和三菱PLC通讯不上是什么原因?通讯线的端口如何设置?

答:通讯不上的原因有多种,(1)可能是没有给PLC通电;(2)编程软件创建的工程类型与实际PLC类型不同;(3)可能是是通信端口设置问题;(4)用了USB转232线,但没有安装驱动或者驱动没有安装好。原因可能有多种,需要一个一个去排查。编程线主要有两种 SC-09 , USB-SC-09 ,在使用SC-09时,如果电脑没有RS232接口,需配置USB/RS232转换器,购买该转换器时,同时需要安装驱动,安装驱动后,在电脑的设备管理器中会有该转换器的虚拟RS232端口号,如COM4,编程时下载上载就要选取这个端口号。

18.三菱PLC哪些编程软件可以通用?

答:FX-GPWIN 只适合FX系列PLC编程使用;GX-Developer适合FX, Q, A系列PLC编程使用 ;GX-WORK2适合FX , Q , L系列三菱PLC编程使用。

19.触点比较指令[<= D10 K100] 应该怎么输入,为什么输入不进去?

答:输入触点比较指令可以直接在键盘输入LD<= D10 K100进行输入,注意LD和<=符号之间不需要空格,而符号和D10之间,以及D10和K100直接需要空格。还要注意假如触点比较指令是32位指令[D<= D10 K100],那么是直接在键盘输入LDD<= D10 K100,注意是LD后面加D,而不是像DMOV等其他功能指令在前面加D。

20.[MOV K2M0 K2Y0]这个指令中的K2M0和K2Y0是什么,这条指令又是什么意思?

答:K2M0和K2Y0是组合位元件,K2是组合位元件的组数,K2代表两组,而一组是四位位元件,两组也就是8位,所以K2M0就代表M0-M7八个位,K2Y0就代表Y0-Y7八个位。[MOV K2M0 K2Y0]这条指令是将K2M0的二进制数据传送到K2Y0里面,实际上是通过M0-M7的二进制位去控制输出Y0-Y7的状态。

21.三菱PLC上的ERR灯一直亮红色,这是什么原因?

答:PLC ERR灯亮红色说明有故障,故障有可能是硬件故障,也有可能是程序故障,可以通过编程软件连接上PLC后,打开软件菜单的“诊断”里的“PLC诊断”中确认到底什么故障。

22.三菱编程软件GX Developer打开工程时提示“工程初始化失败”,要怎么解决?

答:出现“工程初始化失败”的错误提示时,需要先将三菱编程软件卸载干净,再删除注册表,然后再重新安装软件。删除注册表的方法是:(1)点击“开始”按钮。(2)选择“运行”,再输入regedit,点击确定,打开注册表,(3)点击HKEY_LOCAL-MACHINE前面的加号,在打开的文件夹中找到SOFTWARE,点击前面的加号,找到MITSUBISHI,并点击鼠标右键,将该文件夹删除。如果删除了该文件夹还没用,那么再打开HKEY_CURRENT_UESR里面的SOFTWARE,再找到MITSUBISHI删除。如果删除了注册表还无法解决问题,建议重装系统。

23.在安装三菱GX Developer软件时点击setup没有任何反应怎么处理?

答:安装三菱GX Developer软件时如果双击setup之后,没有反应,且不会出现该图标,那么可以在360安全卫士里面体检修复一下,加速一下,清理下垃圾,在“任务管理器”的“进程”里将一些占内存的文件结束进程,再重启下电脑。如果操作了以上步骤还是没有反应,建议重装系统。

24.为什么我安装完了GX Developer软件在桌面没有图标,仿真软件也没有图标,是不是没有安装成功?

答:GX Developer软件安装完成,快捷图标不会自动出现在桌面的,可以在开始-所有程序-MELSOFT,找到GX Developer,再点击右键,发送到桌面快捷方式,这样桌面就会出现图标了,而仿真软件是没有单独的图标,它是集成在编程软件里面的,软件里面的“梯形图逻辑测试启动”图标即是开启/关闭仿真。

25.为什么用三菱编程软件,GX Developer,传送K59926到D0,传送不了,改成K29926就可以传送了?

答:数据寄存器D是字元件,它所存储数据的最大值是K32767,传送K59926到D0,传送不了,是因为K59926大于K32767,已经超出了其最大值,所以是传送不了的,而K29926小于K32767,所以改成K29926就可以传送了。

26.在梯形图中输入T1K20,显示软元件设置不正确是怎么回事?

答:在梯形图中输入T1K20,显示软元件设置不正确,是因为T1和K20中间没有空格,空格多少没有规定,但至少要空1格。正确的输入方法是:OUT T1 K20,注意OUT和T1,T1和K20之间都要留有空格,输入定时器指令时还需要注意不要将字母O与数字0混淆。

27.FX系列PLC的编程电缆型号是什么?

答:FX系列PLC的编程电缆型号是SC-09电缆或者USB-SC09-FX电缆。SC-09为连接电脑串口用。USB—SC09—FX为连接电脑USB口用。

28.在三菱PLC编程中置位和复位指令不是要一起使用吗?

答:在三菱PLC编程中置位和复位指令不一定要一起使用,可以只出现置位指令,也可以只有复位指令,也可以成对使用。

29.在使用三菱触摸屏报警记录显示时,选择记录模式和累计模式有什么区别?

答:记录模式: 将报警的发生状况作为历史记录采集。已恢复的报警再次发生时,作为新的报警采集。累计模式: 将最新的报警状况及累计时间、发生次数进行合计。已恢复的报警再次发生时,加到发生次数中,上次的报警信息(发生日期时间、恢复日期时间、确认日期时间)将被最新的报警信息所更新。

30.三菱触摸屏GT11,GT15可设置的窗口画面数量是多少?

答:GT11,GT15可设置的窗口画面数量是1024,可登录的画面编号是132767。

31.GT1000系列的三菱触摸屏,如何在GT Designer2中实现ASCII输入功能?

答:GT Designer2软件中新建窗口画面,在新建的窗口画面中放置库中的ASCII键盘,然后在GT Designer2软件的“系统环境”菜单中,双击“按键窗口”,选择“使用用户自制按键窗口”,再将“ASCII键画面编号”定位到新建的窗口画面。库中的ASCII键盘选择方法如下:在项目管理器中,点击“库”选项,选择某个类型的ASCII键盘,比如AV,再将AV展开,选中“AV ASCIIKEY”,在展开的“AV ASCII KEY”中选择自己需要的ASCII输入键,将其拖放到新建窗口画面上即可。

来源:技成辅导员

小编给大家整理三菱全套资料,包含:三菱软件、案例、手册等超全资料哦!扫码免费领取,不要忘记啦!

扫码免费领取
往期推荐

周报90期 | 西门子PID/模拟量/运动控制/通信等问答锦集

周报89期 | 电动机/接线/变频器/继电器/排故等问答锦集

周报88期 | 西门子200系列/1200/1500 PLC、博途、WINCC、触摸屏等问答锦集。

周报87期 | 变频器基础应用、接线、过载、过流等问题锦集

周报86期 | 电工系列经典问答,其中有你遇到的吗?

周报85期 | 三菱FX/Q系列、伺服、触摸屏一系列经典问答!

周报84期 | 西门子全系列PLC、触摸屏、WINCC博途由浅到深问题解析

周报83期 | 变频器安装、参数设置、调试、维护保养等问题解答!

周报82期 | 库卡(KUKA)机器人入门学习必备知识!

周报81期 | 西门子博途/触摸屏/WINCC/数控/200/300等问题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