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知识】三菱FX3U和FX5U有什么区别?一起来敲黑板

楼主(2024-03-26):
点蓝色字关注“设备维修屋”
三菱FX3U系列PLC是第三代微型可编程控制器,采用一类可编程的存储器,用于其内部存储程序,执行逻辑运算、顺序控制、定时、计数与算术操作等面向用户的指令,并通过数字或模拟式输入/输出控制各种类型的机械或生产过程。
三菱FX5U系列PLC同样是三菱小型plc,以基本性能的提升、与驱动产品的连接、软件环境的改善为亮点,作为FX3U系列的升级产品FX5U系列于2015年问世。

下面小编重点给大家讲讲,三菱FX3u和FX5u的区别:1、系统总线速度:FX5U系列做为fx3u的升级版,虽小而精,和FX3U作比较,系统总线速度确实是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提升了高达150倍。同时最大可扩展16块智能扩展模块,内置2入1出模拟量功能,内置以太网接口及4轴200kHz高速定位功能。

2、编程软件:三菱FX3U支持CC-LINK,可以用GXDeveloper和GXWorks2编程,但是GXDeveloper 7.11以下版本不支持Fx3U的仿真,安装高版本的才行,亲自试过GXDeveloper 8.52 + Gx Simulator 7.16可以编程仿真,至于其他版本,你可以试一试。而GXWorks2是自带仿真软件的,不需要另外安装仿真软件,初学者可以直接安装GXWorks2,安装简单,易上手。而三菱FX5U支持CC-LINKIE,只能用GXWork3编程,GXWORKS3编程软件直观的图形化操作,通过FB模块,消减开发工时。运用简易运动控制定位模块通过SSCNETIII/N定位控制,可实现丰富的运动控制。

3、更新迭代FX3U与FX2N接线最大的区别在于,3U有S/S端,通过S/S端可以对PLC变为漏型输入或源型输入,FX2N就没有此功能,顺带说明一下,早在2012年,三菱官网就发出来三菱FX2N停产的通知,维修对应日期,也仅仅是7年之内,作为老一代机型,已经慢慢退市了,现在用的人也是非常的少。新一代机子都有以太网作为基本接口,速度更快。FX5u以基本性能的提升、与驱动产品的连接、软件环境的改善为亮点,强势在市场上取代FX3U,更新迭代是必然趋势,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也应该与时俱进。学习三菱FX系列,FX2N、FX3u不再是主力,应该学习FX5U这样新一代的机子,只要对老一代的产品做相应的了解即可,当然你也可以学习老一点的机型,用来做学习plc编程的基础。

4、程序转换FX3U/FX3UC程序是可以转换为FX5U系列程序的,使用GX Works3将FX3U/FX3UC的工程替换为MELSEC iQ-F的工程。替换后的工程你需要检查一遍,可能要替换一些程序和参数,程序多指指令和软元件。
5.优势

FX5U系列PLC为三菱小型plc,是3U的一个升级板,编程软件上的改革还是挺大的。

优点:

1、系统总bai线速度不同。FX5U与FX3U,实现了每秒1.5K字节ms的通信速度,提升了150倍。

2、编程软件上可以进行模块组态,类似200smart模块组态。

3、与3U相比,多了标签自定义功能

4、64K内存,程序保存不需要电池,内置 SD卡槽 ,RS-485通讯(支持MODBUS)

5、最大可扩展16块智能扩展模块

6、内置2入1出模拟量,不需要编程,只需软件设置即可

7、内置以太网接口

8、内置4轴200kHz高速定位功能

9、编程上再也不是只有一个程序块,从上往下,5U则可以新增块编程阅读都算方便

10、新增函数FB块(C语言编写)函数:功能块与功能的总称

功能块与功能的区别是:
1、功能块可以通过OUT变量返回多种类型的值,功能只能返回单一类型的值。
2、功能块可以依靠静态变量来存储功能块所使用的数据,而功能无法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