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GX Works3将FX3U/FX3UC的工程替换为FX5U

楼主(2024-03-26):
使用GX Works3将FX3U/FX3UC的工程替换为MELSEC iQ-F的工程。
替换后的工程可能需要替换程序(指令、软元件)和参数。
替换工程的操作方法
使用GX Works3将FX3U/FX3UC的工程替换为MELSEC iQ-F的工程。
替换工程时,请安装下述版本的工程工具。
工程工具
版本
备注
GX Works3
1.020W以上
-
GX Works2
1.519R以上
随附在GX Works3中。
要点
替换FX3U/FX3UC以外的工程数据时,请先使用GX Works2更改FX3U/FX3UC为PC类型。更改为PC类型后,请使用GX Works2确认程序中没有错误,然后使用GX Works3替换为MELSEC iQ-F。
注意事项
●要使用GX Works3读取GX Works2的工程时,请事先用GX Works2实施转换。即使是已用GX Works2完成转换的工程,也可能因程序状态无法实施替换。程序中有错误时,读取会中断。
●使用GX Works3读取GX Works2的工程时,需要Administrator权限。
操作步骤
1.启动GX Works3。
2.打开FX3U/FX3UC的工程。
[工程]→[打开其他格式文件]→[GX Works2格式]→[打开工程]→选择工程(***.gxw)
3.此时会显示以下画面。
●使用GX Works3版本1.040S以后的场合
会显示以下转换方式选择画面。
选择转换方式后,请按[执行]按钮。
●使用GX Works3版本1.038Q以前的场合
此时会显示下述信息。确认内容后,请按[确定]按钮。
要点
●显示内容可能根据软件版本有所不同。
●会显示替换后的注意事项等,请在替换前仔细确认该内容。
4.替换完成后会显示下述结束信息。
5.确认“输出窗口”的机型更改结果。
6.将替换后的程序设定在“扫描”。(GX Works3版本为1.025B以上时,会将替换后的程序设定在“扫描”。)
替换后的程序被存储在“无执行类型指定”中。使用下述任意方法将程序设定在扫描。
●使用“导航窗口”设定时
用鼠标拖住,移动至“扫描”。
●通过参数设定在“扫描”时
[CPU参数]→“程序设置”→“程序设置”→“详细设置”→程序名
注意事项
●程序需变更为不是“无执行类型指定”。(更改为扫描等)
●替换工程前,可能要替换程序的指令和软元件。请确认程序的内容。CC-Link的网络参数*1以外的参数将被删除。请根据需要进行设定。
7.设定系统参数中CPU的型号。
[系统参数]→[I/O分配设置]→型号
8.执行转换。
[转换]→[全部转换]
(文章来源网络,仅供参考。评论处大家可以补充文章解释不对或欠缺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