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7-1200与力控通过S7协议通讯

楼主(2024-03-26):
测试环境:Win10、力控7.2SP3、1214DCDCDC

1-PLC端配置

PLC IP设置为192.168.2.10

PLC属性中的连接机制,勾选允许来自远程对象的PUT/GET

新建一个名为FirstDB的数据块,数据块编号为1

在FirstDB中添加两个变量,类型分别为Int和Bool

右键打开DB1的属性设置,将优化块的访问前面的√取消勾选

编写以下程序并下载到PLC中。在力控中完成对I0.3、Q0.1、M2.1、MW10、FirstDB中D1,L1的数据监控

2-配置力控驱动2.1-添加驱动
IO设备组态-->PLC-->西门子-->S7_1200(TCP)

2.2-配置驱动参数

输入通道名称

输入PLC IP地址

机架号0、槽号设置为1、握手方式为槽号相关

3-添加数据组态

数据库组态-->新建模拟I/O点

3.1-普通数据类型变量
I类型数据组态---I0.3

输入点名称

寄存器类型I

偏移地址0:即I0

数据类型8位无符号:即Byte型

按位操作,数据为3:即Byte中的第3位----I0.3

Q类型数据组态---Q0.1

M类型数据组态---M2.1

M类型数据组态---MW10

偏移地址10,16位无符号即MW10

3.2-数据块中的变量
数据块中数据组态--FirstDB.D1

寄存器类型:DB,即数据块类型

偏移地址:数据块中变量对应的偏移量

DB数据块号:DB1即是编号为1的数据块

数据类型:根据实际创建的DB中的变量类型选择

数据块中数据组态--FirstDB.L1

偏移量2.0

4-画面组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