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1200与西门子S7-200SMART S7通信典型案例分享 ...
西门子S7-1200与西门子S7-200SMART S7通信典型案例分享(请关...

楼主(2024-03-26):
各位同仁:大家好
本文为大家介绍西门子S7-1200PLC与西门子S7-200SMART PLC之间的S7通信案例,西门子1200PLC编程软件是博途编程软件,西门子200 SMART PLC编程软件是STEP 7 Micro/WIN SMART,由于不属于同一个系列,同一类型,因此在编程时无法用同一个指令实现编程,双方属于不同类型的PLC,通信协议等各方面都不通用,所以处理不同系列PLC之间的通信往往需要通过一些特殊数据处理才可以实现通信,本案例就是把西门子1200PLC中的全局数据块与西门子200SMART PLC的V存储器,建立之间的对应关系,最终实现S7-1200与西门子200SMART PLC之间实现S7通信的PUT/GET通信。案例典型,处理问题不是常有方法,但是实践证明这种通信方法可行,测试是成功的,将来就可以在实践中使用。
培训中心推出线上与线下面授实操培训课程,为了解决大家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以及在工作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进行咨询、交流、探讨,每周三晚上七点半到九点通过腾讯会议在线直播答疑,欢迎加微信(13811659603)进入工控技术交流群,每周三晚上的在线直播答疑会议号会在每周三下午发布在培训中心各个技术交流群里。欢迎咨询、交流、探讨。
本文把S7-1200与西门子200SMART PLC组建一个S7通信,S7-1500作为客户机端,西门子200SMART PLC作为服务器端,通信程序编写在S7-1200PLC中,西门子200SMART PLC作为服务器端,被动通信,不编写通信程序。
一、工艺要求:
1、在客户机端S7-1200PLC站点,按I0.0按钮,西门子200SMART 服务器端站点上的QB0字节的8个点起动。按I0.1按钮,西门子200SMART 服务器端站点上的QB0字节的8个点停止。
2、在西门子200SMART PLC服务器端站点,按I0.0按钮,S7-1200PLC站点上的QB0字节的8个点起动。按I0.1按钮,S7-1200PLC站点上的QB0字节的8个点停止。
图形表示如下:
二、硬件结构图
三、客户机端博途1200PLC编程
1、在博途软件中创建新项目:
2、添加新设备,组态1200硬件设备组态
3、CPU端口IP地址设置
4、定义CPU系统与时钟存储器
5、进入网络视图,连接子网
6、添加新块,创建全局数据块
7、OB1通信编程
定义PUT块组态参数:
定义GET块连接参数:
再次进入网络视图,设置S7_连接_1
至此S7-1200PLC通信编程结束了,只需编译保存下载即可。
四、西门子200SMART PLC服务器端编程,不需要做任何通信编程,本站点只是为了验证两个站点通信是否正常,而做的通信验证程序,以便知道以上通信组态、编程、设置等过程是否正确。
1、系统块组态
2、在主程序中编程
至此:西门子200SMART PLC服务器端编程完毕。
五、分别对S7-1200PLC站点客户机端编译、下载;西门子200SMART PLC服务器端编译、下载。
六、在线验证通信编程、组态、参数设置等是否正确
西门子S7-1200PLC客户机站点控制西门子200SMART服务器端站点通信正常:
在西门子200SMART PLC站点控制S7-1200PLC站点,验证通信是否正常:
至此S7-1200PLC客户机端与西门子200SMART PLC服务器端S7通信类型实现PUT/GET通信,编程、组态、参数设置、在线调试完成。
七、本案例编程实操调试整个操作过程,串讲视频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