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同一项目下的S7-1200之间的S7通信

楼主(2024-03-26):
一、要完成的功能任务

1.S7-1200 CPU Clinet 将通讯数据区 DB1 块中的 10 个字节的数据发送到 S7-1200 CPU server 的接收数据区 DB1 块中;

2.S7-1200 CPU Clinet 将S7-1200 CPU server 发送数据区 DB2 块中的 10 个字节的数据读到 S7-1200 CPU Clinet 的接收数据区 DB2 块中。

二、硬件设备

1.CPU 1214C DC/DC/DC

2.CPU 1214C DC/DC/DC

三、软件

西门子plc编程软件:TIA 博途

四、实现方法

1.使用博途创建一个新项目,并通过“添加新设备”组态 S7-1200 站 client V4.1,选择 CPU1214C DC/DC/DC V4.1(client IP:192.168.0.10);接着组态另一个S7-1200站 server v2.0,选择 CPU1214C DC/DC/DC V2.0(server IP:192.168.0.12),如图1所示

图1

2.在“设备组态”中 ,选择“网络视图”栏进行配置网络,点中左上角的“连接”图标,连接框中选择“S7连接”,然后选中client v4.1 CPU(客户端),右键选择“添加新的连接”,在创建新连接对话框内,选择连接对象“server v2.0 CPU”,选择“主动建立连接”后建立新连接,如图2所示:

图2

3.在中间栏的“连接”条目中,可以看到已经建立的“S7_连接_1”,如图3所示:

图3

4.点中上面的连接,在“S7_连接_1”的连接属性中查看各参数,点中上面的连接,在“S7_连接_1”的连接属性中查看各参数,如图4所示:

图4

5.在本地ID中:显示通讯连接的ID 号,这里ID=W#16#100(编程使用),如图5所示:

图5

6.在特殊连接属性中:可以选择是否为主动连接,这里client v4.1是主动建立连接,如图6所示:

图6

7.在地址详细信息中:定义通讯双方的 TSAP 号,这里不需要修改,如图7所示:

图7

8.配置完网络连接,双方都编译存盘并下载。如果通讯连接正常,连接在线状态,如图8所示:

图8

9.接下来进行编程,在 S7-1200 两侧,分别创建发送和接收数据块 DB1 和 DB2,定义成 10 个字节的数组,如图9所示:

图9

10.注意:数据块的属性中,需要选择非优化块访问(把默认的勾去掉),如图10所示:

图10

11.在主动建连接侧编程(client v4.1 CPU),在OB1中,从“Instruction” >“Communication” >“S7 Communication”下,调用 Get、Put 通信指令,如图11所示:

图11

12.功能块参数意义如下表1:

功能块管脚

赋值

含义

REQ

%M0.0

上升沿触发

REQ

%M0.0

上升沿触发

ID

W#16#100

连接号,要与连接配置中一致,创建连接时的本地连接号

DONE

%M0.5

为1时,发送完成

ERROR

%M0.6

为1时,有故障发生

STATUS

%MW10

状态代码

ADDR_1

P#DB1.DBX0.0 BYTE 10

发送到通信伙伴数据区的地址

SD_1

P#DB1.DBX0.0 BYTE 10

本地发送数据区

REQ

%M1.0

上升沿触发

ID

W#16#100

连接号,要与连接配置中一致,创建连接时的本地连接号

NDR

%M1.5

为1时,接收到新数据

ERROR

%M1.6

为1时,有故障发生

STATUS

%MW12

状态代码

ADDR_1

P#DB2.DBX0.0 BYTE 10

从通信伙伴数据区读取数据的地址

RD_1

P#DB2.DBX0.0 BYTE 10

本地接收数据地址

表1

13.通过在 S7-1200 客户机侧编程进行 S7 通讯,实现两个 CPU 之间数据交换,监控结果如图12所示:

图12

五、总结

以上为实现在同一项目下两台S7-1200的单边S7通信的方法,优点是只需要单边编程,这是西门子PLC之间实现大量数据通信常用的方法,限制条件是两边PLC需要支持西门子S7通信协议。

来源:技成培训网,作者:技成-张志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