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7-1200PLC与Wincc通过S7协议通讯

楼主(2024-03-26):
测试环境:Win10、博图V16、Wincc7.4、1214DCDCDC

介绍一下1200PLC与Wincc通过Wincc自带的S7协议通讯配置。
1-PLC程序下载1.1-添加PLC

新建项目后,点击添加新设备-->选择CPU类型和订货号-->选择对应的版本号点击确定

如果不知道自己PLC的版本号,新建个空白程序上传一下,上传成功后在线,在PLC诊断里面可以看到版本号

1.2-设置PLC属性
       设置IP:选中网口图标处,将属性中的IP设置为192.168.2.10。并且将电脑IP设置为同一个网段下

       连接机制:选中整个PLC,将属性中的防护与安全-->连接机制-->运行来自远程对象的PUT/GET勾选

       下载程序:点击下载图标,选择PG/PC接口(此接口为与1200PLC通讯的网卡名称),点击搜索,通讯正常的话会显示如下状态,点击下载

       点击继续

       停止后装载

       转至在线,如果程序与PLC中程序一致的话,左侧状态全部为绿色

       随便写段程序后再次下载

       监视程序状态

2-Wincc配置2.1-添加驱动       右键变量管理-->添加新的驱动程序-->选择S7-1200/1500

       新建连接

       设置控制面板中的PC/PG接口属性

       访问点可以自己新建也可以用现有的,这个访问点MWSMART待会设置连接参数的时候会用到,接口选择通讯用的网卡

       设置连接参数

       读取PLC程序中的变量,读取前需要激活WINCC

       变量读取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