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7-1200CPU与S7-200SMART s7通信(S7-1200为客户端)

楼主(2024-03-26):
S7-1200 CPU 固件版本 V2.0 及其以上,本体集成的 PROFINET 通信接口可以做 S7 通信客户端。S7-1200 仅支持 S7 单边通信,做客户端仅需单边组态连接和编程,而做服务器端则只需准备好通信的数据即可。S7-1200 系统预留了8个可组态的S7 连接资源,考虑上6个动态连接资源,最多可组态14个客户端的 S7 连接。

S7-200 SMART CPU 固件版本 V2.0 及其以上,本体集成的 PROFINET 通信接口支持 S7 通信,可以通过向导或使用 GET/PUT 指令两种方式实现,最多可以建立 16 个 S7 连接,其中包括:8 个客户端,8 个服务器。

本文以S7-1200 作客户端与S7-200 SMART 进行 S7 通信为例,加以说明。

硬件和软件需求及所完成的通信任务

硬件:

① S7-1200 CPU 固件版本 V4.4(文档中S7-1215 DC/DC/DC 订货号:6ES7215-1AG40-0XB0)

② S7-200 SMART 标准 CPU 固件版本 V2.5 (文档中S7-ST40 DC/DC/DC 订货号:6ES7288-1ST40-0AA0)

③ PC (带以太网卡),TP电缆(以太网电缆)

软件:

① TIA STEP7 V16

② STEP7-MicroWIN SMART V2.5

所完成的通信任务:

① S7-1200 将通信数据区 DB8 中的 20 个字节发送到 S7-200 SMART 以 VB0 开始的连续 20 个字节中。

② S7-1200 读取S7-200 SMART 中以 VB100 开始的连续 20 个字节的数据并存储到 S7-1200 的数据区 DB9 中。

S7-1200侧组态和编程

1. 新建项目

在项目中,添加 S7-1215 DC/DC/DC,并为其添加子网和分配 IP 地址,如图 1 所示。

图1 S7-1215 DC/DC/DC

2. 激活时钟存储器

在硬件组态中选择系统和时钟存储器,并激活,如图 2 所示。

图2 时钟存储器

3. 在 OB1 中调用 PUT/GET 指令

通过点击 PUT/GET 指令块右上角的蓝色图标开始组态 S7 连接,如图 3 所示。

图3 调用指令

4. 组态 S7 连接

    在伙伴侧选择“未指定”,TIA 软件会自动创建一个 S7 连接(如:S7_连接_1),自动分配连接 ID ,并自动将该 ID 号关联到"PUT"指令的 ID 管脚(如:W#16#100)

    在地址栏输入通信伙伴的 IP 地址,本示例中 S7-200 SMART CPU 的 IP 地址为192.168.0.200。

    务必确认该连接 S7-1200 侧“主动建立连接”被勾选,如图 4 所示。

图4 组态 S7 连接

5. 设置 TSAP

指令块组态完毕后,打开“网络视图”---“连接”选项卡,可以看到 TIA 自动创建的连接,打开该连接属性后,可以为连接设置 TSAP,默认值为03.00;S7-200 SMART 侧的 TSAP 只能设置为 03.00 或 03.01,如图 5 所示。

图5 设置TSAP

至此,S7-1200 与 S7-200 SMART 之间 S7 通信连接建立完毕,接下来就是编程了。

6. 创建 DB

依据要求,创建 DB 数据区,并建立相应数组,分别命名为 Write、Read,如图 6 所示。

图6 创建 DB

7. 完善指令

根据 PUT/GET 指令各个管脚的含义,进行正确编程,如图 7 所示。

图7 完善指令

注意:

S7-200 SMART 中 V 区对应于 DB1,即在 PUT 指令中使用的通信伙伴数据区 ADDR_1=P#DB1.DBX0.0 BYTE 20 对应 S7-200 SMART 中的 VB0-VB19。

对于同一个 S7 连接,PUT/GET 指令的 ID 号要相同。

S7-200 SMART侧组态

本文档中S7-200 SMART 作服务器,占用 S7-200 SMART CPU 的 S7 被动连接资源,CPU 中不需要做任何编程,只需设定 CPU 的 IP 地址和在 S7-1200 中设置的伙伴 IP 地址一致即可(图3),如图 8 所示。

图8 S7-200 SMART

通信测试

连接状态

S7 连接成功的建立是调用 PUT/GET 指令的基础,S7 连接成功建立后,方能正确执行 PUT/GET 指令。在 TIA 软件的网络视图中,转至在线,可以监控 S7 连接状态,如图 9 所示。

图9 S7 连接状态

数据交互

通过在线监控查看两者之间的数据交互是否正确,如图 10 、图 11 所示。

图10 DB8 数据

图11 DB9 数据

文章来源:技成培训网原创,作者:眭相建;未经授权禁止转载,违者必究!

做了5年电工,这项底层能力要有,才能涨薪...

2023-11-4

PLC入门很简单,看完这126页PPT就够了,可下载!

2023-11-4

PLC入门宝典!让零基础小白少走弯路!

2023-11-3

电工转型自动化,不知道怎么选择?看这里......

2023-10-24

印度电工VS德国电工,两种极端的牛,你更服谁?

2023-10-23

不是吧!都2023年了!搞电气的手机里还没有这3个小程序!

2023-11-5

【案例讲解】星三角降压启动原理分析注意事项

2023-10-22

「详细步骤」教你轻松搞定三菱ROBOT更换电池初始化

2023-1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