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WinCC 常见问题 - 新建/打开项目篇

楼主(2024-03-26):
原文作者:朱飞翔 - 西门子工业技术支持中心

A. 新建 WinCC 项目常见问题

    可打开 WinCC Explorer,无法创建和打开项目

重新安装WinCC 后问题依旧,查其软件兼容性也完全符合要求。然后检查系统登录用户的权限,发现其使用的是中文用户名,创建新的英文用户名重新登录后问题解决。

    WinCC 新建项目报错“硬盘的存储空间不够”?

错误消息: “Not enough server memory available for this command."?
问题的原因:是操作系统所使用的 I/O 请求数据包 (IRP) 中堆栈数目太少所造成的,一般来讲是在安装防火墙后,在启动WinCC项目的时候有可能出现。
解决方法:可以修改注册表来人为的增大堆栈数目,就可以创建项目。详细说明可参考:

西门子官网链接:

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cn/zh/view/39722770

微软官网的链接: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en-us/help/177078/antivirus-software-may-cause-event-id-2011

    WinCC创建项目时,提示服务器不可用。

建议检查windows系统服务中的SQL Server (WinCC) 的状态。果没有启动,尝试重新启动,并设置为自动模式。

    新建WinCC项目,错误提示:无法连接服务器?

错误现象:同样虚拟机,复制到别人计算机上。当修改了虚拟机系统的IP地址(非同一网段的地址)后,WinCC 无法创建项目。提示无法连接到服务器。
问题原因:算机中把IP地址和计算机的名称在计算机的hosts文件中做了绑定。把绑定信息从hosts文件中删除,保存文件。重启计算机后,WinCC就可以创建新项目了。

备注:不是每次都能复现。通常在虚拟机和主机网卡做了直通时会出现此类问题。

    提示can’t start basis application XREF?

问题现象:通过远程桌面无法创建项目。错误提示

解决方法:以控制台模式远程登录服务器即可。

    WinCC V7.2 不能新建项目提示“未指定错误”?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计算机没有链接到网络中(局域网)。
解决方法:计算机接上网线,或安装最新软件补丁。

    无法启动基本应用程序,请检查您的软件许可证?

    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遇到这种情况:首先需要检查软件环境是否兼容,并且确保安装了软件最新的Update更新。其次,确保当前登录的用户具有足够的权限。通常建议使用操作系统的管理员。如果依然有问题,可以通过以下链接收集系统信息,然后联系技术支持获取帮助。

    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ww/en/view/65976201

B. 打开 WinCC 项目常见问题

    提示“没有足够的服务器内存可用此命令”?

在安装了一个反病毒软件如 Symantec (诺顿) AntiVirus 后,在运行 WinCC 或打开一个项目时可能会遇到以上所提到的错误信息。当试图访问一个 Windows 工作站上在网络上共享的文件夹时也会显示该错误信息。该错误信息的原因是在注册表中 IRPStackSize 参数的这个值太小。

解决方法:可以通过增大IRPStackSize参数的值来修正该错误。详细说明可参考:

西门子官网链接:

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cn/zh/view/39722770

微软官网的链接: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en-us/help/177078/antivirus-software-may-cause-event-id-2011

    C/S架构客户端打开WinCC项目提示:错误(0):操作成功完成。

问题原因:出现这种错误的一个原因是客户端和服务器登录用户名密码不一致。

    打开画面编辑器时提示安装MS VS 2010。

问题原因:这很有可能是安装SQL Server时注册表信息受损导致的。由于很难找到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10 Shell (Isolated) - ENU独立的安装包,可以安装WinCC V7.5的Addtional Content DVD中的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 2017,里面含有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15 Shell (Isolated)。安装完后,问题解决。

    出现"Table does not exist" 错误?

问题原因:可能是:在打开 WinCC 项目的过程中修改了计算机的IP地址(跨网段)。因此,为避免此种情况发生,建议在打开WinCC项目的情况下不要修改计算机的IP地址。备注:出现错误时,关闭项目后再次打开,项目还可以正常运行。

    与WinCC相关的“HResult Error”消息

产生HResult Error 的错误原因很多。根据不同的代码,有不同的原因和解决方法。下面链接中提供了常见的“HResult Error”消息的原因和解决方法。
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cn/en/view/6836122/zh

    为什么无法修改WinCC项目中的计算名称?

修改WinCC项目中的计算机名称,提示 “Data record not modified”。

再次打开项目,发现计算机名称并没有变化。

可能原因: 原始的程序中使用了WinCC Audit选件。如果想在新的计算机上运行该程序。有两个选择:
1.在新设备上安装Audit选件,使用Audit选件修改
2.如果新的设备上没有Audit选件,那么需要在原始程序的"Audit Settings"中取消WinCC Configuration下的“WinCC Project Properties”选项。

类似的问题:无法通过计算机属性界面修改WinCC起始画面。经测试,发现客户的项目使用了Audit DCPV功能。在这种情况下需要check out GraCS.ini文件。详细信息参见Audit手册p48. Changing computer propertiesIf you want to change the computer properties when document control is activated, you needto check out the "GraCS.ini" file in the navigation area under"Document Control > Computer". Only then can you make changes in the"Graphics Runtime" and "Runtime" tabs.也可以手动修改CraCS.ini文件。

    为什么会收到“项目数据不可用”的消息?

可能原因: 项目.mcp文件受损。受损的.mcp文件(项目姓名.mcp)可能导致无法再访问项目数据。
解决方法:可以通过替换“.mcp”文件来解决。“.mcp”文件位于项目目录中。详细的替换方法:
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ww/en/view/109779249

    项目编辑器不显示或者数据连接到服务器不可用?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DCF文件不一致。DCF 文件中还包含其它服务器/客户端和冗余的相关信息。
解决方法:可以通过删除此文件来清除此文件中的任何不一致信息。一旦再次打开 WinCC 项目管理器会生成新的DCF 文件。详细信息请参考链接:
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ww/en/view/109763043/zh

    在 WinCC 客户端打开画面编辑器时报错:Fatal error! Failedto create APC host! Terminating!"OLE - Connection to CSApi invalid: 1 !

这有可能是在安装时选择了 Client 安装方式。
解决方法:重新选择专家模式安装完整 WinCC。

    出现无法访问数据库,请检查访问权限问题。

    可能原因:SQL Server(WinCC) 服务未启动。

    解决方法:手动启动服务,并把服务模式改为自动

    打开WinCC项目无响应。

项目复制器复制后仍然无效。
解决方法:在复制后的项目文件夹里删除 .dcf 和 .lck文件后再打开问题解决。

    客户机从 SIMATIC Shell 中互联服务器时报错

首先弹出错误提示框:Accessonto the project:\\WINCC01\WinCC_Project_BDataTest01\BDataTest01.mcpnot possible.Error(0): The operation completed successfully.后弹出错误提示框:Error:Invalid command line parameters!Tryone of the following:MCP.EXE/R   (Registering)MCP.EXE/R /T   (Extended Registering)MCP.EXE/L:<LCID>(Language)
问题原因:虽然客户机与服务器使用了相同用户名(Administrator),但是客户机上并未设置用户密码。
解决方法:重新设置相同的密码,然后重新登录Windows系统。

    WinCC打开项目时,提示服务器不可用。

    建议检查windows系统服务中的SQL Server (WinCC) 的状态。如果没有启动,尝试重新启动,并设置为自动模式。

    为什么用WinCC项目复制器复制项目,目标文件夹的项目自动消失?

项目复制时需要保证:

- 两台设备相同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系统。

- 配置操作系统的Imhost 解析文件。

- 检查共享文件夹的权限设置。

- 使用“\\计算机名称\文件夹”的访问方式,不要使用网络地址映射的路径。
详细信息请参考: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cn/en/view/109779279
    WinCC V7.4项目中为什么无法创建新变量?

WinCC V7.4项目中无法创建新变量,提示信息为 “保存数据发生错误”。

问题原因:在WinCC的组态数据库(不以R结尾的那个数据库)中的配置信息错误。

解决方法:
在WinCC的组态数据库中通过修改相关配置表的参数修复问题。本问题涉及到两张表:dbo.MCPTVARIABLEDESC和dbo.MCPTSYSTEM。具体方法如下:
1. 表dbo.MCPTVARIABLEDESC 中按照VARIABLEID列的值升序排列,记下最大的VARIABLEID的值。

2. 检查表dbo.MCPTSYSTEM 中CURRENTVARIABLEID 列的值,确保该列的值大于表dbo.MCPTVARIABLEDESC 中VARIABLED的最大值。然后保存。

    打开项目,信息: "Microsoft SQL Server 不能访问数据库,请检查访问权限"。

    如果通过 Autostart 启动项目,信息: "打开项目 [PROJECT NAME] 时出错.Autostart 不可用"。

可能原因:此项目的 DCF 文件与当前项目不一致

解决方法:删除 DCF 文件。请参考:

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us/en/view/109763043/zh

    为什么会出现报错信息“访问项目受限”?

这个报错信息的产生可能有几种原因。以下列出原因以及解决方法。

1.  一个归档或复制项目被打开

2.  一个没有项目的客户端被连接到了服务器
一个归档或者复制的项目被打开如果您已经对一个打开的项目进行归档或复制并且想要打开它,您可能会获得错误信息“访问项目当前受限”。原因是当项目被打开时,创建了临时文件,这些文件会同时访问该项目。解决方法:在项目路径下搜索以下文件如果发现的话请删除:*.loc文件、*.tmp文件和 *.lck文件。
没有项目的客户端被连接到了服务器

当一个没有项目的客户端被连接到了服务器,以下错误信息会出现“访问项目当前受限”。

解决方法:检查您的WinCC项目的名称,如果它包含“WinCC,请重新命名您的项目,可以通过项目复制器中的“另存为”功能”实现。注意新项目名称不能包含“WinCC”。再重新连接不包含项目的WinCC客户端。

详细信息请参考:

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us/en/view/21922674/zh

    打开项目时为什么会显示“未知错误”?

有不同的原因会导致产生此消息。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由于项目的 DCF 文件不一致。
解决方法:删除项目的 DCF文件。删除DCF文件的方法请参考:

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us/en/view/109763043/zh

    WinCC 图形编辑器中出现“内存不足”

在 WinCC V7.4、V7.5 中启动图形编辑器时,遇到错误消息“内存不足”,无法再关闭项目。

这个错误消息的原因是 WScripts 文件夹中的 Dynwiz.cwd 文件已过期。
解决方法:将C:\Program Files (x86)\Siemens\WinCC\Wscripts 路径 WScripts文件夹中的 “Dynwiz.cwd” 文件复制到项目的 WScripts 文件夹中,并替换“Dynwiz.cwd” 文件。打开项目及启动图形编辑器。

详细信息请参考:

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us/en/view/109768962/zh

    WinCC与Step7集成项目,用项目复制器复制后,报错“服务器不可用,无法连接到服务器”?

解决办法:删除s7omwinx.lck文件。

删除s7omwinx.lck文件后,再次打开WinCC 项目会有提示信息。按照提示,把项目存到新文件夹中打开即可

问题的原因:客户在非集成环境下单独打开了集成项目中WinCC 部分的内容。
(完)

后期预告:

    C#编写OPC UA HDA和A&E客户端访问WinCC和PH的历史数据和报警消息

    1~15集的《WinCC Unified 入门指南》视频教程

部分往期内容:

    西门子全新一代人机交互系统: WinCC Unified

    WinCC/PLCSIM Advanced虚实共舞

    WinCC与 S7-200 SMART的OPC通讯

    按图索数-WinCC中的“地图+数据”

    WinCC数据统计功能 - 入门指南

    通过WinCC基本功能实现批次查询及批次报表

    WinCC报警控制摄像头自动定位

更多文档

公众号:  人机常情 WinCC微信群:TIA-WinCC 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