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SMART 与ABB-ACS355变频器通讯

楼主(2024-03-26):
S7-200 SMART与ABB -ACS 355变频器Modbus RTU通讯
相关软(硬)件:
1、编程软件:STEP 7 - Micro / Win SMART V2.7
2、CPU硬件:ST30 (使用自带通讯端口)
3、ACS355变频器(ACS355-01E-02A4-2)、中文面板(需单独采购)
4、FMBA-01 Modbus适配器模块(需单独采购)
5、Modbus Poll V7.1(使用RS485串口线)
任务要求:
1、Modbus Poll通过Modbus RTU读取变频器参数(频率、电流、电压等)。
2、S7-200 SMART通过Modbus RTU读取变频器参数(频率、电流、电压等)。
注:本文程序仅供参考!!!
一、变频器参数设置
1、设置使用语言、应用宏、常规参数(本文选用的是手/自动宏)
小编简单画了份手/自动控制的草图(仅供参考),方便理解
2、通讯协议选择
3、设置站地址、波特率、奇偶校验、控制类型(本文地址为:2、波特率为:9600、无奇偶校验)
4、读取参数地址
40005~40012对应的参数类型,在5310~5317参数组里定义,如:5310设置103,寄存器40005则对应输出频率。
(本文5310~5317分别对应:103~110)
5、功能码和异常代码
支持的功能码:
异常代码:
有关变频器的更多参数说明请查阅手册!!!
二、硬件接线:
1、FMBA-01 Modbus 适配器接端子:2号接线端子 DATA_B(+),3 号接线端子DATA_A(-)。
FMBA-01 Modbus 适配器指示灯含义:
FMBA-01 Modbus 适配器,总线终端配置
2、USB转RS422-485转换器接线:1号接线端子T/R(+),2号接线端子T/R(-)。
3、S7-200 SMART 接线如图:
三、使用Modbus Poll 与ACS355变频器建立通讯:
1、新建连接:配置端口、波特率、奇偶校验、通讯模式等。
2、读写参数配置,站地址、功能码、数据地址、数据个数等。(本文读取40001~40012寄存器数据)
3、通讯连接查看数据,未启动时,手动启动时,自动启动时;
图1
图2
图3
状态字
4、当参数错误时有相应的提示错误信息,如图:(根据不同的错误信息修改不同的参数)
图1
图2
图3
图4
5、通讯发送和接收报文;
正常收发报文
错误时的报文
6、通讯控制启停(在前面参数的基础上再修改如下参数)
(需要设置的参数:1001、1002、1003、1102、1103、1106、1601、1604都改成通讯)
控制字
常用控制字:
功能描述
控制字
功能描述
控制字
变频器停止
16#047E
故障复位
16#04FE
转速模式启动
16#047F
转矩模式启动
16#0C7F
启动变频器(转速)步骤:(转速与转矩步骤相似)
1、将停止命令16#047E写入40001寄存器、转速写入40002寄存器;
2、将16#047F写入40001寄存器启动变频器;
3、修改40002寄存器参数改变转速;
4、将16#047E写入40001寄存器停止变频器。
写入参数
启动变频器
修改转速、停止变频器
视频演示:
video:
https://mp.weixin.qq.com/mp/readtemplate?t=pages/video_player_tmpl&action=mpvideo&auto=0&vid=wxv_3074757214000873481
四、S7-200 SMART 通讯读取ACS355变频器数据;
1、编写通讯程序
2、编写控制及数据转换程序
3、下载程序
视频演示
video:
https://mp.weixin.qq.com/mp/readtemplate?t=pages/video_player_tmpl&action=mpvideo&auto=0&vid=wxv_3075176467283804165
注:本文程序仅供参考!!!
(参考文章:Modbus RTU 串口通信协议概述)
(参考文章:S7-200SMART Modbus RTU通讯指令介绍)
(参考文章:S7-200 SMART 与ABB-ACS510变频器通讯)
(参考文章:S7-200 SMART与V20变频器Modbus-RTU通讯)
(参考文章:S7-200 SMART 与VFD-M变频器通讯)
(参考文章:S7-200SMART-Modbus RTU通讯应用实例)
(参考文章:S7-200 SMART 模拟量概述及自建库文件)
(参考文章:S7-200 SMART Modbus TCP 通信)
(参考文章:S7-200SMART Modbus_TCP与串口助手通讯)
ACS355变频器手册等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pgadyOr1gkanONQF37Mvg?pwd=j9rx提取码:j9rx
感谢您点赞、分享,给小编加鸡腿。
感谢您对小编的支持与赞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