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FTView | SE通过KEPServer连接第三方设备

楼主(2024-03-26):
前言:上位机的各种动画、设备状态、仪表读数等等均是PLC或其他设备里数据的一种表示。AB的上位机软件FactoryTalk View SE连接其自家PLC的变量很方便,只需建立一个桥梁FactoryTalk Linx,就能直接连接PLC中的任何变量。如果SE要连接第三方PLC或设备,FactoryTalk Linx就无能为力了,这时就需要用到KEPServerEnterprise,通过OPC的方式来实现这一功能。
使用软件
1. FactoryTalk View SE 10.0
2. KEPServerEnterprise 5.13
方法步骤
1. 打开已经安装好的KEPServerEnterprise,首先是建立一个通道,所谓建立一个通道就是选择一种通信协议,因为不同的厂家、不同的设备支持的协议也不尽相同,本文为了方便演示,选择了Modbus Slave RTU Serial通信协议,并进行通信端口、通信速率等参数设置。在这步,大家根据现场实际情况来选择该设备所支持的协议.
2. 通道建好以后,就增加在该通道下的设备,这一步主要是设置该设备的通信协议,如通信地址、IP地址等等,详见下图.
3. 建好设备之后,就添加在SE中要用到该设备中的标签,包括标签名称、地址、描述、数据类型等等,本文新建一个标签频率HZ,其地址为400001,数据类型为浮点型.
4. 打开SE,新建一个项目,在项目名称上面右键--Add New Server--OPC DA Server,在弹出的窗口,填写OPC Server名称,然后选择OPC Server,本文选择的是本地电脑上的KEPServer,当然也可以选择同一网络的其他电脑上的KEPServer。步序详见下图.
5. SE连接变量,本文新建一个数据显示变量和一个数据设置变量,该两个变量同时关联到KEPServer里新建的标签HZ,其具体步序与通过FactoryTalk Linx连接变量一样,见下图.
测试效果
SE中运行该画面,修改频率数据,同时读取修改后的频率变量,从GIF图片中看出,数据变化一致,说明SE通过KEPServer连接第三方设备中变量成功.
结束语:从文中可以看出,KEPServer的功能是架设一座桥梁,使得AB上位机软件SE能够连接第三方设备数据,从而扩展了其兼容能力。
【AB PLC工作室】
微信公众号ID:abseme
坚持原创 注重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