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三菱Q系列PLC与FX PLC相同功能的软元件

楼主(2024-03-26):
点击上方“ 技成培训 ”,选择“置顶公众号”

11万+工控人关注的微信平台:技术分享、学习交流、工控视频

作者:温寿发

上一节介绍了FX系列与Q系列相同软元件的区别,本章介绍Q系列专用软元件与FX相同功能的软元件

Q系列

FX系列

特殊继电器 SM

FX3U系列的特殊继电器是M8000~M8511,可以查看PLC状态,时钟脉冲,通信状态,定位信息,可以设置PLC状态,通信改变,定位设置等特殊功能。在FX5U的特殊继电器改为SM,部分功能与Q系列特殊继电器相同,例:SM400常闭触点,部分功能兼容FX3U系列,例:SM8029 任务完成标志

Q系列系列的特殊继电器是SM0~SM2047,可以查看PLC状态,时钟脉冲等,也可进行报警复位,CPU错误代码等,但通信状态与定位状态还有一些智能模块的信息不能查询到,通过模块参数中设定SB与SW查看

特殊寄存器 SD

FX3U系列的特殊寄存器是D8000~D8511,可以查看或设置PLC状态,时钟,通信模式,定位等特殊功能。FX5U系列PLC的特殊寄存器改为SD,部分功能与Q系列相同,例:SD0 储存CPU错误代码,部分特殊寄存器作用兼容FX3U系列,例:SD8340 Y0脉冲总数

Q系列系列的特殊继电器是SD0~SD2047,可以查看或设置CPU的状态,时钟等,但定位,通信等信息不能设置,通过设置模块参数设置SW来查看系统信息

锁存继电器 L

FX3U系列PLC默认由M500以上为断电保持型(型号不一样编号会有所不同)

而Q系列的M断电复位型,想要实现断电保持辅助继电器功能,可以使用锁存继电器 L锁存继电器锁存是通过 CPU 模块本体的电池进行的,当电池损坏,断电之后是不能锁存。

可以通过外部复位开关或软件来清除锁存信息

报警器 F

FX3U系列PLC通过S900~S999来实现报警继电器功能,配合报警器置位指令ANS加上M8049(报警监视启动)和M8048(报警触点),还有报警复位指令ANR,可以很容易的实现报警系统。

Q系列系列PLC则是利用F0~F2023实现报警继电器功能,没有报警器置位指令,改为使用SET启动报警继电器,RST复位报警继电器,OUT自动复位报警器,LEDR 报警复位指令。当任意一个报警器得电,SM62(报警器检测标志)会自动闭合,可以查询SD62就可以知道先报警的报警器编号,读取SD63可以知道报警的数量,利用SD64~SD79可以做简单报警记录

链接继电器 B

FX3U系列PLC在实现控制层通信,则一般利用N:N网络,通过M1000~M1511与D0~D77与从站进行通信,这里占用一定数量的M进行位类型数据交换

Q系列系列PLC控制层通信可以利用H网络等实现,但不像FX系列一样占用M来实现数据交换,通过链接继电器B实现位类型的数据交换

链接特殊继电器 SB

FX3U系列PLC的特殊继电器M8000~M8511可以用来判断通信状态,比如在N:N网络中通过特殊继电器M8184的状态,判断从站1是否通信成功

Q系列系列PLC则是利用链接特殊继电器SB实现通信状态判断,比如在H网络通信中,通过SB70的状态判断是否有从站通信失败。

链接寄存器 W

FX3U系列PLC在实现控制层通信,则一般利用N:N网络,通过M1000~M1511与D0~D77与从站进行通信,这里占用一定数量的D进行字类型数据交换

Q系列系列PLC控制层通信可以利用H网络等实现,但不像FX系列一样占用D来实现数据交换,通过链接寄存器W实现字类型数据交换

链接特殊寄存器 SW

FX3U系列PLC通过特殊寄存器D8000~D8511查看通信状态,比如在N:N网络中通过特殊寄存器D8173的值来确定本机已设定的站号

Q系列系列PLC则是利用链接特殊寄存器SW实现通信状态判断,比如在H网络通信中,通过SW42的值判断上位机设定的站号

除了以上专用软元件,还模块访问方式,还有功能软元件,链接直接软元件等等,因时间原因,我们下一节再做介绍。

看完又涨姿势了!

点击阅读原文学习plc、机械制图、数控机器人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