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周报93期 | 三菱Q系列/5UPLC 、CAD、FB、SFC等问答锦集

楼主(2024-03-26):
关注公众号“PLC发烧友”,回复:“周报”可查看往期周报内容

三菱技成周报:93期
1.PLC和电脑接通了有什么安全的退出要求吗?比如说想把PLC,机箱关闭?

答:先退出监控,就可以把编程线拔了,电源关闭了。

2.CAD打印预览没有铺满,怎么调整?

答:选好图纸尺寸,勾选布满图纸试试。

3.PLC的DI出现感电如何处理?

答:让学员用中间继电器转接 Y点直接接220V负载 容易烧PLC而且会出现一些干扰。

4.PLC程序没了,能恢复吗?

答:先找原因,电池没电了先更换电池以防丢失,人为新程序覆盖旧程序,没法恢复。

5.编程时,是优先使用逻辑指令,还是优先使用功能指令?

答:没有优不优先,用自己擅长的能到达要求就行。

6.PLC中二进制、十进制、十六进制用什么英文表示?

答:二进制用B、十进制用K、十六进制用H。

7.FB块是不是要有网络才能调用岀来?

答:不需要网络,FB块存在本机电脑,在软件添加调用FB块库,然后在主程序里调用FB块。

8.三菱PLC的通道CH2只能用RS2指令吗?,CH1 RS与RS2是不是都可以用?

答:CH1 CH2 可以用RS2, RS 仅通道1可以用。

9.在works2里这个窗口占了整个桌面,怎么缩不小呢?

答:双击窗户上处,或者点击菜单把它关闭需要的时候再调出来。

10.请问一下变频器上面的漏型和源型与三菱PLc上面的漏型和源型的概念不一样是吧?

答:变频器内部有电源,根据它的接线手册,跟PLC概念一样。

11.要安装Gx Works2提示帮助(FXCPU专用),需要安装GX Works2的Version 1.566以上版本。已经重装系统了还是这样,怎么处理?

答:先把文件解压到桌面,再进行安装,不要在压缩包里面安装,安装时注意关掉系统防火墙以及杀毒软件,安装路径里面不要有中文,安装软件可以去三菱官网找最新的安装包进行安装。

12.FX5u能扩展多少个定位模块,和高速l/O模块?

答:通过works3去配置,能配置多少个进去就多少个,是可以配置上百个轴的。

13.这个C251没计数,编码器有在计数C251没变化,数值一直是0怎么回事?

答:检测是否用了SPD指令,没有的话检查检查编码器,看看对接的X点指示灯是否有闪烁;重新把程序写入plc,或者单独写这一个高速计数器指令测试下,然后看看plc是否正品,仿照的plc有些不支持。

14.想买一个变频器练习,买哪一种?

答:买输入兼容单相和三相的,可以接三相电机的。

15.MUL指令都在一起了,还是有一部分没有运算?

答:三菱的MUL运算指令结果占用2个D,他这个是什么品牌的自己查下编程手册,或者查一下程序上下有没有其他运算赋值给D。

16.FX3G本体可以带几个轴?可以扩展多少个定位模块?

答:3G最多扩展8个给特殊功能模块,具体自己通过选型软件去选。

17.FX5u能扩展多少个定位模块,和高速/O模块?最多控制多少个轴?

答:通过works3去配置,能配置多少个进去就多少个,是可以配置上百个轴的。

18.一个程序控制两盏灯一秒的频率交替亮的话要用什么指令?

答:普通控制逻辑,可以看一下基础课程。

19.触摸屏不能触摸,花屏这个要怎么解决呢?

答:触摸屏损坏,及时更换,找触摸屏卖家,寄过去应该可以给你修好,只不过花太多时间,不如重新买一个。

20.CAD这个下面对应的框怎么画简单,是不是和上面的图自动生成啊?

答:新建图纸根据自己需要设计,新建的时候调用样板来生成,不是跟上面的图自动生成的。

21.FX PLC哪些通信功能不需要进行通信设定?

答:使用编程通信、并联链接、N:N网络、远程维护功能时,请勿进行通信设定。

22.对于高性能QnCPU,能够存放文件寄存器的存储器有哪些??

答:高性能QnCPU可以存放文件寄存器的存储器有:(1)CPU内置的标准RAM (文件存储器只能存储1个文件) (2)SRAM存储卡(顺序程序可以进行写入和读取) (3)Flash存储卡(通过顺控程序只能进行读出,不能进行写入)

23.多CPU系统中,能够扩展的基板级数和安装的模块数量是否较单CPU系统有所增加?

答:都没有增加。在多CPU系统中,如果1号CPU为高性能CPU时,最大的扩展基板级数为7级,最多可以安装(65 - CPU的数量)个模块。对于1号CPU为其他类型的CPU时的情况需参考多CPU用户手册的第2章。

24.高性能QnHCPU使用SFC编程时,最多可以建多少个块?最多使用多少步?

答:SFC编程时最多可以使用320个块,每个块中最多可以编写512步,所有块中不能超过8192步。

25.QCPU中哪些是内置以太网接口的?

答:通用型QnU系列中,型号为QnUDE(H)CPU的有内置以太网接口,如Q03UDECPU、Q04UDEHCPU等。该类型的CPU除了内置以太网接口外还有一个mini USB 接口。其他通用型CPU的接口为RS232和mini USB 接口。

26.Q62HLC等智能模块具有自整定功能,其作用是什么?

答:自整定功能是可以自动设置最佳的PID常数而设计的一种功能。在自整定中,根据测定值与设置值之间反复超高 过调及超低过调时发生的振荡周期和振幅计算PID 常数。

27.Q系列CPU模块是如何访问智能功能模块的?

答:CPU模块可通过以下方法与智能功能模块进行通讯。(1)利用GX Configurator进行初始设置设定、自动刷新设置设定。(2)利用软元件初始值进行初始设置设定。(3)FROM/TO指令。(4)智能功能模块软元件,Un\Gn。(5)智能功能模块专用指令,如串行通信模块的OUTPUT指令等。

28.A2ASCPU上的ERR灯闪烁,但PLC诊断时没有错误,这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答:ERR灯闪烁可能是因为某个信号报警器被置位了。监视D9124~D9132里的数据,可以确定信号报警器的数量及报警器号,通过顺控程序复位相应的报警器,消除ERR灯。

29.基本型的QCPU如何在PID程序运行时,修改PID运行参数?

答:可以使用PID参数修改指令PIDPRMW(完全微分)或S.PIDPRMW来修改PID参数。需要注意的是在使用此指令时,所修改的环路号应在可使用的范围内(基本型1~8,高性能1~32),同时确保在执行PIDPRMW或S.PIDPRMW指令之前执行过PIDINIT或S.PIDINIT指令。

30.在离线状态,使用GX Developer编写完程序后进行编译时,弹出对话框提示“无法与PLC”通讯,什么原因?应如何解决?

答:“运行中写入设置”中的设置不正确。可以通过以下方法解决:[工具]-[选项]-[运行中写入设置],选择“变换后,不写入PLC”。

来源:PLC发烧友,作者:技成辅导员

小编给大家整理三菱全套资料,包含:三菱软件、案例、手册等超全资料哦!扫码免费领取,不要忘记啦!

扫码免费领取
往期推荐

周报92期 | 三菱/台达/汇川变频器调试、电机、等问答锦集

周报91期 | 三菱/3U/5U、三菱/威纶通触摸屏、变频器/伺服等问答锦集

周报90期 | 西门子PID/模拟量/运动控制/通信等问答锦集

周报89期 | 电动机/接线/变频器/继电器/排故等问答锦集

周报88期 | 西门子200系列/1200/1500 PLC、博途、WINCC、触摸屏等问答锦集。

周报87期 | 变频器基础应用、接线、过载、过流等问题锦集

周报86期 | 电工系列经典问答,其中有你遇到的吗?

查缺补漏 | 技成周报第61-90期知识问答汇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