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三菱Q系列电源模块接线

楼主(2024-03-26):
在《三菱Q系列PLC入门第一课(认识Q系列PLC产品)》一文中,我们已经知道在三菱Q系列PLC中,电源模块的作用就是给基板及基板上的各个模块提供DC 5V电压电源的。三菱Q系列PLC的电源模块包括:
Q61P-A1:输入电压AC100~120V、输入频率50/60HZ、输出电压DC5V、输出电流6A。

Q61P-A2

输入电压AC200~240V、输入频率50/60HZ、输出电压DC5V、输出电流6A。

Q61P

输入电压AC100~240V、输入频率50/60HZ、输出电压DC5V、输出电流6A。
Q62P

输入电压AC100~240V、输入频率50/60HZ、输出电压DC5V/DC24V、输出电流3A/0.6A。
Q63P

输入电压DC24V、输出电压DC5V、输出电流6A。
Q64P

输入电压AC100~240V、输入频率50/60HZ、输出电压DC5V、输出电流8.5A。
名称中“Q”表示Q系列PLC,“6”表示电源,后面的数字为型号编号。上述电源模块适用于主基板Q3XB和需要电源模块的扩展基板Q6XB(X表示插槽的数量,例如Q38B主基板),不能安装电源模块的扩展基板(Q5XB)不可安装电源模块。
超薄型主基板,需要使用超薄型电源模块Q61SP。

输入电压AC100~240V、输入频率50/60HZ、输出电压DC5V、输出电流2A。
电源模块的选择,需要与使用的基板适应,而且基板上所有模块所消耗的电流的总和不能超过电源模块所能提供的最大电流。如果主基板扩展了Q52B、Q55B这类不带电源模块的扩展基板时,也需要把这扩展基板和扩展基板上的模块所消耗电流也算到主基板电源模块上。各模块所消耗的电流可以通过样本资料查询计算。
接线案例:Q61P-A2输入电压AC200~240V、输入频率50/60HZ、输出电压DC5V、输出电流6A。

L和N端子由外部供给220V交流电源。
FG端子:Frame Ground 机座接地,也就是常说的地线,跟三眼插座的接地相连。
LG端子:LG=logic ground 逻辑地也是数字地,一般不用接 。
ERR.端子:检测到电源模块出错时,此触点断开,正常时导通闭合。

西门子1200和三菱QJ71PB93D RPOFIBUS-DP从站模块通信设置实操三菱Q系列PLC入门第一课(认识Q系列PLC产品)

版权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