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三菱Q系列串口和台达变频器RTU通信

楼主(2024-03-26):
一:硬件准备

PLC:三菱Q系列PLC+QJ71C24N-R4模块

变频器:台达VFD-B

终端电阻:110欧姆,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干扰。

接线图如下:

二:台达变频器参数设置

1.00-02;设置成09或者是10,先进行参数初始化。

2.02-00第一频率指令来源设定:设定为04/05都可以,频率由RS-485通信界面操作(RJ-11)

3.02-01第一运转指令来源设定:设定为03/04都可以,运转指令由通信界面操作

4.09-00通讯地址:设定范围01-254,总共可以有254个站号可以设定。站号在一个系统里面保持唯一性。

5.09-01通讯传送速度:设置波特率,根据需求设置。此处要求必须与PLC中参数设置一致。

6.09-04通讯数据格式:根据需求设置。此处要求必须与PLC中参数设置一致。因为是RTU通讯,可以从03、04、05三个选项中挑选。(8:8位数据;E:偶校验;N:无校验;O:奇校验;1:1位停止位)

三:MODBUS RTU 的通信方式

起始位

地址码

功能码

数据区

校验码

停止位

起始位地址码功能码数据区校验码停止位

起始位:保持无输入信号大于等于10ms

地址码:8-bit二进制地址

功能码:8-bit二进制地址

数据区:数据内容:n*8-bit数据,n<=40(数据位内容由通信程序编写,所有信息均需用十六进制数形式发送和接收)

校验码:CRC校验码:16-bit CRC检查码由2个8-bit二进制组合

停止位:保持无输入信号大于等于10ms

通信地址

00H:所有驱动器广播

01H:对第01地址驱动器

0FH:对第15地址驱动器

10H:对第16地址驱动器,以此类推......最大可到254(FFH)

功能码

03H:读出寄存器内容

06H:写入一笔数据至寄存器

08H:回路侦测

10H:写入多笔数据至寄存器

数据内容

四:重要指令讲解

五:PLC操作

1.硬件组态设置

2.按照下图图片设置,注意:传送设置以及通信速度设置一定要与台达变频器中设置一致。

3.各种控制指定:选择通信指定为字节单位,通信控制指定为响应返回禁止。

4.如下图操作,进入到通信协议支持功能软件界面

5.通过添加键选择相应的通信协议库,选择Schneider Electric,型号选择MODBUS,协议名选择03表示读取数据,06表示写入数据

6.添加读取协议

7.协议号1的发送包设置示例

8.正反装停止控制程序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