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三菱Q系列PLC的I/O地址分配

楼主(2024-03-26):
Q系列PLC具有以下特点

* 模块式结构,便于用户安装。
* 多种输入输出模块、特殊功能模块种类齐全,便于用户配置、扩展系统。
* 基本指令、应用指令丰富,用户编程简 便。
* 可采用指令表、梯形图、SFC、ST等多种编程方式。

Q系列PLC I/O地址的分配有两种方法
1)CPU自动对I/O分配地址
2)用外部设备对I/O地址赋值

CPU自动对I/O分配地址

CPU自动对I/O分配地址

PLC通电或复位时,会自动执行I/O地址的赋值校验。

1. I/O地址的赋值从主基板的第0号槽开始向右连续赋值,输入组件为X□□□,输出组件为Y□□□ 。

2、使用扩展基板时,第一块扩展基板的首地址顺接主基板的末地址,扩展基板的地址赋值与电缆连接顺序无关,取决于用扩展基板上的级数设定连接器所设置的扩展基板的级号。

3、各组件所占用的I/O点数等于该组件自身的I/O点数,没有插装I/O组件或特殊功能组件的空槽,所占用的I/O点数为16点。

4、在对I/O地址赋值时,各种主基板和扩展基板按照实际的插槽数处理。

5、如果扩展基板的级号设置不连续(级号设置跳跃),那麽这些被越过的扩展级所占用的I/O点数等于0,不增加空插槽数。

6、设定同样的扩展级数的情况:在多个扩展基板中,设定同样的扩展级数将不能使用。

用外部设备对I/O地址赋值
用外部设备对I/O地址赋值,其优先级高于实际插装的I/O模块。
可通过外部设备来控制I/O组件和特殊功能组件的地址赋值,而忽略按插槽号及组件的I/O点数进行的地址赋值。

可用软件(GPPW)

设定的插槽数与使用中的基板的插槽数出现不一致情况时,将变为如下状况:

1) 设定的插槽数比使用中的基板的插槽数多的情况,占用设定的插槽数。比使用中的基板的插槽数多的部分成为空插槽。

2)设定的插槽数比使用中的基板的插槽数少的情况:设定的插槽数之后的插槽将不能使用。
例如:使用 8 个插槽的基板,如果设定的是 5个插槽的话,基板右面的 3个插槽将禁止使用。( 禁止使用的插槽如果安装模块的话将会出错 (SP.UNIT LAY ERR”)。

为了便于系统的扩展,在对I/O地址赋值时可适当地储备一部分I/O地址,使系统能够插装非16点的组件。
当非16点的I/O组件或特殊功能组件需要维修或更换时,其原先所占用的I/O点数应保持不变。

使用外部设备对某一槽的I/O地址赋值,其优先级高于该槽实际插装的组件的I/O点数。
1)如果某槽使用外部设备指定的I/O点数小于其实际插装的组件的I/O点数,那麽该组件实际所能够使用的I/O点数应相应减少。

2)如果某槽使用外部设备指定的I/O点数大于其实际插装的组件的I/O点数,那麽多余的点数视作虚设点。

3)如果某槽被外部设备设置为空槽,那麽该槽所插装的I/O组件将不能使用。

4)对于没有使用外部设备进行I/O地址赋值的那些插槽,其所占用的I/O地址即是按所插装的组件的I/O点数赋值。

注意:
1)如果插装的组件为特殊功能组件,那麽该槽的I/O地址赋值必须与组件实际占用的I/O点数一致,如果不一致将会导致出错。

2)使用MELSECNET数据通信系统时,I/O地址分配如下:
a)如果对主站进行I/O地址赋值,那麽主站和所有的远程I/O站都需要进行I/O地址赋值。

b)如果对一个就地站进行I/O地址赋值,那麽仅要对该就地站进行I/O地址赋值。

c)如果对一个组合I/O组件进行I/O地址赋值,应按输出组件赋值规定进行I/O地址分配。

远程站的I/O地址号

在 MELSECNET/H远程 I/O网络,CC-Link 等的远程 I/O 系统中,可以向远程站的 I/O 模块 / 智能功能模块进行 CPU模块软元件的输入(X)、输出 (Y)的分配与控制。另外,可以对 MELSECNET/H 模块的链接 I/O(LX LY)的刷新对象 (CPU模块侧的软元件)使用输入(X)、输出(Y).

(1) 远程站可以使用的 CPU模块的 I/O地址号
CPU模块的输入(X)、输出 (Y)用于远程站的 I/O 地址号时,请不要使用CPU 侧的I/O模块以及智能功能模块正在使用的 I/O 地址号,只能使用其后面的号进行分配。
例如:CPU侧的I/O模块以及智能功能模块中使用 X/Y0~X/Y3FF(1024点 ) 时,在远程站中 X/Y400之后的可以使用。

(2) 使用远程站的I/O地址号时的注意事项

(a)考虑将来扩展时的设定
CPU 模块的输入(X)、输出(Y)用于远程站的I/O 地址号时,在设定时请考虑CPU模块侧的 I/O模块以及智能功能模块的扩展。

(b)使用 MELSECNET/H 以及 CC-Link时,请不要重复设定 MELSECNET/H的刷新对象 (CPU模块侧软元件)的I/O地址号以及CC-Link远程 I/O 系统的 I/O地址号。

(c)关于 CPU模块的 I/O软元件个数I/O 软元件点数在每个 CPU模块中有所不同。

通过GX Developer进行的I/O分配

(1) I/O分配的设定
I/O分配在 PLC 参数的 I/O分配的设定中进行。

(a)插槽
表示插槽号与基板的第几级的第几个插槽。
在自动模式中设定基板的情况下,基板的第几级变为 “*” ,第几个插槽变为在主基板的第 0 个插槽开始的插槽数。

(b)种类 (在 CPU模块中使用 )
在下述项目中选择安装模块的种类。
   ·空闲 (空插槽)
   · 输入(输入模块 )
   · 高速输入(高速输入模块)
   · 输出(输出模块 )
   · I/O混和 (I/O混和模块 )
   · 智能 (智能功能模块)
   ·中断 (中断模块 )
没有设定种类的插槽将被视为所安装模块的种类。

(c)型号名称
安装模块的型号名称设定为半角 16 号字以下。CPU 模块中不使用设定的型号名称。(仅作为用户的记录 )

(d)点数 (在 CPU模块中使用 )
变更各插槽的 I/O 点数时,在下述中选择点数。
  ·0(0点 )  ·16(16 点 ) ·32(32点 )
  ·48(48 点 ) ·64(64 点 ) ·128(128 点 )
  ·256(256点 ) ·512(512点 )  ·1024(1024点 )
未设定点数的插槽将被视为所安装的模块的点数。

(e)起始 XY(CPU模块中使用 )
在变更各个插槽的 I/O地址号时,设定变更后的起始 I/O地址号。
没有设定起始 XY的插槽将被分配到设定的插槽之后的连续 I/O 地址号。

来源:我爱学PLC

*往期热文*

25本工业机器人培训教材汇编 | 免费领取

限时下载 | 安川、KUKA、ABB、FANUC全套资料

免费下载 | 《三菱FX2N PLC从入门到精通》,别错过!

免费下载 | 《西门子全集成自动化技术》,很全很详细!

会说话的数据 | 工业机器人工程师如何就业?薪资多少?

很少对外公布的 华为自动化生产线,震撼!

拿下奔驰的吉利火的不行,它的造车工厂原来是这样!

长按关注“工业机器人前沿”,

涨知识、看世界!

点击“阅读原文”,进入神奇小铺,万能套筒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