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三菱Q系列和WinCC以太网通讯的组态步骤

楼主(2024-03-26):
WinCC 从 V7.0 SP2 版本开始增加了三菱以太网驱动程序,支持和三菱 FX3U、Q 系列 PLC 进行以太网通讯。本文档主要介绍了 WinCC 和三菱Q 系列以太网通讯的组态步骤。

测试环境为:

上位软件:WinCC V7.0 SP3 ASIA

编程软件:GX Developer V8.86Q

CPU模块:Q04UDEHCPU

以太网模块:QJ71E71-100

通讯电缆:直连网线

第一部分

WinCC 连接CPU集成的以太网口

1、通过 UDP 协议通讯

PLC 组态步骤

(1)新建项目,选择相应的 PLC 型号:

(2)选择“PLC 参数”:

(3)在“内置以太网板设置”下设置 IP 地址、通讯格式及是否允许写入:

(4)点击“开启设定”设定协议,此处选择 UDP,并设定 PLC 通讯端口(此处是 16进制)

(5)下载 PLC 程序及参数:

WinCC 设置步骤

(1)在 WinCC 项目中加载驱动“Mitsubishi Ethernet”:

(2)在 Mitsubishi Q 系列下创建新的连接:

(3)设置连接参数:

注意,端口号为 PLC 的通讯端口(十进制),网络编号和 PC 编号默认即可。

(4)在连接下创建变量:

2、通过 TCP 协议通讯

PLC 组态步骤

(1)设置 PLC 内置以太网端口参数如下:

(2)下载 PLC 参数:

WinCC 设置步骤

(1)WinCC 连接参数,选择“TCP”:

第二部分

WinCC连接扩展以太网模块通讯

1、通过 UDP 协议通讯

PLC 组态步骤

(1)新建项目,选择相应的 PLC 型号:

(2)配置扩展的以太网模块:

(3)设置网络参数,点击“网络参数”,然后点击弹出窗口中的“Ethernet/CC IE/MELSECNET”:

(4)根据实际情况设置以下参数:

(5)设置 IP 地址、数据格式以及是否运行写入:

(6)设置通讯协议、通讯端口及 WinCC 的 IP 地址、端口:

(7)下载 PLC 参数:

WinCC 设置步骤

(1)WinCC 创建连接:

注意:网络编号和 PC 编号可以对应 PLC 中的网络号和站号,也可以使用默认值(网络编号为 0,PC 编号为 255)。此处端口号设定需要注意(扩展的以太网模块使用 UDP 协议时):当 WinCC 连接 Q 系列 PLC 扩展的以太网模块使用 UDP 协议时,此处端口号需要设为 5000 或 5001(不论 PLC 端口设为多少)。

2、通过 TCP 协议通讯

PLC 组态步骤

(1) PLC 通讯协议设置:

WinCC 设置步骤

(1)WinCC 连接参数:

注意:网络编号和 PC 编号可以对应 PLC 中的网络号和站号,也可以使用默认值(网络编号为 0,PC 编号为 255)。此处端口号为 PLC 的端口号(十进制),但需要注意(扩展的以太网模块使用TCP 协议时):当 WinCC 连接 Q 系列 PLC 扩展的以太网模块使用 TCP 协议时,PLC 端口号不能设为 1388(十六进制)和 1389(十六进制),否则通讯不上。

来源/网络

往期精彩▼

干货丨图解无刷电机工作及控制原理!

电气牛人总结的接地和接零,看完必须清楚!

开关柜常见故障查找与处理方法

什么是轴电流?轴电流对轴承有什么危害?

【遇见施耐德电气】施耐德电气入驻中华工控网工控论坛啦!

PLC故障排除流程图,一步步真清晰~

三菱PLC编程软件详细学习(图解)

为什么装修中多用硬线?硬线和软线有什么区别?

神器来了丨绝缘电阻的理想测试仪器非它莫属!

分享丨20张图让你看懂汽车制造过程~

10kV带电作业需要注意哪些事情?日常维护看这里!

PLC常用数制及转换方法,让你轻松掌握PLC编程

【观点】SCL将成为PLC的主流编程语言么?

经典编程实例丨双恒压无塔供水系统,变频器和PLC共同控制

【经验分享】西门子GRAPH编程使用浅谈

称重传感器的摆放位置与测试结果的关系,又涨见识了!

台达PLC详解,附PLC功能简介~

如何满足协作机器人编程的模块化需求?

电路原理图中的端子接线图,你是怎么画的?

漏电保护器经常跳闸的原因分析及处理方法

傻傻分不清,到底买PNP还是NPN的传感器?

PLC输入输出各种回路接线整理!

PLC | 西门子PLC你很熟悉?那么这种语言你用过吗?

点“阅读原文”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