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周报96期 | 三菱Q系列、三菱伺服、QD75M1、串口通讯、CC-Link、等问题解答

楼主(2024-03-26):
更多精彩,关注下方“PLC发烧友”

技成周报:96期

1.QD75P与QD77MS两种定位模块在选型上有什么区别(比如要做15轴的项目,选择哪种更好)?还有这两者在程序编写上有什么区别?

答:QD75P是发出普通集电极脉冲的定位模块,最大是4轴,可以用多个这个模块,因为是普通脉冲,所以可以接三菱的普通伺服,也可以接其他品牌的伺服。QD77MS是通过光纤连接伺服的,最大一个模块16轴,但连接的伺服要求是三菱光纤通讯型的伺服,如果MR-J4-B或是MR-JE-B,这种接法,减少接线。如果用到15个轴,可以考虑使用QD77MS16的模块,两者的控制方法一样,可以通过三菱专用的软件设置设置定位模块的参数,定位数据,然后启动定位,定位方法一样,只是两个模块对应的缓冲区不一样。

2.请问三菱编程软件中l.O分配确认什么意思?为什么里面的分配是重复的?另外三菱变频器通过CC-LINK通讯软件和变频器需要哪些设置?

答:Q系列PLC放置各个模块后,要给每个模块分配地址,这个就是I/O分配,每个模块的地址不能重复。变频器CC-LINK通讯,要求PLC加CC-LINK通讯主站模块,变频器上扩展CC-LINK通讯卡,作为从站,然后设置站号、波特率等。最终再写通讯程序。

3.用Q03UDE CPU,QD77MS2模块,把plc模块、QD77模块、其他模块插上基板,格式化,分配地址后,还是报警2200。具体怎么设置PID才不会报警呢?

答:如果是高性能的CPU,要先检查上面的5个拨码开关动了没有,Q03UDECPU这个没有拨码开关,可以将整个系统格式化下,设置地址,写个最简单的程序,然后复位,如果还报警,那你最好还是让供应商到你现场帮你看下。

4.Q系列的PLC在上载程序时,定位程序怎么怎么看不到,QD75模块的内容怎么读出来?       答:如果是用之前里面的模块参数等是用软件调试包设置并下载的,那除了用GX Developer软件,读取PLC的程序外,还需要软件包:GX Configurator-QP软件去读取。如果用现在的新软件GX Works2软件并通过软件中的智能模块设置功能设置定位参数就数据,在读取时,除了选择程序及参数读取普通的程序外,还要选择智能功能模块,读取此模块的相关设置。

5.Q系列的PLC没有定位指令吗?OD75模块做定位是怎么编程的,老师那有定位模块的PDF手册吗?

答:定位模块的模块参数、定位数据可以通过软件中设置,然后可以通过专用指令去启动,或是通过缓冲区去设置启动,这些内容在模块的说明书中有讲到,这个PDF文档可以到三菱官网上去下载到。

6.QD75原点回归完成信号G817中B4位,在哪几种情况下可以使该信号复位,可否用顺控程序复位?是否第二次执行原点回归该信号会自动复位?

答:OPR完成信号,会在模块运行启动并且驱动装置READY信号变为OFF时,此信号变为OFF。G817这些信号属于监视信号,这些状态只能去读取,其状态由系统决定。

7.我买了一条USB,Q系列的线,电脑与PLC无法连上,请问驱动怎么装,它的驱动与FX系列的驱动一样装吗?FX我知道,但Q不知道,请老师详细指点。

答:现在市场上的编程电缆都是国产的,做国产的有很多厂家,各个厂家的电缆中都会带有USB的驱动,各个厂家的驱动也不一样,这个具体要看他们那自带光盘里面的说明,且各个国产的厂家,质量也不相同,有的质量好,有的要差些,有的驱动支持的系统要多些。如果Q的CPU是自带USB接口,用的是两端都是USB接口的编程线,那这个驱动是三菱提供,在安装三菱编程软件的时候已经安装到电脑中,第一次插上PLC通电后,回出来安装驱动的提示,收到找到电脑中驱动的路径安装就可以。

8.QJ71BR11三菱PLC模块的同轴电缆和接头型号?国产的可否用?

答:推荐使用符合JIS3501标准的高频同轴电缆3C-2V或5C-2V,对应插头BNC-P-3-Ni-CAU或BNC-P-5-Ni-CAU,在电缆直  径和弯曲半径上也有标准。一般的,国内很多国产高频同轴电缆和插头都可以使用。

9.Q系列CPU能否接原来A/AnS系列的模块呢?

  答:A/AnS系列模块可以在高性能型QCPU模式下使用,通过QA1S65B/QA1S68B扩展基板,连接到高性能型QCPU主基板后。

10.端子排转换模块A6TBXY36和A6TBXY36-E能互换吗(或者AC10TB与AC10TB-E能不能互换)?有什么区别

答:不能替换或者混用。

1.A6TBXY36(端子排)+AC10TB(端子排电缆)是用于正公共端输入模块与漏型输出模块 如QX40/QX41/QY40P/QY41P

2.A6TBXY36-E(端子排)+AC10TB-E(端子排电缆)是用于负公共端输入模块 如QX80/QX81

11.FX系列PLC和Q系列PLC使用的编程软件是哪个?

答:GX Developer和GX Works2这两款软件都可以,GX Developer已经快被淘汰了,FX系列PLC和Q系列PLC建议使用 GX Works2 这款软件。

12.FLASH卡,SRAM卡,ATA卡有什么区别?

答:SRAM卡需要加电池方可断电保持,FLAHS(ROM)类型可直接使用,ATA卡(ROM)需格式化(FAT16格式)可方使用.

13.三菱伺服MR-J4-40A 能不能和三菱QD75M1配合使用?

答:MR-J4-40A不能和QD75M1搭配,搭配情况如下:

1.QD75M——————J2S-B

2.QD75MH————— J3-B,J4-B

3.QD75D/QD75P———J2S-A,J3-A,JE-A,J4-A

14.AJ65VBTCU-68ADIN模块需要配什么接头端子?

答:1.通讯接头:A6CON-LJ5P需要1个

2.通道接头:A6CON-P214 需要8个

3.电源接头:6CON-PWJ5P需要1个

15.Q系列PLC是什么?Q系列PLC与FX系列PLC有哪些不同?

答:从使用对象来说:Q系列应用在三菱大型PLC,FX系列用在小型三菱PLC。Q系列的扩展IO点数可高达4096点,设备点数可达到8192点,FX系列最大可处理256个IO点。Q系列在大型设备与高端控制场合有着广泛的应用,而且Q系列程序容量、操作处理速度、运动控制、总线通信等方面都拥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所以三菱PLC的应用根据不同需求,应用不同系列。

16.Q系列PLC的基本组成部分都有哪些?

答:上面我们讲过,Q系列PLC采用模块化设计,各个功能都是拆分开的。一个完整的Q系列PLC系统包括以下组成:主基板、电源、CPU、输入模块、输出模块、通信模块、智能功能模块(包括模拟量、定位、现场总线、高速计数等等)。

17.Q系列PLC的定位如何实现?是像FX系列一样的定位指令吗?

答:Q系列PLC的运动控制(定位)需要借助专用的运动控制模块。包括:QD75、QD70、QD77三种定位模块;Q170、Q171、Q172、Q173等运动CPU。其中以定位模块的使用最为常见(性价比高、普遍性强)。

程序方面,Q系列PLC的定位模块采用缓冲存储区的方式编程,包括定位参数的设置、定位方式的编写、模块数据的读出等等。然后通过模块内置IO的方式启动定位。不同定位模块的对应缓冲存储区地址不尽相同,手册上均有详细说明。

18.什么是IO分配确认?它的作用是怎样的?

答:Q系列PLC放置各个模块之后,我们需要对每个模块分配自定义的地址。一般来说分配地址的原则是连续且不重复。智能功能模块尽量分配在靠近CPU的插槽,IO模块尽量分配到后面的插槽,这样操作起来会更加直观。

19.Q系列的CC-Link现场总线模块可以做从站使用吗?

答:不能。当一个网络中有多个Q系列CC-Link现场总线模块QJ61BT11N的时候,除主站以外的所有模块都称作本地站,在主站一侧以智能设备站的方式处理。

20.Q系列的串口通讯模块有哪些?如何来进行modbus通讯?

答:Q系列的串口通讯模块包括QJ71C24N、QJ71C24N-R4等等,它们的区别是485、232或者485+232。利用GX-Works2软件的通信协议支持功能,我们可以基于QJ71C24N来完成modbus通讯。除此之外,还有一种专用的modbus通信模块:QJ71MB91。利用此模块来做modbus,操作比QJ71C24N更加简便,但只能支持modbus一种协议。

21.PLC的输出是不带电源的吗?比如说我要控制个110V继电器。是不是要加个电源?怎么接线?

答:PLC的输出端口仅仅是一个驱动负载的开关,本身是不带电源的,如果要控制个110V继电器,要加个电源。PLC的输出端接到继电器的线圈,继电器还要接到220V交流电源,PLC的COM端也接到220V交流电源。

22.为什么输入端口的地址没有X8,X9?

答:三菱PLC的输入继电器和输出继电器都是以八进制进行编址的,所以只能是X0-X7,而没有X8,X9,X7后面的地址应该是X10。

23.三菱GX Developer 新建工程时总是显示工程初始化失败。

答:首先卸载软件。

然后要删注册表:点击“开始”→“运行”→输入“REGEDIT”打开注册表编辑器。在注册表编辑器里要删除以下几个文件夹。

我的电脑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TSUBISHI下删除SWnD5-GPPW

我的电脑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TSUBISHI删除Environment of MELSOFT和EZSComon和SWnD5-GPPW。

重启计算机之后先安装ENVMEL文件夹下的SETUP.EXE,在安装SW8D5C-GPPW-C文件夹下的SETUP.EXE。另外最好安装路径不要有中文。

如果还是不行,应该就是操作系统问题,要么选择版本低一点的编程软件,要么升级一下电脑系统。

24.ADD指令不理解。

答:加法指令ADD D0 D1 D1 功能是把(D0)+(D1)的值又送到D1中去。

25.位组合元件怎么理解

答:三菱系列的PLC可以用位元件以位元件组的形式接受或发送二进制数据,1个位元件组由4个连续位元件组成,书写形式是KnX**、KnY**、KnM**等,比如K1X000就表示起始位置为X000的1个位元件组,包含从X003~X000之间的4个位元件。比如K2Y10就表示起始位置为Y10的2个位元件组,包含从Y17~Y10之间的8个位元件。

26.如果一个y点输出时没有用置位指令,那么能不能用复位指令复位这个y点?

答:可以,但是如果out Y0 跟rst  Y0 同时导通时,PLC是从上往下扫描程序的,以最后执行程序为准。

27.<> k2m100 k0怎么理解?

答:M100-M107组成的元件不等于K0时,导通。

28.读取失败

答:检查以下几点

1)PLC类型是否正确?

2)连接接口是否正确?

3)通讯电缆是否异常?

4)是否设置了口令?

5)PLC内部是否存在数据?

6)PLC是否在正常工作?

28.通讯问题如何排查?

答:一般通讯不上的问题,查看一下几点:1:设置是否正确?2:通讯电缆是否损坏?3:通讯设备及其接口是否损坏?

29.仿真使用有限制吗?

答:GX Works2跟GX Works3无论什么系列都可以进行仿真。

30.编程只读不写是什么原因 ?

答:按F2,进入修改模式。

来源:PLC发烧友,作者:技成辅导员

小编给大家整理三菱全套资料,包含:三菱软件、案例、手册等超全资料哦!扫码免费领取,不要忘记啦!

扫码免费领取

105例电气实物接线高清彩图,一看就懂,简单直观!

往期推荐

【基础知识】三菱FX系列PLC如何上传下载程序

【学习经验分享】Siemens SCL 学习心得

利用西门子S7-200 SMART进行PID控制,看看与S7-1200有什么区别?

千万不要随便测试变频器输出电压!

电气控制柜中电缆装配的工艺:扎、绑、扣、接、装!

PLC的实际应用,就藏在这里!每个人都应该注意......

详举,4个PLC最基本的控制,搞懂再说学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