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三菱Q系列输入模块接线及软件I/O分配设置

楼主(2024-03-26):
在《三菱Q系列PLC入门第一课(认识Q系列PLC产品)》一文中,我们已经知道在三菱Q系列PLC中,常用的输入模块有以下几种:
共阳极输入模块:QX40:16点、DC24V、4mA  NPN输入COM端子连接+24V。

QX41:32点、DC24V、4mA NPN输入COM端子连接+24V

QX42:64点、DC24V、4mA NPN输入COM端子连接+24V

QX42有2个输入插槽,每个输入插槽有32个数字量输入,属于三菱Q系列64点输入模块。左边插槽第一排引脚1B20~1B01对应地址为X0~XF,1B01、1B02接到COM(+24V)上。第二排引脚1A20~1A01对应的地址为X10~X1F。右边插槽第一排引脚2B20~2B01对应地址为X20~X2F,2B01、2B02接到COM(+24V)上,右边第二排引脚2A20~2A01对应地址为X30~X3F。
此外还有QX40-S1、QX41-S1、QX42-S1,后缀S1表示表示这类输入模块具有更快的响应速度,可达0.1ms。
共阴极输入模块:QX80:16点、DC24V、4mA、PNP输入COM端子连接0V

QX81:32点、DC24V、4mA、PNP输入COM端子连接0V

QX82:64点、DC24V、4mA、PNP输入COM端子连接0V

输入模块又分为普通输入模块和高速输入模块。高速输入模块的输入信号从OFF到ON的响应时间在0.04~0.5ms之间,其模块名称的末尾有字母“H”,例如:QX40H、QX70H、QX80H、QX90H。

接线案例:QX80:16点、DC24V、4mA、PNP输入

QX80 DC有16路数字量输入通道,最大输入电流为4mA。可以连接18点接线模块Terminal Block,编号为TB1~TB18,其中TB18为公共端(负极)。

三菱Q系列输入输出模块16路的模块可以直接接模块端子上面。32路或者64路需要通过连接电缆连出来连到外部端子上。

软件I/O分配:

在三菱Q系列PLC中,根据模块所在基板的位置以及模块所占用的I/O点数来分配各模块具体的I/O地址。在PLC中应用这些I/O地址来对各输入输出模块进行编程读取写入操作。

硬件在基板上连接完成之后,就需要利用PLC的编程软件GX Work2来进行I/O地址配置。

1、在GX Works2软件里点“新建”工程。在弹出的对话窗口中,“系列”选择“QCPU(Q模式),机型这里以“Q06UDVCPU”为例进行展开。

2、在GX Works2软件工程导航中,点击参数→PLC参数。

3、在“PLC参数”中,选择“I/O分配设置”,在类型这里可以选择加入I/O模块的类型和I/O模块所在的插槽位置,I/O点数是多少个。这里以“QX82”输入模块为例。

起始XY:指需要从XY多少点开始占用XY的点数。例如设为从0开始时,该模块要用到64点,那么X0到X3F和Y0到Y3F都将要被占用,在该模块后面再添加的模块不能再采用跟前面重合的点。

4、设置完成后,点击检查按钮,检查设置有无错误。无错误可以直接点设置结束。

扩展小知识:也可以在GX Works2软件中,直接点击PLC数据读取按钮,这样可以自动将当前基板插槽上的模块点数和插槽位都读取上来,不用一个一个设置和查看模块说明书来查找模块的点数是多少。

西门子1200和三菱QJ71PB93D RPOFIBUS-DP从站模块通信设置实操三菱Q系列PLC入门第一课(认识Q系列PLC产品)
三菱Q系列电源模块接线

版权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