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三菱Q系列和FX系列的PLC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4-03-26):
点击上方“ 技成培训 ”,选择“置顶公众号”

17万+工控人关注的微信平台:技术分享、学习交流、工控视频

将三菱可编程控制器中使用的内置的输入输出继电器、辅助继电器、状态、计数器、数据寄存器等各种软元件的作用和功能进行了说明。这些内容是使用可编程控制器时的基础知识。

Q系列

FX系列

输入继电器 X

输入继电器在FX系列为8进制命名方式,而Q系列为16进制命名方式,所以FX系列没有X8,X9,而Q系列不但有X8,X9还有XA,XB因为采用16进制命名方式。

在FX系列中X的作为外部反馈给PLC的输入信号,而Q系列X除了作为输入信号作用,还可以作为模块与CPU信号交换用,也可以作为通信软件使用,有多种用途

输出继电器 Y

输出继电器在FX系列为8进制命名方式,而Q系列为16进制命名方式,所以FX系列没有Y8,Y9,而Q系列不但有Y8,Y9还有YA,YB因为采用16进制命名方式。

在FX系列中Y的作为PLC控制外围设备的输出信号,而Q系列Y除了作为输出信号作用,还可以作为模块与CPU信号交换用,也可以作为通信软件使用,有多种用途

辅助继电器 M

辅助继电器M在FX系列数量区别在于型号不同数量会不同,比如FX3S的M为1536点,而FX3U的M为7680点,而Q系列M的数量取决在’软元件设置’中分配的数量,最多在29K以内

在FX系列M分为一般用途和断电保持用途,而Q系列的M都是一般用途,也就是断开复位型,也不是说Q系列做不了断电保持的辅助继电器功能,而且用L软元件来实现断电保持。Q系列M还可以做局部软元件功能

状态 S

状态S ,在FX系列可以在梯形图配合STL指令使用,也可以SFC图的编程方式使用状态.。

在Q系列中,步进继电器是 SFC 程序专用的软元件,因此不能在顺控程序中使用或代替内部继电器使用。也就是在Q系列除了在SFC图使用,在梯形图中是无法使用S的

定时器 T

定时器T,FX系列中定时器的分辨率是根据定时的编号进行定义的,比如果T0固定是100ms分辨率,而T200固定是10ms分辨率等等。Q系列是根据’PLC参数’->’PLC系列设置’->’定时器时限设置’定义的低速(默认100ms))与高速(默认10ms)分辨率进行定时,启动低速分辨方法为普通OUT指令就可以了,例: OUT  T0  K50 ,启动高速定时器的方法是使用 OUTH 指令,例:OUTH T1K50 ,所以Q系列的定时器分辨是取决于使用指令而不是编号

FX的累计定时为T246~T255,同样在编号是固定的.在Q系列中是在T前加上一个’S’,组合成为累计定时器。例:OUT ST0 K50 ,OUTH ST1 K500,使用定时器加上一个S,就可以声明为一个累计型定时器

计数器 C

FX的计数器分普通计数器与高速计数器,而Q系列只有普通计数器

FX的计数器分16位计数器与32位计数器,而Q系列只有16位计数器

Q系列计数器可以普通计数也可以对中断因子发生的次数进行计数

数据寄存器 D

Q系列与FX系列的数据寄存器作用是一样的,在Q系列的数据寄存器增加局部功能

变址寄存器 Z

FX系列的在16位运算中V0与Z0都可以使用,在32位运算中只能使用Z0,而V0作为高位存在不能使用,而Q系列中只有Z可以使用,V作用另外一种用途,一般不使用,在16位运算为Z0,32位运算时为相邻的2个编号同时使用,例:Z0Z1

扩展寄存器 R/ZR

FX系列R是可以不进行登陆而直接使用,而扩展文件寄存器ZR部分需要储存盒支持,但不支持直接访问方式,比如使用传送指令读取是不行的。

Q系列的ZR需要进行登陆才能使用,在’PLC参数’->’PLC文件设置’->’文件寄存器设置’进行登陆设置,Q系列又分为块访问方式:MOV K5 R0 访问的编号最大为R32767,连续编号访问方式为:MOV K5 ZR32767

FX系列R是扩展寄存器,Q系列R也是扩展寄存器,但是采用的是块方式访问,

FX系列ZR是扩展文件寄存器,Q系列的ZR还是扩展寄存器,不过访问方式为连续编号方式

指针 P

FX系列指针P63默认指向END,Q系列没有,而是使用一条指令GOEND 指令视实现

Q系列的指针又分为局部指令与公共指针,在局部指令只能一个程序文件中访问子程序或跳转,而公共指令可访问其它程序文件子程序或跳转。

中断指针 I

FX的中断又分为硬件中断,定时中断,高速计数器,其中断编号是固定

Q系列中断分为硬件中与智能模块中断,其中I0~I49中断编号固定,I50~I255根据设置中断因子而产生中断对应中断

除了以上的区别Q系列还有一些专用软元件,是FX系列没有的,之后有机会再给大家分享~

分享朋友圈,一起学知识!

点击阅读原文学习电工、PLC、变频伺服、数控机器人等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