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分充值

楼主(2024-03-26):
一、QD75P与QD77MS两种定位模块在选型上有什么区别(比如要做15轴的项目,选择哪种更好)?还有这两者在程序编写上有什么区别?
答:QD75P是发出普通集电极脉冲的定位模块,最大是4轴,可以用多个这个模块,因为是普通脉冲,所以可以接三菱的普通伺服,也可以接其他品牌的伺服。QD77MS是通过光纤连接伺服的,最大一个模块16轴,但连接的伺服要求是三菱光纤通讯型的伺服,如果MR-J4-B或是MR-JE-B,这种接法,减少接线。如果用到15个轴,可以考虑使用QD77MS16的模块,两者的控制方法一样,可以通过三菱专用的软件设置设置定位模块的参数,定位数据,然后启动定位,定位方法一样,只是两个模块对应的缓冲区不一样。
二、请问三菱编程软件中I.O分配确认什么意思?为什么里面的分配是重复的?另外三菱变频器通过CC-LINK通讯软件和变频器需要哪些设置?
答:Q系列PLC放置各个模块后,要给每个模块分配地址,这个就是I/O分配,每个模块的地址不能重复。变频器CC-LINK通讯,要求PLC加CC-LINK通讯主站模块,变频器上扩展CC-LINK通讯卡,作为从站,然后设置站号、波特率等。最终再写通讯程序。
三、用Q03UDE CPU,QD77MS2模块, 把plc模块、QD77模块、其他模块插上基板,格式化,分配地址后,还是报警2200。具体怎么设置DIP才不会报警呢?
答:如果是高性能的CPU,要先检查上面的5个拨码开关动了没有,Q03UDECPU这个没有拨码开关,可以将整个系统格式化下,设置地址,写个最简单的程序,然后复位,如果还报警,那你最好还是让供应商到你现场帮你看下。
四、Q系列的PLC在上在程序时,定位程序怎么怎么看不到,QD75模块的内容怎么读出来?
答:如果是用之前里面的模块参数等是用软件调试包设置并下载的,那除了用GX Developer软件,读取PLC的程序外,还需要软件包:GX Configurator-QP软件去读取。如果用现在的新软件GX Works2软件并通过软件中的智能模块设置功能设置定位参数就数据,在读取时,除了选择程序及参数读取普通的程序外,还要选择智能功能模块,读取此模块的相关设置。
五、Q系列的PLC没有定位指令吗?OD75模块做定位是怎么编程的,老师那有定位模块的PDF手册吗?
答:定位模块的模块参数、定位数据可以通过软件中设置,然后可以通过专用指令去启动,或是通过缓冲区去设置启动,这些内容在模块的说明书中有讲到,这个PDF文档可以到三菱官网上去下载到。
六、QD75原点回归完成信号G817中B4位,在哪几种情况下可以使该信号复位,可否用顺控程序复位?是否第二次执行原点回归该信号会自动复位?
答:OPR完成信号,会再模块运行启动并且驱动装置READY信号变为OFF时,此信号变为OFF。G817这些信号属于监视信号,这些状态只能去读取,其状态由系统决定。
七、我买了一条USB,Q系列的线,电脑与PLC无法连上,请问驱动怎么装,它的驱动与FX系列的驱动一样装吗?FX我知道,但Q不知道,请老师详细指点。
答:现在市场上的编程电缆都是国产的,做国产的有很多厂家,各个厂家的电缆中都会带有USB的驱动,各个厂家的驱动也不一样,这个具体要看他们那自带光盘里面的说明,且各个国产的厂家,质量也不相同,有的质量好,有的要差些,有的驱动支持的系统要多些。如果Q的CPU是自带USB接口,用的是两端都是USB接口的编程线,那这个驱动是三菱提供,在安装三菱编程软件的时候已经安装到电脑中,第一次插上PLC通电后,回出来安装驱动的提示,收到找到电脑中驱动的路径安装就可以。
免费三菱课程推荐
学习后,您将会做什么?
学习这门课程之后,你将知道自己对三菱PLC学习的方向,以及三菱PLC编程需要学习的内容。
适用人群
有一定的电工基础,想学习三菱PLC编程的人。
课程特色?
《三菱学习指导课》是分三大块介绍三菱PLC编程的学习方法的,第一部分介绍的是三菱的编程基础的学习,第二部分介绍的是定时器、计数器、步进顺序控制和常用功能指令的学习,第三部分介绍的是模拟量、定位、通信控制的学习,该课程生动有趣的介绍了三菱PLC的学习方法,通俗易懂。
点击“阅读原文”立即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