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三菱PLC最常见20个问题的答疑解惑

楼主(2024-03-27):
快,关注这个公众号,一起涨姿势~

一、FX3G和FX3GA的区别?

  1.FX3GA: 输入输出端子排不可拆;FX3G可拆,这样更换PLC时无需拆线

  2.FX3GA: 不能配选件电池;FX3G可以选配电池

  3.FX3GA: 最多只能扩展一个BD通讯板(单通道扩展),FX3G 40点或以上可以扩展2个BD板(双通道扩展)

  4.FX3GA :国内组装; FX3G 完全国外生产

  二、FX3U替代FX2N,以及FX3UC替代FX2NC,需要做哪些调整和改动?

  1.FX3U(C)系列相对应FX2N(C)系列它们的尺寸是一样的,电柜安装无需改动

  2.FX3U(C)系列输入/输出端子排大小位置相同,更换PLC无需拆线,可以直接拆下旧机端子排换到新机上

  3.FX3UC和FX2NC的接线是完全一样;FX3U会比FX2N多一个输入信号类型选择S/S端子,需要将该端子和24V短接,而之前FX2N相应位置是空置的

  三、FX系列PLC下载线有哪些,它们的区别?

  FX系列下载线有FX-USB-AW(原装)、USB-SC09-FX、USB-SC09、SC09

  1.FX-USB-AW是三菱原装FX专用下载线,电脑侧为USB接口,使用可靠方便

  2.USB-SC09-FX是国产下载线仿三菱FX-USB-AW,电脑侧为USB接口,使用方便

  3.USB-SC09是国产下载线,可用于FX系列PLC和A系列PLC,电脑侧为USB接口,使用方便

  4.SC09是主要针对以前老式电脑(自带RS232C 9针接口),电脑侧为RS232接口,,现在电脑使用它需要一个USB转RS232

  的转接口方能连接使用,比如USB-RS232 2.0

  四、FX2N PLC用FX3U替代后,原来的模块需要更换吗?

  1.FX2N PLC用FX3U替代后,原来的功能扩展板(通讯用的BD板和特殊适配器如FX2N-485BD,FX2NC-232ADP)需要更换成FX3U系列对应的功能扩展板;

  2.扩展设备(输入输出模块,特殊功能模块如FX2N-16EX,FX2N-2AD)不用更换,可直接使用。

  五、FX0N-65EC 扩展电缆是不是必须配一个FX2N-CNV-BC转换接头才能连接使用啊?

  FX0N-65EC当连接FX2N-32ER/ET、FX2N-48ER/ET时,不需要加FX2N-CNV-BC

  六、FX2N系列PLC型号后缀ES/UL跟-001有什么区别?

  1.后缀为ES/UL为欧版型号,-001为中国大陆版。

  2.-ES/UL系列输入方式可通过S/S端子,而选择源型、漏型输入方式。而-001系列输入方式固定为漏型输入。

  七、FX0N-65EC 是不是必须要加一条FX2N-CNV-BC转换接头才能连接使用啊?

  FX0N-65EC当连接FX2N-32ER/T.FX2N-48ER/T时,不需要FX2N-CNV-BC;其他模块都需要加的

  八、FX1S,FX1N,FX2N,FX3G,FX3GA,FX3U(C)本体自带高速脉冲输出点可以控制多少轴?

  1.FX1S,FX1N可以控制独立2轴,最大输出100KHZ脉冲串

  2.FX1NC可以控制独立2轴,最大输出10KHZ脉冲串

  3.FX2N可以控制独立2轴,最大输出20KHZ脉冲串

  4.FX3G,FX3GA 14/24点可以控制独立2轴,40/60点最大输出100KHZ脉冲串

  5.FX3U,FX3UC可以控制独立3轴,最大输出100KHZ脉冲串

  九、FX1N的PLC能否扩展连接FX2N的输入输出模块、模拟量模块、定位模块等?

  FX1N的PLC完全可以扩展连接FX2N的扩展模块。如FX2N-16EX、FX2N-16EYR、FX2N-4AD、FX2N-10GM、FX2N-20GM等

  十、FX系列PLC在运行中,电源LED发生灯灭或是闪烁怎么办?

  首先,拆除PLC上[24+](工作电源)端子的接线确认是否恢复正常。

  1:如恢复正常的话,有可能是因为负载的短接或是过大的负载电流而造成工作电源容量超载从而启动了保护功能.

  2:如不能恢复正常的话,请联系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维修.

  十一、FX3U-ENET-ADP与FX3U-ENET-L有什么区别,是否可以相互替代?

  FX3U-ENET-L是以太网模块,FX3U-ENET-ADP是以太网口适配器;-L功能强大,可以替代ADP;反之能否替代,则要参考所使用到的功能能否满足,从而来判断。

  1: ENET-ADP和ENET-L都具有MELSOFT连接功能,该功能作用是通过以太网口与人机界面连接,如三菱、威纶触摸屏

  2:ENET-ADP和ENET-L都具有MC协议(即三菱PLC专用协议),该功能作用是上位工控机等利用MC协议读取、写入以 及控制PLC

  3:ENET-L模块有大量缓冲区,具备缓存发送接收功能(1024字/次),可作为主站与第三方设备如仪器仪表等通讯, ENET-ADP只是一个通讯扩展口,没有这个功能

  十二、FX3U-1PG能替代FX-1PG-E?

  1.FX3U-1PG是 FX2N-1PG/FX-1PG-E的升级版;性能提升脉冲输出可达200KHZ,他们的程序可以通用

  2.FX3U-1PG只能用在FX3U PLC主机上面,替代之后确定主机是否为FX3U PLC

  十三、三菱FX3G系列PLC如何和条形码扫描枪通讯?如何在三菱3G的PLC中读取条形码?

  用RS指令就可以了,你要读扫描仪的条码肯定要知道他的通讯协议,是专用的还是MODBUS 协议,然后要知道条码的数据存储区域地址以及数据类型和大小,然后才好用RS指令去读取这个站址的条码存储区域地址的数据,如果是两个字则反馈的数据只要把这两个字的类容显示出来就好了。

  十四、准备试着做一个控制系统,控制一个步进电机,四个气缸,有四个接近开关输入,选什么型号的PLC划算?

  这种简单的系统什么型号都可以,FX2N FX1S FX3U你都可以选,主要是晶体管输出就好了。

  十五、用PLC怎么控制伺服电机?

  根据编码器的分辨率计算每转的距离,然后用脉冲控制

  十六、三菱FX3U系列PLC的4ad模块的4-20ma电流输出对应的参数是多少呀?

  800-4000

  十七、PLC定位模块的使用必须配合伺服吗?

  必须配合伺服,根据参数 定位数据向伺服放大器输出指令

  十九、选用三菱FX3GA系列PLC和三菱FX3U系列PLC哪个好呢?

  根据具体的用途去选择,软件都是一样的

  二十、三菱的这几种系列的PLC在编程上有什么区别?

  基本没区别,FX2NC 和FX3U 大部分指令通用

【三菱FX3U/5U从入门到精通】

本书根据多年现场实际经验编写,包括PLC编程技巧、三菱PLC硬件接线,GX WORKS2和GX WORKS3的软件使用,内部元件和进制转换,基本指令和功能指令的使用,步进、伺服的运动控制等等。

【本书共269页,以下是完整目录】

第一章  PLC的概述

1.1  PLC的基础简介..................10

1.1.1  PLC的发展历史................10

1.1.2  PLC主要特点...................11

1.1.3  PLC的应用范围...............12

1.1.4  PLC的分类......................12

1.1.5  PLC的发展趋势................13

1.16  PLC与继电器系统的比较.....13

第二章  PLC的硬件介绍及接线

2.1  3U和5U的硬件介绍..............14

2.1.1 三菱PLC简介......................14

2.1.2  FX3U PLC简介...................15

2.1.3  FXSU PLC简介...................18

2.2  PLC的硬件组成.....................20

2.2.1中央处理器(CPU)............20

2.2.2  输入/输出接口(I/O).......21

2.2.3 通讯接口............................23

22.4 扩展接口............................23

2.25 拨码开关...........................23

2.2.6 电源..................................23

2.2.7 面板显示灯........................24

2.3  PLC硬件接线.........................24

2.3.1  PLC外部接线......................24

2.3.2  传感器接线.......................26

2.4  PLC的工作原理......................28

2.4.1  输入扫描............................28

2.4.2  程序执行............................29

2.4.3  输出刷新............................29

2.5  PLC的编程语言......................30

2.5.1 梯形图..............................30

2.5.2 指令语句表.........................30

2.5.3 状态转移图.........................31

第三章 编程软件的安装与使用

3.1 编程软件的安装...........................32

3.1.1  GX works2安装步骤....................32

3.1.2  GX work3的安装步骤...................36

3.2  GX Works2的使用介绍....................39

3.2.1  创建新项目…..............................39

3.2.2  输入方法......................................40

3.2.3  添加注释.......................................42

3.2.4  端口查询........................................44

3.2.5  写入与读取......................................46

3.2.6  连线的输入与删除............................48

3.2.7  搜索和替换软元件.............................48

3.2.8  改变PLC类型......................................49

3.2.9  密码设置...........................................50

3.2.10  内存清除..........................................51

3.2.11  程序模拟仿真...................................51

3.2.12  使用标签..........................................52

3.3  GX work3的使用介绍.............................54

3.3.1 创建新项目.........................................54

3.3.2 通讯连接............................................54

3.3.3 程序编写….........................................55

3.3.4 写入读取............................................55

3.3.5 添加注解............................................56

3.3.6 添加密码............................................57

3.3.7 模拟仿真............................................58

3.3.8 打开其他格式文件.............................58

3.4  PLC内部软元件.....................................59

3.5.1  输入继电器(X)...............................60

3.5.2  输出继电器(Y)..............................60

3.5.3  辅助继电器(M)..............................61

3.5.4  状态继电器(S)................................63

3.5.5  定时器(T)........................................64

3.5.6  计数器(C)........................................68

3.5.7  数据寄存器 (D)................................73

3.5.8  位组合元件 (Kn)...............................74

3.5.9  变址寄存器 (V. Z)..............................76

3.5.10  指针(P.I)..........................................77

3.5.11  常数(K、 H、E、B)..........................78

3.5  进制.........................................................78

3.5.1  二进制..................................................78

3.5.2  十六进制...............................................79

3.5.3  进制互换................................................79

第四章  基本指令和功能指令

4.1  基本指令....................................................81

4.1.1  输入输出指令............................................81

4.1.2  触点串联指令............................................81

4.1.3  触点井联指令.............................................82

4.1.4  SET、RST 指令.............................................82

4.1.5  LDP、LDF 指令............................................83

4.1.6  PLF、PLS指令...............................................83

4.1.7  INV指令.......................................................84

4.1.8  MC、MCR指令..............................................84

4.1.9  步进阶梯指令................................................86

4.2  功能指令..........................................................92

4.2.1  功能指令格式.................................................92

4.2.2  传送指令........................................................92

4.2.3  比较指令......................................................98

4.2.4  移位循环指令................................................101

4.2.5  数据运算指令................................................104

4.2.6  数据处理指令................................................110

4.2.7  高数处理指令.................................................113

4.2.8  方便指令.........................................................116

4.2.9  时钟指令..........................................................117

4.2.10  程序流指令.....................................................120

第五章  运动控制

5.1  定位控制的基本知识....................................125

5.1.1  脉冲的输出方式..........................................125

5.1.2  PLC定位控制系统........................................127

5.1.3  原点和零点.................................................129

5.1.4  指令完成标志位M8029...............................130

5.2  伺服驱动器和伺眼电机.................................131

5.2.1  伺服驱动器...............................................131

5.2.2  伺服电机..................................................133

5.2.3  安川伺服简介.............................................133

5.2.4  安川伺服面板认识.......................................134

5.2.5  试运行JOG模式.............................................135

5.2.6  位置控制模式参数........................................136

5.2.7  参数初始化..................................................136

5.2.8  报警记录删除................................................136

5.2.9  电子齿轮比设置.............................................136

5.3  步进驱动器和步进电机.....................................137

5.3.1  步进驱动器....................................................137

5.3.2  步进电机.......................................................138

5.3.3  技研步进简介.................................................139

5.3.4  步进驱动器面板功能介绍.................................140

5.3.5  步进驱动器和PLC的接线图................................140

5.4  脉冲输出指令......................................................141

5.4.1  PLSY脉冲输出指令格式......................................141

5.4.2  PLSV可变速脉冲输出指令...................................142

5.5 定位控制指令........................................................142

5.5.1  原点回归指令(D)ZRN.....................................142

5.5.2  原点回归指令(D)DSZR.....................................145

5.5.3  相对定位指令(D)DRV.....................................149

5.5.4  绝对定位指令(D)DRVA....................................152

5.5.5  手动程序.............................................................154

5.5.6  综合定位程序案例..............................................155

5.6  FXSU运动控制介绍.................................................156

5.6.1 参数设置.............................................................157

5.6..2 脉冲输出.............................................................159

5.6.3 原点回归..............................................................159

5.6.4  相对定位.............................................................161

5.6.5  绝对定位..............................................................161

5.6.6  综合程序案例....................................................163

第六章  模拟量和PID

6.1  模拟量基本知识...................................................164

6.2  位置编号和缓冲存储器.........................................164

6.3  特殊模块读写指令….............................................165

6.4  FX 2AD模块............................................................166

6.4.1  FX-2AD模块的参数介绍......................................166

6.4.2  FX-2AD模块的连线.............................................167

6.4.3  FX-2AD模块的编程............................................168

6.4.4程序案例...........................................................168

6.5  FX-2DA模块..........................................................169

6.5.1  FX-2DA模块的参数.............................................170

6.5.2  FX-2DA模块的接线..............................................170

6.5.3  FX-2DA模块的编程.............................................171

6.5.4  程序案例.....................................................172

6.6  FX4AD模块.....................................................173

6.6.1  FX-4AD模块的参数......................................173

6.6.2  FX-4AD模块的连线.......................................174

6.6.3  FX-4AD模块的编程........................................174

6.6.4  程序案例......................................................176

6.7  FX-4DA模块.......................................................177

6.7.1  FX-4DA模块的参数..........................................177

6.7.2  FX-4DA模块的接线..........................................177

6.7.3  FX-4DA模块的编程...........................................178

6.7.4  程序案例........................................................179

6.8  FX5U的内置模拟量.............................................180

6.8.1  模拟量参数设置...............................................180

6.8.2  模拟量接线方法...............................................181

6.8.3  模拟量输入规格...............................................181

6.8.4  模拟量输出规格...............................................182

6.8.5  模拟量输入程序案例........................................182

6.8.6  转换为模拟量电流输入....................................182

6.8.7  比例缩放功能.................................................182

6.9  PID的基本知识...................................................183

6.9.1  PID的特点......................................................183

6.9.2  PID控制的方法..............................................184

6.9.3  PID运算指令格式...........................................184

6.9.4  PID的参数设置表............................................184

6.9.5  PID恒定转速程序案例.......................................186

第七章  变频器在调速系统中的应用

7.1  变频器基本知识.................................................188

7.2  台达M系列使用简介…........................................189

7.2.1  型号说明.........................................................189

7.2.2  控制端子说明...................................................189

7.2.3  面板显示功能说明............................................189

7.3  面板控制启动停止方法........................................190

7.3.1  面板控制..........................................................190

7.3.2  旋钮控制..........................................................190

7.4  外部端子控制方法案例........................................190

7.4.1  电机正反转.....................................................190

7.4.2  多段速...........................................................190

7.5  模拟量控制变频器案例.......................................191

7.5.1  参数调试..........................................................191

7.5.2  程序案例..........................................................192

第八章FX3U和FX5U PLC的通信

8.1  通信基本知识....................................................193

8.2  PLC通信的方式…................................................194

8.2.1  按传送位数分类..............................................194

8.2.2  按传送方向分类..............................................195

8.2.3  通信介质分类…...............................................196

8.3  通信格式和数据格式...........................................197

8.3.1  串行异步通信基础...........................................197

8.3.2  异步通信格式..................................................197

8.4  通信协议...........................................................201

8.4.1  通信协议概述.................................................201

8.4.2  RS232通信接口标准........................................202

8.4.3  RS485通信接口标准........................................202

8.5  MODBUS的RTU通讯协议介绍.............................203

8.5.1  MODBUS的RTU通讯协议.................................203

8.5.2  MODBUS的RTU格式.......................................204

8.5.3  MODBUS的功能码..........................................205

8.5.4  校验指令CRC..................................................205

8.6  FX3U的1:1网络通信........................................206

8.6.1  1:1网络通讯简介.........................................206

8.6.2  1:1通讯模式...............................................206

8.6.3  1:1网络通讯案例.........................................207

8.7  FX 3U的N:N网络通信....................................209

8.7.1  N:N链接通信简介.......................................209

8.7.2  N:N通讯辅助继电器................................209

8.7.2  N:N通信数据寄存器..................................209

8.7.3  N:N通信参数设置......................................210

8.7.4  N:N网络通信案例....................................211

8.8  FX 3U(无协议通信).....................................213

8.8.1  无协议数据传输简介...................................213

8.8.2  和台达变频器通讯案例.................................216

8.9  FX5U简易通信.................................................217

8.9.1  简易通信简介.............................................217

8.9.2  系统构成...................................................217

8.9.3  链接模式.....................................................219

8.9.4  主站设置..................................................219

8.9.5  从站设置....................................................220

8.9.6  程序案例..................................................220

8.10  FX5U的MODBUS RTU通信...........................221

8.10.1  MODBUS RTU通信简介............................221

8.10.2  MODBUS协议..........................................222

8.10.3  MODBUS RTU模式..................................223

8.10.4  MODBUS配线步骤...................................223

8.10.5  MOOBUS参数设置.....................................224

8.10.6  MODBUS主站功能........................................225

8.10.7  MODBUS特殊维电器...................................227

8.10.8  执行结束标志位........................................228

8.10.9  通信格式显示.............................................228

8.10.10  两台PLC进行通讯的案例..........................231

8.10.11  FX5U和台达M变频器通讯案例..................232

8.10.12  FX5U与三菱变频器通讯案例......................233

8.10.13  MODBUS软元件分配的参数初始值.............234

8.11  CClink通信.....................................................236

8.11.1  FX5-CCL-MS CC-Link简介..............................236

8.11.2  最大连接个数.........................................237

8.11.3  CC-Link系统配置........................................238

8.11.4  CCLINK模块认识........................................239

8.11.5  链接软元件的分配.....................................240

8.11.6  主站动作时的输入输出...............................241

8.11.7  CCUNK模块的电源配线................................242

8.11.8  参数设置步骤...............................................243

8.11.9  网络配置设置...............................................245

8.11.10  链接刷新设置.............................................245

8.11.1  主站和智能设备站的通信例.........................248

8.11.12 数据链接状态的确认..................................252

8.11.13  两台PLC通信案例........................................253

8.11.14  PLC和变频器通信案例.................................254

附录...............................................................259

1.  基本指令格式表......................................259

2.  功能指令格式表.......................................260

3.  常用特殊辅助维电器.........................266

4.  常用特殊数据寄存器.........................269

【三菱FX3U/5U从入门到精通】,本书为实体的纸质书,全书共269页,下单后24小时之内安排发货,全国包邮,购买方法如下

方法一:长按识别下图,扫码自助下单

方法二:或者点击“阅读原文”进入下单

点击“阅读原文”也可以下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