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GXW3编程:模块标签与模块FB

楼主(2024-03-27):
上期我们介绍了GX Works3(下面简称GXW3)的基本操作,我们可以看到GXW3的操作界面是比较直观方便的。

在GXW2中,工程分为简单工程和结构化工程,而在GXW3中,就没有这个区分了。相比GXW2,GXW3强化了结构化编程。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GXW3为大多数模块内置了模块标签和模块FB。

模块标签与模块FB

回想一下在使用GXW2,对PLC和各种智能功能模块编程时,是不是需要通过各模块使用手册一边对输入输出信号、缓冲存储器进行确认,一边进行编程?

而且还需要考虑起始IO的变化,轴号(通道号)变化时缓冲存储器地址又不一样......

在GXW3中,配置完模块后,可以生成对应模块的模块标签和模块FB。模块标签对应的就是模块IO、缓冲存储器,在编程时直接使用即可,无需在意起始IO地址,无需查找实际缓存地址。

而且模块标签使用起来也比较简单,可能标签名看起来比较长,但是使用时不需要一个个字母输入,只需把标签拖放到程序里即可:

模块FB则是一些实现模块功能的程序块(功能块)。通过使用这些模块FB可以简单地使用一些智能功能模块的功能,减少编程的时间。

有哪些模块FB?

在 e-Manual Viewer里能找到这些模块FB的说明手册。

目前存在的模块FB如下图目录所示。

添加模块标签与模块FB

模块标签和模块FB在部件选择窗口中。若该窗口被关闭,可以在【菜单栏】-【视图】-【折叠窗口】中重新打开。

新建工程时默认不生成模块标签。把鼠标放置在上图黄色底色的【FX5UCPU】上,右击,选择【添加模块标签】

系统配置中存在的模块才会在这里出现相应的模块标签和模块FB。比如上图,只有FX5U CPU的模块标签和FB。

接下来我们举例,比如新建一个FX5-40SSC-S模块。

可以看到部件窗口里出现了FX5-40SSC-S的模块标签和模块FB。添加模块标签的方法同上述方法。

模块标签、FB使用示例

将模块FB拖放到程序中的某个位置即可。然后配置这个FB块的输入输出。左边都是输入标签『i_xxx』,右边都是输出标签『o_xxx』。

『i_』『o_』后面的小写字母表示该标签的数据类型:

b:位

u:字[无符号]/位串[16位]

w:字[带符号]

d:双字[带符号]

ud:双字[无符号]/位串[32位]

z:系统区域

位和字标签的配置比较简单,除此之外模块FB还有一个【i_stModule】的标签,配置方法如上图所示。

模块FB左下角可能还有一些公开标签,这些标签可以在程序里赋值。

这么长的标签名很难输入?比如在这里,输入了m之后输入框会有自动下拉菜单提示已经使用的FB块,选择即【M_FX5UCPU_EN_ConnectionOpen_00A_1】;然后再输入点『.』之后又会有下拉菜单提示有哪些标签可选,选择即可。

标签也可以从标签编辑器中拖放到程序中:

存在多个相同模块的情况

假设系统有两个FX5-40SSC-S模块时,使用的模块标签和模块FB如何指定是具体哪个模块的呢?

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不同的模块标签文件夹,而FB属于哪一个模块的,即是通过【i_stModule】标签来界定的。

有些朋友说初九君现在变懒了,更新很慢。实际上整理这些资料需要花费很多时间精力,而且是纯属没有盈利性质的分享,而初九君时间精力着实有限。若您觉得这些内容对您有用,欢迎给初九君一些鼓励,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