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成周报第11期】200PLC子程序、三菱入门、电力拖动( ...
【技成周报第11期】200PLC子程序、三菱入门、电力拖动(必看)

楼主(2024-03-27):
2月4号技成免费直播课:《三菱PLC入门引导》、《电力拖动运行与维护介绍》、《一节课告知你200PLC的子程序如何使用》。小编已整理好课堂学员问题解答,分享给大家。如有问题也可以留言区提问。
扫码免费听直播课
2月2日—2月9日
每天三次免费直播
10:00-11:30;14:30-16:00;19:30-21:30
扫码免费听课
《一节课告知你200PLC的子程序如何使用》问题解答
问:博途软件安装一直提示重启如何解决?
答:打开注册列表编辑器,在注册表目录:HE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找到PendingFileRemameOpeaations键,删除PendingFileRemameOpeaations,然后重新安装就不会在提示重启了
问:老师,新建的库文件,打开新文件的时候,就找不到刚建的库文件了,怎么回事?
答:新建完库指令后关闭软件重新打开,在库指令中就可找到新建的库指令
问:曾老师,你好!PLC可以用长短按来识别输入吗?
答:主要看你识别输入是什么意思?比如说当一个按钮接通时间超过多长表示有效,使用定时器指令配合去完成即可。
问:如果急停接线故障,软件程序是否可以直接屏蔽掉?
答:不建议这样做,急停是保护人身或设备安全的,不能屏蔽掉,这也是为什么急停在外围一般接常闭的原因,因为若是接常开,当掉线且出现事故后,急停按下就无效了,所以不建议屏蔽掉线这种情况。
问:temp可以建多少个?
答:S7-200系列PLC的存储器中有64个字节的局部存储器,4个字节作为系统使用,因此在建立temp变量时地址不要超出该范围。
问:200软件和STEP7可以同时安装在一台电脑上吗?
答:200的编程软件和step7软件可同时安装在同一个电脑上。
问:曾老师,形参子程序连续调用的话,里面的#temp不会冲突吧?
答:临时变量多次调用不会用冲突,但前提是在使用时一定要先给临时变量赋值,这就是所谓的临时变量要先赋值后使用的概念。
问:老师,主程序调用子程序时,如何进行参数传递?
答:如果你是带形式参数的子程序,那么你在调用该子程序时就需要给该子程序的形式参数赋实参,通过该方式就把参数传递给了子程序。
问:pc和S7 226通信不上都有哪些原因?
答:这个通信不上的原因很多种:数据线是否是专用的数据线,通信参数的设置是否正确等都需要检查,另外PLC端口的通信协议和波特率是否更改,而且226有两个通信端口,建议都试一下,再有建议把PLC切换到stop模式再连接试一下。
问:中断是不是理解为立即执行,和扫描周期无关?
答:中断确实是在产生的时候需要去立即响应执行的,但不是跟扫描无关,中断发生后,PLC会停止对当前的主程序或是子程序的执行,而转去执行中断程序,中断程序执行完后再回到打断执行处接着前面的程序执行,所以中断程序也跟扫描有关的,若中断出现的次数过多或是中断程序过长,都会延长PLC的扫描周期。
问:外部接线输入和输出点如何查在程序里查找位点?
答:可以使用交叉应用的方式去找,也可以直接用ctrl+F的查找功能去查找该地址在程序中的使用情况
问:子程序 和 库 有什么不同?
答:库指令都是用带形式参数的子程序建立起来,所以本质上来说,库指令就是子程序块,另外库指令可以分配库存储器,而子程序不可以。
问:老师好!如果想在子程序里面用时间控制,不能用T37,该怎么做?
答:子程序并不是不能用定时器,只是说在一个扫描周期内多次调用的子程序中不能用定时器,若需要用到计时,可计录秒脉冲信号或使用间隔捕捉指令配合比较指令去实现定时器的功能。
问:S7-200 变量表能拖动么?
答:S7-200的软件界面中各功能都是固定的无法自由拖动放置,但S7-200SMART的可以自由拖动放置。
问:v与M点比较相似吗?
答:V和M都可以用于存储数据,而且具有相同的寻址方式,但V存储器比较大,而M存储器小,另外V存储器的数据,在重新下载程序后会自动复位,但是M存储器的数据在重新下载程序后不会自动复位需要PLC重新断电上电后才会复位,
问:Word和int的区别?
答:前者表示无符号,通常是表示里面每个位的状态,后者表示有符号数据,通常表示数据,但两者都是16位的存储空间。
问:老师,在子程序上升沿可以用吗?
答:可以用上升沿,但前提是该子程序不是在一个扫描周期内会调用多次的子程序
问:中间变量LW0。我同时调用2个子程序,会不会数据叠加混乱?
答:L存储器为局部存储器,所谓局部的存储器就是指在本POU中使用有效,在另外的POU中无效,所以两个子程序就是两个POU,各自里面的LW0并不是表示相同的。
问:按钮 S1 为启停按钮,M1 表示电机运行,电机在运行状态时,按下按钮 S1,电机停止运行,电机在停止状态时,按下按钮 S1,电机开始运行,试编写控制程序,老师能讲讲这简单编程的编程思路吗?
答:这就是一个单按钮启停控制程序,很多种方法可实现,用RS指令就可以实现,但一定是需要配合沿脉冲指令去做。
问:高速计数器预设值等于当前值,去执行Q0.0动作应该怎么写?
答:这种情况需要引用中断的功能区做,对于高速计数器的应用,首先需要设置好控制字节,初始值,预设值,连接当前值等于预设值的中断,定义高速计数器的工作模式,启用高速计数器,开中断。在记录脉冲个数时当当前值等于预设值时会进入中断程序,执行中断服务程序中编写的程序,所以可在中断程序中置位Q0.0即可,至于什么时候复位Q0.0,看你的要求。
问:老师能不能用接近开关做一个测速的案例程序?
答:不建议用接近开关,建议使用增量式编码器,然后配合西门子提供的Frequency频率测量库指令去计算频率,有频率后就可以计算出速度。
问:双整数和实数都是32位,区别是什么呢?老师
答:表示的数据不一样,双整数表示的是没有小数点的数,而实数是有小数点的数,另外我们知道数据在PLC中存储时以二进制数的方式进行存储,但双整数和实数转换成二进制数的换算方式也不一样。有兴趣的可在网上搜索下IEEE754格式,就实数在32位存储空间中存储的格式。
问:200 的子程序不存在静态变量吗?
答:200系列PLC只有IN、IN/OUT、OUT、Temp这四种类型的变量,没有静态变量,需要在S7-300.1200/1500的PLC中才有静态变量。
《三菱PLC入门引导》问题解答
问:有西门子基础三菱是先学功能指令再学你的重难点视频和触摸屏和伺服吗?
答:先看《三菱重难点解析之基础篇》这个课程就好
问:触摸屏内容怎么编辑,我应该从哪里学习?
答:到技成官网,触摸屏的课程里,找到对应的品牌的课程就好
问:三菱PLC容易手上还是西门子PLC容易手上?
答:三菱比西门子要简单一点
问:指令图表含义在哪里看到?
答:三菱的编程手册
问:老师,梯形图无法编辑模拟量和数字量,4-20mA输入量0-10V输入量怎么编辑?
答:班级课有讲模拟量的知识点,看下回放学习下就好
问:编程软件都装好了。那个FX-TRN学习软件点击安装文件没反应。什么问题?
答:百度下“安装软件点击setup无反应”,很多解决的方法,都可以尝试一下
问:恒压供水用到变频器吧?
答:需要用到变频器
问:编程软件能直接下载到PLC?
答:可以
问:课程太多不知道该学什么了?
答:根据三菱的学习规划去学就好,加入我们的班级群,群文件有对应的学习规划
问:触摸屏里的内容怎么写啊?
答:这个去学习一下触摸屏的相关课程就好,看几节基础课就会用了
问:指令怎样才能都记住?
答:不需要去记,用到是查手册,查的多了就记住了。记一些基础的指令就好
问:set指令加暂停怎么用啊?
答:那是另外的功能,需要去学习这个课程第二章的内容:http://course.jcpeixun.com/6820/
问:用什么牌子PLC必须下载该PLC软件吗?
答:不同品牌plc软件不同,三菱一般用WORKS2这个软件就好,5U的plc就用WORKS3
问:学习软件解压后安装哪个?
答:选择SETUP这个文件,右键,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问:这个学习软件是仿真软件还是编程软件?功能强大?
答:三菱的学习软件,可以帮助我们学习的:https://bbs.jcpeixu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445&extra=page=1&page=1
问:竖线怎么写?
答:编程栏里面有竖线的图标的
问:我的软件自到3u,没有5u。怎么升级?
答:5U的PLC需要GX works3这个软件
问:刚才起保停是怎么写的?
答:可以看一下回播
问:常闭触点在实际中是不是与编程,的相反?
答:根据你的编程逻辑去决定
问:常闭可以放左边吗?
答:可以的,串联前后位置都可以随便调
问:用works3的写法不行吗?
答:不同软件,操作方法和快捷键有些有细小差异
问:这个软件怎么用?
答:可以去学习这个课程第二章的内容:http://course.jcpeixun.com/6820/
问:老师,win10家庭版能安装GXDeveloper和GX works2软件吗?
答:可以的,老师的电脑就是win 10家庭版的
问:软件里面的功能指令怎么找?
答:查看编程手册
问:老师,有没有一些案例的编程免费下载来看看?
答:可以到技成论坛搜索,有大量的案例的
问:手册在那下载?
答:技成论坛、班级群、三菱官网都可以获取到
问:光洋plc用啥软件?
答:光洋PLC编程软件:DirectSOFT
问:仿真软件怎么安装?
答:可以去学习这个课程第二章的内容:http://course.jcpeixun.com/6820/
问:陈老师,国产的PLC是不是都是仿三菱或者西门子的?
答:大部分是仿三菱的
《电力拖动运行与维护介绍》问题解答
问:变压器输出电压低,调节增压端子,相同负载情况下,变压器的功率会不会增加啊?
答:功率保持不变
问:变频器输出端子无负载,万用表量为什么相间短路,使用正常?
答:变频器的输出是IGBT与交流接触器不一样,测量方法不对
问:老师,软启动和星三角哪个实用?不考虑价格?
答 :要根据控制要求选用,软起只适合空载,且具有通讯和多种保护功能,可以实现远程控制。星三角适合空载和微轻载
问:变频器启动一瞬间为什么会烧掉?
答:1.变频器未设置电机参数和保护参数;2.变频器接线错误;3。变频器与电机不匹配
问:直流电动机10Kw可否直接启动?如何启动?
答:只要不产生大的压降,可以直接启动;直启是在自锁电路的基础上,根据你的控制要求进行启动
问:用兆欧表摇发现电机受潮了,一般是怎么解决啊?
答:把电机的转子拆掉,在定子内放一个能发热的灯泡烘烤,一般烘烤一天即可
问:两个24V的开关电源,怎样一起使用?
问:如果负载是24V,就并联;如果负载是48V就串联
问:阻容器作用是什么,如何接线?
答:用于整流电源线路中的 晶闸管、可控硅的过压保护及交流换相 吸收 ;并联接线
问:两个同等容量的变压器中性线在低压配电柜可以共用吗?
答:建议不要共用,电压会不稳定;如果两台变压器并联运行,可以共用
问:变频器为什么还要制动电阻?
答:当电机的实际转速大于额定转速时,电机会回馈电能至变频器,所以需要制动电阻来消耗这部分电能
问:11千瓦三相异步电机在起重设备上怎么接好起动?
答:用凸轮控制器和电阻柜 或用重载型变频器
问:老师,电抗器在变频器使用中的作用大吗?
答:用来限制电网电压突变和操作过电压引起的电流冲击
问:串电阻是减压启动吗?
答:是的,串联可以分压
问:零线带电这个故障一般怎么排查?
答:主要排除零线回变压器处是否有松动或受感应电的影响
问:电机的磁极对数 2极 4极6极 8 极怎么区分?
答:看电机铭牌或用指针万用表的毫安档并到电机的接线端子上,转动电机看指针摆动的次数就可以判断出是几极电机。
问:怎么看交流接触器线圈电压是多少伏?
答:交流接触器的线圈上都有标识
问:导线载流量怎么计算?
答:十下五,百上二,二五三五四三界,七零九五两倍半,温度八九折,铜材升级算。
问:老师,同步电动机和异步电动机区别?
答:同步电机转速与电磁转速同步,而异步电动机的转速则低于电磁转速,同步电机不论负载大小,只要不失步,转速就不会变化,异步电动机的转速时刻跟随负载大小的变化而变化。
问:机器上普通电机用变频器能上到60以上吗?例如100
答:建议最高50HZ,超过50HZ就超过了电机的额定转速,对电机的寿命会有影响
问:怎么消除感应电?
答:设备外壳接接地线接到接地体上 或屏蔽线接地
问:绕线电机转子对地绝缘最低是多少?
答:0.5MΩ
问:能讲一下多段速怎样调试吗?
答:内容太多,建议参考技成官网丁先群老师的变频器课程
问:电桥和直流电阻测试仪的区别?
答:电桥是以前测量直流电阻的老式仪器,需要进行比例计算;而直流电阻测量仪是电子数显式,可以直读
问:工作接地线和保护接地线在出变压器的时候是连在一起的为啥不可以共用一根线啊?
答:因为零地共用,一旦PEN线断线,会造成PEN带电,有触电危险;如果零地分开,零线断线,漏电时可通过专用地线泄露到大地
问:电机的感应电如何消除?
答:电机外壳接地
问:变频器控制异步电动机运行时报母线电压过高会是哪里问题?
答:如果说是恒速时,可能与你的电源电压高有过,也可能与报过压的电路有关,如果是减速停机时报过压,那可能就是电机反发电导致直流母线电压升高
问:老师,辅助触点怎么知道它的载流量啊?
答:接触器铭牌上都有标识,一般为10A以下。
问:一台变频器怎么拖动三台电机?
答:内容太多,建议参考技成官网丁先群老师的变频器课程
问:自偶减压器(变压器)是隔离变压器吗?
答:不是,自耦减压器(变压器)一般用于降压启动中,目的是降压的;隔离变压器一般用在控制电路中起到与主电路的隔离作用
来源:技成直播课
扫码免费听直播课
2月2日—2月9日
每天三次免费直播
10:00-11:30;14:30-16:00;19:30-21:30
扫码免费听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