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极课工控】汇川小型PLC教程之1.1AutoShop软件介绍

楼主(2024-03-27):
1.AutoShop软件安装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第一章第一节,我们着重介绍一下汇川技术小型PLC编程软件的使用事宜。汇川技术目前全系列小型PLC,使用的编程软件均为AutoShop。目前官网更新的最新版本为v3.02,请自行到汇川技术官网下载安装。链接如下~

中文版:  (点击阅读原文,跳转后可以进行下载)

PLC编程软件AutoShop V3.02-中文版

英文版:

Programming software AutoShop V3.02-English

安装过程,略过,请自行安装……
2.软件主视图

双击AutoShop软件,打开后点击最上方菜单栏,新建一个工程。自己写一个工程名,设置一下自己想把此工程保存到磁盘的位置(如果不想保存,可以选择临时工程)。工程类型选择 H3U,编程语言我们一致选择梯形图编程。

新建完工程后,我们就能看到下图样式界面:

最上方为菜单栏,左侧有主程序子程序区,以及一些基本的配置。请安装软件自行体验体验~
3.软件快捷操作菜单

上图快捷菜单栏从左到右箭头指示的内容分别是:

1.当前文件编译(只编译修改的文件,我一般不用)
2.工程全部编译(整个工程文件全部编译,我一般都用这个)
3.运行按钮(程序下载后如果在stop状态,点运行可让程序跑起来)
4.stop按钮(让程序停止运行)
5.下载按钮(下载程序到PLC)
6.上载按钮(将PLC程序上传到电脑软件中)
7.监控(下载完程序后,可以监控程序运行状态,进行调试)
8.示波器功能(辅助调试工具,最小分辨率20ms,丢失真实细节,小于20ms的细节就不能获取到了,有点鸡肋)
9.在线修改功能(当设备发到客户现场正常生产了,要做点小改动,客户不允许设备停机,可以使用在线修改功能,需要连接PLC)
10.梯形图编程常用的一些快速选择操作
11.当前PLC下载方式(USB、以太网方式以及串口,三种下载方式)
4.软件快捷键

4.1.快捷注释

点在元件上:Ctrl+Enter 或者按住Ctrl,再双击鼠标左键。即可对元件快速注释。
4.2.梯形图快速编程指令(本人常用语句)

以下仅列出本人常用的一些指令语句,还有很多在我们的《汇川小型PLC指令及编程手册》上第9页有详细介绍,手册上的指令很多很全,很多是冷门指令,几乎不用的,我们没必要全部记下来,用到的时候会查询即可。

以下指令是常用的,推荐大家记一下,可以快速进行小型PLC的编程,提升编程开发效率~推荐大家记一下(我常用的就这么多,多写几次就记住了)

在程序编辑区,输入以下指令试试看效果吧:
指令编程输入样例说明
LDLD M8000M8000常开触点,LD加载常开触点
LDILDI X10X10的常闭信号,LDI加载常闭触点
LDPLDP Y1取Y1输出端子的信号上升沿
LDFLDF T20取定时器T20信号的下降沿
SETSET M20强制设置M20软元件导通
RSTRST M30将M30软元件复位(如果原来是导通的,则运行此指令后关闭)
OUTOUT M66当这句话导通的时候,M66线圈输出,M66触点闭合
MOVMOV K10 D20把10赋值给D20这个数据寄存器(K代表十进制整型,MOV代表16位整型赋值指令,仅占用一个D元件)
DMOVDMOV K20 D22把20赋值给D22数据寄存器中(K代表10进制整型,DMOV代表32位整型赋值指令,占用2个D元件)
DEMOVDEMOV E24.0 D24把24.0浮点数赋值给D24寄存器(E代表浮点数,DEMOV代表32位浮点数据赋值指令,占用2个D元件)
LD<LD< D30 D40(后面的数据为16位)相当于高级编程语言的 if(D30 < D40),则执行后面的语句。D30< D40如果为真,则执行后面的语句
LD>LD> D50 D60(后面的数据为16位)相当于高级编程语言的 if(D50 > D60),如果D50变量内的数据大于D60里的数据,则执行此语句后面的代码
LD<>LD<>D70 D80(后面的数据为16位)相当于高级编程语言的 if(D70 <>D80), 如果D70不等于D80则执行LD<>D70 D80 后面的语句
LDD> LDD< LDD= LDD<>用法略32位逻辑判断指令,大于小于等于不等于,用法和上面一样,只是后面数据换成32位整型
FLDD> FLDD< FLDD= FLDD<>用法略32位浮点型逻辑判断指令,大于、小于、等于、不等于。用法和上面一样,只是后面的数据换成浮点型
ADDADD D100 D200 D30016位整型加法指令 D100 + D200 = D300.把D100加D200的值,赋值给D300
SUBSUB D202 D204 D20616位整型减法指令 D202 - D204 = D206,把D202减D204的值赋值给 D206
MULMUL D210 D212 D21416位整型乘法指令 D210 - D212 = D214,把D210乘D212的值赋值给 D214 结果是32位
DIVDIV D220 D230 D24016位整型除法指令 D220 - D230 = D240,把D220除以D230的值赋值给D240,结果是32位(有余数)
DADD DSUB DMUL DDIV用法略32位整型加减乘除四则运算指令(用法和上面完全一样,只是数据换成了32位整型),DMUL和DDIV运算结果占4个D元件(64位)DDIV的余数占2个D元件
DEADD DESUB DEMUL DEDIV用法略32位浮点型加减乘除四则运算指令(用法和上面完全一样,只是数据换成了32位浮点型数据),DEMUL和DEDIV结果占2个D元件(32位)
INTINT D120 D122浮点型转整型,强制类型转换,将32位浮点型数据D120转换成16位整型数据放到D122寄存器中
DINTDINT D124 D126浮点型转整型,强制类型转换,将32位浮点型数据转换成32位整型数据放到D126数据寄存器中
FLTFLT D300 D302将16位整型数据转换成32位浮点型数据,D300为16位整型数据,经过转换后放到D302寄存器中
DFLTDFLT D304 D306将32位整型数据转换成32位浮点数据,D304为32位整型数据,转换后放到D306寄存器中
DRVA(DDRVA)DRVA D500 D600 Y0 Y316位绝对定位指令,32位绝对定位指令使用DDRVA
DRVI(DDRVI)DRVI D502 D504 Y1 Y416位相对定位指令,32位相对定位指令使用DDRVI
PLSV(DPLSV)PLSV D510 Y2 Y516位速度指令运行,32位速度指令使用的是DPLSV
PLSN(DPLSN)多段位置指令运行

目前我常用的指令大概就这些,想到再补充。效果如下:

这些常用指令,可以组成千变万化的项目程序。我做的项目中差不多就这些常用指令,如果不知道什么意思,也不要着急,慢慢来~

4.3.常用快捷键

通用快捷键使用说明AutoShop快捷键使用说明
Ctrl + C复制功能Shfit + Insert放在元件上面,按Shfit + Insert上方插入一行
Ctrl + V粘贴功能Shfit + Delete删除当前鼠标点的那行或者列(行删除,列删除)
Ctrl + X剪切功能Ctrl + Insert放在元件上面,按Ctrl + Insert左侧插入一列
Ctrl + Z撤销功能Ctrl + ↑向上连接一个
Ctrl + F查找替换Ctrl + ↓向下连接
Ctrl + S保存功能Ctrl + ←向右连接
Ctrl + A全选功能Ctrl + →向左连接

过来人经验,常按Ctrl+s总没有错!!一定要养成随手按Ctrl+S的习惯(PS:说多了都是泪……)

Ctrl+上下左右的效果图

CTRL加上↓的效果-在软件编程区输入指令:

LDI X37
RST M1003
CTRL+ ↓
RST M4002
CTRL+ ↓
RST M4006
CTRL+ ↓
OUT Y34

效果如下图所示:

软件编程区鼠标右键点击,行插入,列插入快捷键

5.查找与替换功能

查找和替换功能很重要很常用也很方便,所以这里单独拿出来重点提一下。鼠标放在元件上,按查找功能快捷键:Ctrl+F,弹出查找输入框:

点击全部查找,即可查到所有使用的元件。查找与替换这个功能在我们调试的时候,经常用到,请大家自行熟悉一下这个功能……
6.其他常用功能

6.1 工程比较(对比两个工程代码哪里不一样)

可以对比电脑上的工程,也可以对比PLC中的工程。有的时候,代码修改了但是没做备注的时候,这个工具可能就派上用场了。

点击对比本地工程,我们自己可以试一下,两个工程不同点是会有提示的……

6.2 时序监控以及运控轨迹监控

时序监控可以监控程序中的D元件,M元件,X,Y,C,T等元件。最小分辨率只能设置成20ms,对于一些高频信号无法捕捉(信息丢失),作为我们编程的辅助工具还是有点用的,总比没有强……

上方菜单栏可以设置分辨率等内容,请自行体验

运控轨迹图

运控轨迹图一般用来显示插补运动轨迹的。本人项目中用的其实不是很多

6.3 数据清除、程序清除

清除操作需要用,电脑连上PLC,保持正常通信的情况下才能操作。可以清除PLC中的下载的应用程序,可以清除D元件SD元件等数据寄存器中的数值,也可以清除M元件,SM元件中的True OR False状态。需要注意的是:清除PLC内的数据后,需要将PLC完全断电重启(拔掉USB,完全断电),否则将出现程序运行异常。
6.4 程序加密

有的客户有安全性需求,需要将程序加密,就需要进行程序加密操作。点击菜单栏PLC,然后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对工程进行加密……

6.5写程序记不住指令怎么办(指令向导)

6.6帮助按钮F1

7.程序下载

常用的程序下载方式有三种,USB下载、以太网方式以及串口方式下载。不过我很少使用串口下载……我一般以太网下载用的较多,其次是USB下载。

1.为串口下载口,需要使用DB9型串口,转电脑需要使用USB转串口。这个口我们也可以用来接触摸屏
2.为mini USB接口(方口,不是手机接口),这种方口比传统手机接口更耐拔插
3.为以太网网口,使用普通的网线即可进行程序下载

这里有之前同事总结的程序下载帖:如何使用Autoshop给PLC下载程序
7.1使用USB下载

电脑端插上USB下载线,接到H3U等小型PLC的USB下载口,在工具菜单栏,打开通信配置界面。点击测试,看看是否提示已接通。(穿透工具我们这里先不提,这个穿透功能指的是,电脑接PLC,PLC接触摸屏,电脑通过PLC的下载接口间接给触摸屏下载程序)

点击测试,如果没连上plc,则显示未接通。如果显示已接通,则代表通信正常,可以下载程序到PLC

7.2使用以太网下载

这种方式,我们也比较常用,这个以太网口不仅可以下载程序,也可以用来与其他设备进行以太网通信。这个以太网口接到交换机上,其他的设备如我们的IT6070E以太网型触摸屏。可以进行通信,数据交互。

这里要求我们当前的电脑与PLC在同一个网段下面,我们搜索IP的时候才能找到PLC的IP地址。具体请参考:如何使用Autoshop给PLC下载程序
我个人常用cmd dos命令行判断是否在同一网段下,是否通信成功:windows键+R,输入cmd

在dos命令行中输入:ping PLC的IP地址,示例:ping 192.168.1.88

如果显示如上图所示,收到回复无信息丢失,则代表以太网通信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