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PLC设置频率,通讯修改汇川MD200变频器频率 ...
汇川PLC设置频率,通讯修改汇川MD200变频器频率

楼主(2024-03-27):
汇川easy521输入频率,信号端子控制变频器启停。
步骤:1、设置PLC参数,设置需要读取,写入数据
2、变频器参数设置,电机铭牌信息(额定功率、额定电压、额定电流,额定频率,转速等)
3、启停控制方式设定(本案例设置两线式端子启停)
4、通讯设置,设置主频率设定方式,485通讯波特率,从站地址,奇偶验证等
实操步骤如下:
PLC设置为主站模式,通讯波特率设置为9600,奇偶校验位,帧间隔时间等参数。
然后设置对应变频器的从站地址,相应的寄存器地址,映射地址(读写的数据填入相应的地址内),设置完成后,再去设置变频器参数。
变频器参数设置步骤如下:
1、F1功能—电机参数设定
F1-01电机额定功率
F1-02电机额定电压
F1-03电机额定电流
F1-04电机额定频率
F1-05电机额定转速
2、控制方式设定(采用两线制控制启停,电机为单向运转)
3、加减速设置
加减速时间设置,减小电机启动和停止的时间,把时间设置到合适时间即可
F0-17 加速时间1
F0-18 减速时间1
4、通讯设置
F0-03 主频率源X选择,设置频率的设置方式,选择功能代码9(通讯给定)
FD-00 波特率 (跟PLC设定的通讯波特率一致)
FD-01 MODBUS数据格式
FD-02 本机地址
FD-03 MODBUS应答延迟
设置完以上参数后,在PLC上修改变频器频率,看是否通讯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