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H5U PLC程序简单修改

楼主(2024-03-27):
临时被安排修改一台不熟悉的设备的程序,怎么做?
一、PLC IP地址查找
首先判断PLC的网段,可以根据线体上的工控机、触摸屏来推测。(MCGS屏看IP的方式是断电后持续按住屏幕,可选择进入系统设置看到IP)。然后将本机IP设为同一个网段,注意避免IP地址冲突,再用Advanced IP Scanner软件扫描局域网IP,从中推测出PLC的IP。
图表 1 本机IP设为与PLC同一个网段
图表 2 用Advanced IP Scanner软件扫描局域网IP
这里汇川H5U的PLC有两个,分别为IP10、IP30,本以为制造商会显示出INVANCE,万万没想到却是个“三无产品”。
二、虚拟机网络设置
太多的软件安装在同一个系统中有时会导致冲突,时间一长系统会卡顿、死机,就需要重装系统或者初始化系统。所以把不同厂商的软件装在不同的虚拟机系统里,现在虚拟机中用的最多的是WIN10系统
要想虚拟机里的软件能访问PLC需要设置网络属性,一种方法是通过无线路由器、无线AP自动给虚拟机分配同网段IP,如下图
图表 3 虚拟机网络连接设为 NAT模式
图表 4 网络适配器属性设为自动获取IP
l选中虚拟机系统->可移动设备->网络适配器->设置->网络连接->NAT模式。
l且无线路由器已经设为和PLC同网段。
第二种方法是:当没有无线路由器时,可以PC直连交换机,需要将主系统的VMnet8虚拟网卡的IP设为和PLC同一个网段,如下图。
图表 5 VMnet8虚拟网卡的IP设为和PLC同一个网段
其他设置与第一种方法相同。注意在虚拟机里ping一下PLC地址看通不通。
三、汇川小型PLC编程软件Autoshop下载安装
在汇川官网https://www.inovance.com/portal/serviceSupport/download 下载最新PLC编程软件,经常更新,我前段时间下载的V4.8.0.2版本已经不能上传PLC里的程序了,最新的版本是 AutoShop小型PLC后台编程软件V4.8.1.0--PC中英文版
四、PLC程序上传、导入设备文件、在线修改、下载
程序上传:
首先在 工具->通讯设置->PLC类型里选择PLC->确定,这里的两个PLC分别是5U和5U-A16型号。
填入PLC地址,可以测试,会提示连接成功。
再选择PLC->上载->新建工程->填写 工程名->选择 ->系列与类型->确定
导入设备文件:
程序上传过后提示要导入XML设备文件,且在EtherCAT下双击该设备无法打开,
百度搜索DL-EC1A是基恩士的设备,那就好办了,基恩士官网资料齐全。
https://www.keyence.com.cn/products/sensor/network-communication/dl/downloads/?mode=so&modelId=
下载了好几个文件,只有这个“Keyence DL-EC1A(IX).xml”能导入成功
导入方法:工具箱->EtherCAT->右键->导入设备XML,选择下载后解压的Keyence DL-EC1A(IX).xml文件,导入后提示成功,要求重启软件,关闭软件再重新打开项目,成功。
程序修改:
在全局变量->软元件表 里填写X303注释
快速的查找全部变量
转到在线修改程序,填写注释不影响在线监控程序。
先点击1监控,再点2在线修改,按INSER键插入程序,修改完成后点击3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