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丨教程丨由EPLAN宏自动分配功能模板

楼主(2024-03-27):
教程

由EPLAN宏自动分配功能模板

编辑丨钻石海

出品丨电气CAD论坛

相信做过部件库的朋友一定对功能模板不陌生了,啥是功能模板?简单说它就是一个模板,是用作与原理图里对应部件符号相比较的模板,模板里可以定义符号、连接点信息等其它标识性的信息。

如果你从部件库拖拽部件去画图,那软件就会依据功能模板生成对应的符号,如果你从符号库画图在指定部件,那软件就会将符号与功能模板里相比较,例如先放一个常开点符号,连接点代号是3¶4,而功能模板里定义的是13¶14,这时就会提示错误,并让你确定是覆盖呢还是保留。

好,我啰嗦那么多呢其实就是想告诉你,符号和宏(包含窗口宏与符号宏)是与部件里的功能模板有联系的,并且这种联系是可逆的,你既可以由功能模板生成符号或宏,也可以由符号或宏生成功能模板!

然而这有什么用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通过电气CAD论坛或者百度能搜到很多元件的宏,比如PLC,PLC的符号是由PLC盒子和各种PLC连接点表达的,当然了你可以先画好这些PLC,然后存成窗口宏(Ctrl+F5),你完全可以通过宏来自动生成功能模板中的各个连接点定义。但是,需要两个条件:1、这个宏要打勾主功能。

2、部件库中对应技术数据选项卡下的宏,要指定成你已有的宏。

完成这两步后,在部件管理器中执行:附加-分配功能模板 命令。

会让你选择为所有部件分配呢还是仅为选择的部件分配功能模板,由于此过程不可撤销,所以如果你不是统一在做部件,建议你选择“ 否 ”。

这时EPLAN就会根据技术数据下指定的宏做为分配条件,自动生成功能模板,宏内连接点的各种信息也将自动填入对应功能数据内。

然而这又有什么用呢?在做图过程中,正是因为有了功能模板,我们才可以通过各类导航器,检查已使用和未使用的连接定义点,以免重复或遗漏。
然而这又双叒有什么用呢?

我们专为

电气工程师服务

电气CAD论坛

www.cad-bbs.com

长按,识别二维码,加关注

--- QQ千人群 ---

ACE深入浅出:241313463

EPLAN深入浅出:333793864

EB深入浅出:539153016

E3 series深入浅出:815243199

    丨教程丨EPLAN表格的那些事儿(一)

    丨教程丨EPLAN低版本打开高版本的方法

    丨教程丨电气图纸的设计模式

    丨教程丨中断点的那些事儿

    丨教程丨电气图纸中的线号规范

    丨教程丨“电气元件图库v2.5” Eplan使用教程

    丨教程丨EPLAN中多层端子图表.f13

    丨教程丨如何不用PS也能改图

    丨教程丨EPLAN批量录入部件库

    丨教程丨那些漂亮的端子表格是怎么做的?

    丨教程丨如何保护你的EPLAN图纸

    丨教程丨手把手将EPLAN迁至SQL数据库(1/2)

    丨插件丨连接定义工具栏

    丨教程丨EPLAN宏变量的删除与更新

    丨教程丨教你制作:万能铜排

    丨教程丨你还在用EXCEL算合计吗?

    丨教程丨跟我一起学EPLAN Harness proD(一)

    丨教程丨EPLAN的批量修改功能

    丨插件丨连接定义工具栏

    丨插件丨提高CAD效率的小插件

    丨教程丨EPLAN之Z13文件的导入

    丨教程丨EPLAN批量做标牌

    丨教程丨CableDesign简单易用的库编辑器

    丨教程丨CableDesign布线软件操作教程

    丨教程丨CableDesign导入EPLAN表格的操作

    丨教程丨教你把EPLAN的属性排列设成默认

    丨教程丨EPLAN分散式端子的使用

    丨教程丨EPLAN Harness proD 培训光盘

    丨教程丨EPLAN脚本从入门到应用-4 《菜单3》

更多EPLAN教程,请登陆电气CAD论坛后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