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的S7通信你不会还不知道怎么用吧! ...
西门子的S7通信你不会还不知道怎么用吧!

楼主(2024-03-27):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我们吧!
【免费领书】超全电子书库!64本经典西门子电子书免费领。
本文主要介绍西门子200SMART的以太网通信功能。
每个S7-200 SMART CPU都提供一个以太网端口和一个 RS485端口(端口0),标准型CPU额外支持SB CM01信号板(端口1),信号板可通过STEP 7-Micro/WIN SMART软件组态为RS232通信端口或RS485通信端口。
S7-200 SMART CPU可实现CPU、编程设备和HMI(人机界面)之间的多种通信:
以太网
CPU 与 STEP 7-Micro/WIN SMART 软件之间的数据交换。
CPU 与 HMI 之间的数据交换。
CPU 与其它 S7-200 SMART CPU 之间的 GET/PUT 通信。
CPU 与第三方设备之间的Open IE( TCP、ISO on TCP、UDP) 通信。
CPU 与IO设备或控制器之间的PROFINET 通信(S7-200 SMART V2.4只支持做PROFINET的IO控制器,S7-200 SMART V2.5起支持做PROFINET的控制器和IO设备)。
RS485/RS232
CPU 与 HMI 之间的数据交换(PPI协议)。
CPU 使用自由端口模式与其它设备之间的串行通信( 例如:XMT/RCV 通信、Modbus RTU通信、USS通信等)。
S7-200 SMART CPU可同时支持的最大通信连接资源数如下:
以太网:
1个连接用于与 STEP 7-Micro/WIN SMART 软件的通信。
8个连接用于 CPU 与 HMI 之间的通信。
8个连接用于CPU 与其它S7-200SMARTCPU之间的 GET/PUT 主动连接。
8个连接用于 CPU 与其它 S7-200SMARTCPU 之间的 GET/PUT 被动连接。
8个连接用于 CPU 与第三方设备之间的Open IE主动连接。
8个连接用于 CPU 与第三方设备之间的Open IE被动连接。
8个连接用于 CPU 其他IO设备或者驱动器的PROFINET连接。
1个连接用于 CPU 其他IO控制器的PROFINET连接。
RS485/RS232:
4个连接用于 CPU 与 HMI 之间的通信(PPI协议)。
西门子S7通信协议是以太网通信的一种方式,也是西门子S7系列PLC的专用通信协议,适用于S7系列所有PLC型号的通信,需要注意的是它是一种单边通信。只需要在本地编写通信程序,远程站无需编写任何通信程序。
下面介绍2台200SMART PLC之间进行S7通信:
要求:本地站I0.0-I0.7控制远程站Q0.0-Q0.7;远程站VB0的状态控制本地站QB0的状态。
实施步骤
1.进行S7通信向导;
2.调用通信子程序;
3.进行效果测试。
首先在软件中的“工具”菜单栏选择“Get/Put”便会打开Get/Put向导对话框;如下图所示创建一个写操作和读操作。
第一个操作项作为写操作,传送字节1个;表示本地站IB0控制远程站QB0,并填写远程PLCIP地址。
第二个操作项作为读操作,传送字节1个;表示把远程站VB0的数据传给本地站QB0,并填写远程PLCIP地址。
分配库存储区地址,此处需要注意,该70个字节的地址不能和其它地方重叠。
调用通信子程序,EN端用SM0.0一直调用。
最后进行程序的验证如下图所示,在本地站的I0.0-I0.3导通后,就能点亮远程站中的Q0.0-Q0.3。而在远程站中的VB0写入56则本地站的Q0.3-Q0.5就能点亮。
来源:技成培训原创,作者:眭相建。转载请注明出处!评论处大家可以补充文章解释不对或欠缺的部分,这样下一个看到的人会学到更多,你知道的正是大家需要的。。。
往期推荐
手把手教你如何实现变频器多段速控制
S7-1200 PLC在实际项目中该如何选择通信协议?
电气工程师知道这些,能在公司横着走!
西门子S7-1200与扫码枪自由口通讯应用案例,很实用!
电动车48伏、60伏、72伏有什么不同?性价比谁高?
手把手教你,两台FX5U简单CPU通信如何设置?
【免费领书】超全电子书库!64本经典西门子电子书免费领。
特殊工种可以提前退休,电工符合条件吗?
【案例分享】西门子S7-1200与S7-200SMART进行PN通信!
看看国外电气柜,你有什么新设计思路和原则
戳“阅读原文”我们一起进步